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前辈,k8日志黄色的英文是什么意思?这种状态能不能飞?

楼主(2019-09-04):
(无正文)

网友:
让你注意的意思

红色的是危险

网友A:
代表舵量达到了软件限制的极限。可以在机械结构不干涉的情况下尝试增大cyclic ring设置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舵量达到了软件限制的极限。可以在机械结构不干涉的情况下尝试增大cyclic ring设置的值。

是循环螺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