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DFC改造

楼主(2019-09-04):
之前在水泥地作死飞  炸机之后尾电机找不到了  然后换了一个穿越机的电机 (定子1103)  由于电机轴直径比原来的大  用不了原来的桨  所以用了穿越机的桨 (4叶剪成两叶)  震动几乎没有的  电机与尾管通过一块碳板连接  碳板和尾管用385胶水粘接  外面套热缩管 强度完全不用担心  垂尾是玻纤板

然后电调用原来的固件的话  尾巴表现不佳  所以电调刷了BLHeli固件 我是用Arduino mega2560作为烧写器的 (也可以用UEC6烧写器) 2560板需要先刷固件 让它变成烧写器  我烧的是第三个固件  其他固件刷了连接不了电调 尾电机刷xa7p fast固件  主电调刷xp7a固件  blheli官方有亚拓这个电调的烧写需要连接的引脚图  亚拓也留有相应的焊盘  按照定义连接就行

其实用2560可以一次连接8个电调  不过刷固件和更改参数是一个个来的 刷要之后确实感觉电调响应快了挺多的  尾巴也锁的很好
另外我还买了minicp 通用的头罩  k120头罩和亚拓150x的头罩  前面两个组装重新打孔才能安装  头罩离旋翼头更近了  不过安全距离还是够的

室内随意飞行的视频

刷写电调更详细的教程可百度 用arduino uno R3做Blheli编程适配器编程航模电调

网友A:
楼主的电机是多少KV的  我尾电调刷了以后发热巨大  拿在手上调试大约20秒都可以闻到焦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机是多少KV的  我尾电调刷了以后发热巨大  拿在手上调试大约20秒都可以闻到焦味

7800kv的  不是原厂的电机

网友B:
新手是买小鸡还是450开始练习,本人固定翼转过来的,现在用的是14SG

网友A:
引用 楼主:
7800kv的  不是原厂的电机

我用的10000kv,已经测试过把桨剪成两叶的了,还是一样的,发热很快。

网友C:
你的帖子早点出来就好了,我的电调就不用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帖子早点出来就好了,我的电调就不用刷坏了

我也是昨天才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10000kv,已经测试过把桨剪成两叶的了,还是一样的,发热很快。

10000KV 不會太高轉嗎?

网友E:
能不能发个刷电调网址,实在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发个刷电调网址,实在找不到

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0000KV 不會太高轉嗎?

转速应该是根据需求来的啊,如果力度够了,那陀螺仪应该给电调的信号也不会让转速太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吗

是的,谢谢

网友:
我最怕刷这刷那的,不过亚拓150的主电机和尾电机都是软料。。。炸鸡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应该是根据需求来的啊,如果力度够了,那陀螺仪应该给电调的信号也不会让转速太高啊

相同转速下 低KV的可能发热量小吧

楼主:
防止和谐  https://pan.baidu.com/顶顶顶s/1-JevIPND4vEry_QQa5egKA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转速下 低KV的可能发热量小吧

可是我的电机基本上没有温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防止和谐  https://pan.baidu.com/顶顶顶s/1-JevIPND4vEry_QQa5egKA

楼主,我想要的是怎么找打150X电调的信号点,或前辈发的刷机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要的是怎么找打150X电调的信号点,或前辈发的刷机贴子

信号点好找 百度电调相应的单片机的引脚图就行了   帖子没有

网友(2020-03-23):
正折腾前年收的mrs呢,黑换了977主板的120再换这玩意试试,还说用外挂尾电调呢这帖子太有用了,多谢楼主

网友:
說真的
150dfc只要尾電調刷了blheli就沒大缺陷了
但是最好用原廠或hcp100s尾馬達
12極的電調頻率不夠會堵轉燒掉

网友(2020-06-02):
这正是我需要的教程,楼主厉害。进一步提高亚拓150X的飞行性能。

网友:
楼主来个教程吧。

网友:
看着好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是买小鸡还是450开始练习,本人固定翼转过来的,现在用的是14SG

450或者360.

网友(2020-09-08):
引用 网友B:
新手是买小鸡还是450开始练习,本人固定翼转过来的,现在用的是14SG

模拟器,450,再上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