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魔鬼飞起来之后跑偏

楼主(2019-09-04):
刚买的这FMS的魔鬼,起飞没有问题了就是飞起来之后自己往右跑,明明垂直尾翼和机身在一条直线,但是不动遥控器的情况下飞机自己就往右飞了,想问问大神们通过遥控器辅助微调可以解决问题吗?如果微调完了空中直线飞了那起飞的时候会不会又往左偏了呢?

网友:
起飞跑偏 你打舵修正呀 飞行中偏 你微调呀  再不行就调整右拉角呀

网友:
飞起来微调吧

网友:
对尾检查偏航,再对头检查偏航,排除风力作用。

网友:
是不是拉力线有问题了,微调方向舵好了

网友:
不好说是不是有侧风问题 不过你可以飞起来用微调来调正

网友:
FMS飞机是很好飞的,但是泡沫机,飞行出现跑偏也正常。没有那么高的精度的。

网友:
飞机只可能在特定的速度下配平,其他情况全部靠手。就算f3a也没法保证永远松杆飞直线

网友:
可能是右下拉角度大了

网友:
出厂未摔过的话基本可以排除拉力线问题,方向舵和副翼归中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打开陀螺仪飞

网友:
FMS飞机应该不会存在体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