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9-09-04):
求助穿越大神们:每天穿越上电,然后声音是:滴滴  滴答滴(五声,后边三声应该是校准电调吧)然后就可以飞了,可是今天上电后只有滴滴两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解锁什么的都不管用了,电机不转,为什么呀,不过今天USB接口在焊盘上掉下来了,和那个有关系吗(USB接口已经松动好多天了,就差没断开脱落了,每次都正常飞,今天确实掉下来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电调第一句表明自检正常,第二句表明收到有效控制信号。

网友:
我的也是接动力电只有头两声,飞控不亮。但是usb接电脑地面站飞控亮而且所有功能正常。和你的问题有一部分相同,我啥也不懂,怀疑是飞控坏了个什么元件。

楼主:
偶然撇了一眼飞控,终于发现问题了,我把图传负极线焊到了飞控BOOT焊盘处下边的那个焊点上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图传  摄像头一切正常,线还没拆,一会拆掉试试

楼主:
刚把线拆掉了,飞控还是不行,估计应该是挂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把线接到了BOOT。

网友A:
飞控上的5V降压电路无输出导致的,一般是串联的肖特基二极管或者降压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的5V降压电路无输出导致的,一般是串联的肖特基二极管或者降压IC坏了

谢谢,那看来是没有专业技术是修不好了,不过我就想了解下是否是因为我接错线导致的

网友:
你接错的那个BOOT并无影响。。而且你是接地线上去,又不是接了供电上去

电调开机自检,第二声是油门信号自检。说明飞控的油门信号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给到电调。可能是飞控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