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数图无损加装模拟图传】不影响保修,也不浪费手里的模图!!!

楼主(2019-09-05):
前段时间看到一位高手把眼镜拆开,内置进去模拟图传的接收,由此得到启发。

鉴于很多玩家不愿意破坏眼镜,本次改装对眼睛完全无损,只是小小的改装一下供电线,也没有多余的模块外挂,同样简洁美观,迫不及待的先放初步改装方案给大家。

同时,作为第二期本人也在考虑用前面罩的固定方式,设计一个接收模块的固定座,最终图纸分享给大家目前还在建模中

更新:看大家评论都在关注AV-IN的延迟问题,话不多少,说验证就验证!
测试方法:6S手机秒表 同时拍秒表和眼镜中画面(对焦对的好辛苦)

测试结果:随机选取两张20+ms 相减最大也就479-450=29ms 测试是在室内进行的,可能也会有点干扰啥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延迟问题可以忽略了。原理上讲AI-IN和直接焊线是一个道理啊,没有所谓的增加延迟的说法

先放一张初步的效果,请忽略本次用的TURE-D接收的固定方式,将是下一期的优化项~
简单的步了一下线,看起来已经很简洁了,后续挂载位置定了之后把长度优化一下就完美

该装好后的迫不及待通电看下效果,香!香!!香!!!关键是屏幕分辨率和屏幕大小,真香!终于可以抛弃HDO小屏幕了

正面的示意图,大概后边就长这个样子

这里进入改装正题:
需要准备的工具和辅材:剪钳,烙铁,热缩管,杜邦线,4段式的音频线(这里注意看一下要四段四芯的,因为DJI用的是后两段,最后一段是GND,倒数第二段是视频信号。手里边这条骚红色的配色也很好看

改装关键点:做一条牛逼的降压线,于是去某宝疯狂找条形迷你DC转5V DC,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一个还带滤波的。
拆眼镜是不可能的,破坏售后保修嘛。那就把原装供电线剪了吧,去商城看了一下再买一根也就19块钱,咔嚓!

再套上热缩管,注意我这个是肥鲨TURE-D的接收机,所以是5V的降压模块。焊好线后搞个透明的热缩管把芯片和主供电线套一起

然后焊两条杜邦线,作为接收模块的供电;一条3.5mm音频信号线(用万用表量出四芯中哪一芯是根部第二段)转杜邦线作为视频信号的输入。因为供电都是用的一块电池,视频信号的GND回路不需要再单独接一路,因为接收模块上供电GND已经在一起了。

焊接好后通电试一下,咦。怎么没图像?后来发现自己用的是2段的耳机线,直接把信号和GND并一起了(图中黑色线,后来就有了红色专门用来听歌的音频线被剪的故事,大家可以提前关键词“4芯 3.5mm”买好音频线)

上图中也可以看到肥鲨TURE-D的接线,三根就够了,后边画好结构件就把这些插针减掉,直接焊好,毕竟HDO已经卖了

模块的固定,目前先用扎带绑在两个天线上,还算稳,已经在建模了,搞好就把能固定TURE-D模块的面罩换上,无损不影响保修!

香香香!!!因为分辨率和屏幕都上升一个级别,眼睛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累了,还有,近视眼的福利啊,大疆的可以直接带近视镜再带这个眼镜

下班就回家继续建模,看大家回帖的热情了,OK后图纸一定共享!

楼主:
二楼留着后边放图纸链接

看大家评论都在关注AV-IN的延迟问题,话不多少,说验证就验证!
测试方法:6S手机秒表 同时拍秒表和眼镜中画面(对焦对的好辛苦)

测试结果:随机选取两张20+ms 相减最大也就479-450=29ms 测试是在室内进行的,可能也会有点干扰啥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延迟问题可以忽略了。原理上讲AI-IN和直接焊线是一个道理啊,没有所谓的增加延迟的说法

网友:
除了竖大拇指我还能说啥

网友A:
楼主牛逼
大疆这个眼镜会不会太大了不方便携带?

网友:
不过这下眼镜有六根天线了。。。貌似有点浪费

网友:
用了AV输入吧。。。老实说经过AV输入会增加延时。但是到底增加多少只有实测了。。。
加入几乎没有增加延时或者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大疆这一套就更超值了。

网友:
楼上有理。其实口袋fpv延时的0.1秒里,大头就是接收端模拟信号转数据信号,交给安卓系统,手机再显示这个过程。
大疆应该没有复杂的操作系统转换,应该比0.1秒少,但少多少必须测一下

网友:
是个好教程,可以考虑稍微小改一下

网友:
做一个打印件,套在dji原先的眼镜天线上,是个比较好的固定方法

网友B:
我是打算设计一个模块直接把模拟接收固定在控把手上

网友:
听说延迟在100 那就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打算设计一个模块直接把模拟接收固定在控把手上

直接用控电 给接收模块供电是吧 只是还要拖一根AV线到眼镜 有点麻烦

网友C:
汽车不想开了吗?改成自行车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不想开了吗?改成自行车骑?

大多数人骑自行车,你开个汽车有点不合群啊。

网友:
大疆眼镜3999,肥鲨hdo3499.
要是延迟不高的话谁还会去买肥鲨。

而且大疆这个还带了高清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
大疆这个眼镜会不会太大了不方便携带?

官方配的有绒布袋,装起来后和肥鲨盒子差不多吧,毕竟双屏幕、四接收、带近视眼镜可以直接带这么多优点,实际使用中没感觉不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不想开了吗?改成自行车骑?

未来还是开汽车或者更高端的驾驶工具的时代,现阶段满足大家不想浪费自行车的想法

网友:
延时不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