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单向轴承拆卸更换教程

楼主(2019-09-05):
前几天飞行后检查飞机,把该紧的再紧一遍,调机时发现大齿盘成波浪式晃动,由于大齿才换没多久,直接就锁定问题出在单向上了。拆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

没办法,只能换啊,但一看原厂件得70,Q3的得52,富丽得25,以上还都得加上邮费,最近手上又很紧,只能想想办法。于是TB找了半天,终于看到合适的了

X3用HF1012单向+50mm台虎钳+两个铜管转接头(一个用内孔15mm,一个用外侧12mm)(防广告嫌疑,店铺名全部打码)
今天东西全部到货,迫不及待抓紧换起

图示即全部所用工具

楼主:
如上图装上台虎钳,注意要尽量轴线重合,再用烙铁加热单向外侧,慢慢旋紧台虎钳,前期会比较紧,且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因为单向外侧配合时比较涩,不用太过惊慌,只要轴线对上就能稳妥的拆下来。
要注意的是15mm内径的铜制转接头长度不足以将单向完全拆下,后面不要一直拧,别把套子给夹坏了可以用小点的东西轻轻敲下来,比如我的红尾起子。
上新轴承就更简单了,不必赘述。
这次总共花费不到60,台虎钳什么的可以一直用,总体比较划算,希望能帮助到大家,See you again, bye bye.

网友:
同有x3的收藏了

网友A:
飞了几年了这东西重来没有换过

网友:
说真的,大盘波浪跟单向可能没什么关系,跟单向座比较可能有关系

网友:
支持一下,这种方法已经用了很久了。

网友:
这些工具都好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