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cinebee保护圈 请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2019-09-05):
自己设计的 前几天把一个电机摔坏了 就设计了个这种保护圈 总重量15克 有点重

上部的弧形 可以更容易反乌龟
还没有试具体效果怎么样 等待配件寄过来中

网友:
续航减少1分钟

网友:
侧面一圈不用那么厚,搞薄一点然后画加强筋,用矩阵命令旋转一下差不多了

网友:
CURA版本太老了

网友:
上面两根弧形,一炸就断你信不信。你怎么能保证每次炸鸡翻车正好是正顶部,可能是顶部侧面落地,那个弧形根本没有作用。

网友:
很有想法...................

网友:
就是太笨重了,这机子室内随便飞飞就好,太猛的动作换机子

网友:
玩的多了,就什么都不喜欢装。

网友A:
有想法, 设计的不错.
不过建议改玩3寸机, 我不玩圈机就是因为这种小电机太脆弱. 护圈保护功能也有限
1306电机通用性,结实程度,经济性都很不错. 而且力量又不是非常大, 桨很少打坏, 实际上我到现在还没报废过一个三寸桨
再有3寸机室内室外通吃, 我室内10几平米都能飞的头晕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 设计的不错.
不过建议改玩3寸机, 我不玩圈机就是因为这种小电机太脆弱. 护圈保护功能也有限
1306 ...

我是冷场王么? 还是砸了别人的生意?

网友:
这个创意还是不错的,符合中秋节的意境,加个福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