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刷V2支持4S电池吗?

楼主(2019-09-05):
精灵2早就停产了,原厂电池大都鼓包不能用了,买了一块副厂,质量太差,于是把精灵2刷成V2,能不能用精灵3的4s电池呢? 电机电调和稳压模块能受的住吗?

网友:
我只相信:实践出真知

网友:
硬件电调限制的,刷固件不能改变的

网友:
试试吧,不过那个电机和桨要换。电源模块应该没有问题,电调可能不行。

网友A:
电调我有拆机的试了4s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我有拆机的试了4s可以用

您好,发热怎么样啊?害怕空中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发热怎么样啊?害怕空中烧了!

发热还行,你可以先悬停飞起来试试,我是飞了3架次没啥问题

网友(2019-10-27):
原来的电调不支持4S的,如果想电调很好工作,必须把电调上的降压ic更换,不然把电调上的mcu烧掉的

网友:
那个降压ic是5个脚的,就是那个LP2981换掉,换成耐压更高的IC

网友:
LP2981只能承受16V的电压

网友(2020-01-10):
会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