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充电疑问……

楼主(2019-09-05):
这个遥控器的3s电池,放电的时候发现有一组老比别的高0.8-0.9v样子,别的组都放到3v了,它还能有3.5v以上,是不是这个电池挂了?还有无办法挽救(图片是另一个正常电池组的,排除充电器问题)?

网友A:
补救不了了 锂电池切记 误过充过放 而且一定要选择大牌电芯

网友:
你试试冻冰箱

网友B:
B6的话应该就是不平衡了,A6如果出现这问题就要检查平衡线是不是已经藕断丝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的话应该就是不平衡了,A6如果出现这问题就要检查平衡线是不是已经藕断丝连了。

放电状态这块电池就会一组高,一组低……正常放到9v,有一组还是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救不了了 锂电池切记 误过充过放 而且一定要选择大牌电芯

这块电池新买的,没有过冲或者过放……只是放时间比较久,没怎么用

网友:
拿个a6平衡一下试试吧

网友C:
用万用表单片量量,B6不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单片量量,B6不是很准

我晚上回去试试看~

网友D:
找出单片电压的正负极,单独充电或者放点,至所有平衡再用平衡冲,充电器不是万能的,只有电压相差不大时才能平衡充电。我是挽救回来两块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出单片电压的正负极,单独充电或者放点,至所有平衡再用平衡冲,充电器不是万能的,只有电压相差不大时才 ...

我试一下看看,有一组确实高的有点太离谱……感觉里外里就没放过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一下看看,有一组确实高的有点太离谱……感觉里外里就没放过电

单片电压高,放点比较麻烦,找到正负极来回打火或者接变压器都可以,比较危险注意线不要太热了,正负极别搞反了,过放的话用镍氢充电模式正负极对着单片电压的正负极硬冲到3.6v,再平衡电压,就可以挽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电压高,放点比较麻烦,找到正负极来回打火或者接变压器都可以,比较危险注意线不要太热了,正负极别 ...

不行焊个接头,接负载跑

网友:
充电器用  对付用吧  哈哈  亲观察呗   别上天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电池新买的,没有过冲或者过放……只是放时间比较久,没怎么用

每次用完电都要用充电器把电池充到保存电压,也就是单片3.8V,长时间不用,要每隔1个月充放电一次,这样做才可以长久保存

网友(2019-12-15):
b6毁电池,我已经不用b6了,充坏了我3个电池了

网友(2020-02-08):
正常长久不用的电池性能会睡眠,充电器不行。,不行深放一次放到3.0_2.80V,用1C电压冲到3.85V,再改小电流100-200mA冲到4.20V

网友:
鼓包的就算了,救回来也不能用大电流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