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盈电机,炸一次坏2个电机轴承……

楼主(2019-09-05):
电机座那个好拆,顶一下就出来。上面那个压根顶不出来……把内径都顶掉了,外环死活还是卡着。整个电机孔壁跟轴承外环平齐。找不到受力点,用热风枪和电烙铁烤热也没办法拆出来……看来是要废了。。。。银燕的机架都炸坏2个了,电机还是好好的……致盈一次草坪炸鸡就挂了2个轴承(主轴晃动严重,没办法同心。

网友:
我也亲眼见识草地小炸掉磁钢,同款,呵了个呵

网友:
买个小拉马,有工具就好拆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用纸把孔堵了,然后用电烙铁罐锡进去。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用纸把孔堵了,然后用电烙铁罐锡进去。然后……

刚才试了下,不行,外环壁面太光滑,粘不紧。一敲焊锡就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不行,外环壁面太光滑,粘不紧。一敲焊锡就出来

多堆点,锡要充分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堆点,锡要充分融化

都堆满了,你可以看到整个焊锡都很饱满。……而且这个轴承很小接触面少的可伶,又是光滑面其实没受多少力。我用尖东西从后面斜着敲都没办法。堆焊锡这个受力更小,还加了502都不行。

网友:
加热时间不够,要让锡充分融化,填满轴承内圈的沟槽里面

网友:
我的致盈2207也翻修了两次,看到有和我相同遭遇的忍不住想怀疑致盈的质量了……

网友B:
这轴承真薄啊!!是外壳还卡在中间吗??用线锯把轴承锯一条口就松了!

网友:
同款,这电机轴承拿出来,自己也装不进去。换一套吧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轴承真薄啊!!是外壳还卡在中间吗??用线锯把轴承锯一条口就松了!

对,外壳还卡在里面。轴承内环都敲坏了,外环还死死卡在那里。而且很饱。。草地炸一次,直接就坏了个电机,螺旋桨都没伤痕。质量实在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不行,外环壁面太光滑,粘不紧。一敲焊锡就出来

垃圾桶吧,连好的也一起垃圾桶。以后别买这个牌子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外壳还卡在里面。轴承内环都敲坏了,外环还死死卡在那里。而且很饱。。草地炸一次,直接就坏了个电机 ...

看来材质不硬,可以用钢丝锯拉断一个口就松了!!估计厂家节约成本用的铁皮轴承!正常不炸也只能用半年就散架了!!

网友D:
所以说,不要随便买杂牌的东西,航模还是那几个老品牌质量过硬。
电机tmotor
朗宇cobra银燕好盈(cobra和朗宇不怎么关心穿越机),电调好盈银燕tmotor(好盈代工)。

什么飞盈佳乐,致盈这都是在固定翼圈混不下去才做的穿越机配件。何必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买这些玩意。

要么买老厂产品,要么买华强北杂牌,没有中间地带,120多的四合一没准都比飞盈佳乐的质量好。

网友:
轴承外圈没出来最**。。。很难弄出来。暴力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桶吧,连好的也一起垃圾桶。以后别买这个牌子的东西。

准备整套电机换掉了。打算换银燕1606。我就想不通,我银燕2306炸了无数次,机架都炸坏了,桨坏了更多副,但是电机从来没有出现问题。这个还是在草坪炸鸡,一次就坏了2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不要随便买杂牌的东西,航模还是那几个老品牌质量过硬。
电机tmotor朗宇cobra银燕好盈(cobra和朗 ...

就飞了2次

网友:
楼上说致盈垃圾有点武断了。2306的轴承比是494,致盈1506是363,小电机用小轴承当然不耐炸。只是致盈电机的轴承紧配合其实这样精度更高,所以导致炸鸡后不能自己换轴承
来自小程序

网友:
炸机都成专业钳工了

网友(2019-10-16):
同款2207,脆皮电机,反厂过2次,最后修无可修,建议更换了,但众多同等电机中,效率是真的高!而且颜值很好。又爱又恨!

网友E:
就你这种脑残也就只能炸鸡  炸了还不知道怎么修
穷逼赶紧滚回去搬砖吧,别到处丢人现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你这种脑残也就只能炸鸡  炸了还不知道怎么修
穷逼赶紧滚回去搬砖吧,别到处丢人现眼了

举报了

网友:
我的致盈2306飞了十多个电莫名其妙缺相,以后再也不碰这个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