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pro改了飞越FBI旋翼头,翼面太高,怎么改能降低呢,求方案?

楼主(2019-09-06):
方案1用飞越DFC中联+飞越相位器

方案2直接换亚拓500x中联
各位大佬给看下是否可行,尺寸匹配不,或者还有啥经济实惠的可行方案?

网友:
飞越这个头是高,我也搞不懂为啥,反正我后来换回亚拓原厂的了。

亚拓的500系列也是乱的一笔,型号又多又乱,买不好也是一样用不成!

网友:
高一点我感觉还好,把敏捷调高一点就好

我飞习惯了高的,再飞500x的感觉太灵活,差点炸鸡,把敏捷降低一些才稳住。哈哈

亚拓500飞470桨,真的很舒服

网友:
其实用500L的中联是最佳的匹配,但是如果楼主要追求极致的3D翻滚效果,那么有两个方案。1:直接使用500pro的DFC旋翼头和DFC主轴,这样好处就是全部原厂安全有保障,又是最低的旋翼面;2:购买500X的中联、500x的相位臂还有拉杆,配合DFC的主轴就可以了,主轴不用另外打孔直接使用,调机时注意一下升降螺距的极限位置不要有任何干涉就好了!这几种方案都是建立在原厂件的基础上的所有安全有保障,最后祝楼主玩的愉快

网友A:
以前飞500时候就是飞越dfc旋翼头加相位臂这种改装方式的,高旋翼头飞机姿态也不一样,而且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飞500时候就是飞越dfc旋翼头加相位臂这种改装方式的,高旋翼头飞机姿态也不一样,而且不好看

楼主意思直接换个飞越DFC中联就好了么,DFC中联能装上相位臂嘛,会不会有干涉

楼主:
补2张飞机图

网友:
这么多年了,还没人做比 RJX 那组还好用的头组...

虽然它的大桨夹很丑,但 T 头很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意思直接换个飞越DFC中联就好了么,DFC中联能装上相位臂嘛,会不会有干涉

我记得当时自己研究过2种改装方法,好像都用过。
1,是dfc中联,下面加相位器和相位臂。
2,是dfc中联,锁紧中联的2颗螺丝改成比较长的螺丝,这样长出中联的螺丝就可以安装相位臂了,然后在相位臂外面再加一个螺母锁住相位臂,这样相位臂就固定好了。

网友B:
亚拓原厂中联,只有一颗螺丝固定在主轴上,螺丝容易变形,旋翼头容易晃动。不明白为什么不像FBL中联哪样,用三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当时自己研究过2种改装方法,好像都用过。
1,是dfc中联,下面加相位器和相位臂。
2,是dfc中联, ...

感谢,意思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不加相位器的方法,中联中间穿过主轴孔的螺丝帽和后面的螺母会突出中联表面,这样貌似干涉相位臂上下运动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意思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不加相位器的方法,中联中间穿过主轴孔的螺丝帽和后面的螺母会突 ...

中联侧面是开缝的,缝隙的顶端有个圆形孔,螺丝就这里穿过,可能你会担心是否能承受力不开裂,我是一直这样飞,而且什么乱七八糟动作都做的,没什么问题,放心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联侧面是开缝的,缝隙的顶端有个圆形孔,螺丝就这里穿过,可能你会担心是否能承受力不开裂,我是一直这 ...

明白了,穿过主轴的螺丝不从正面安装,而是从侧面有缝那个孔位穿过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穿过主轴的螺丝不从正面安装,而是从侧面有缝那个孔位穿过是吧

是的,这个孔好像正正好好和螺丝一样,还有螺丝锁紧中联这条缝隙,没问题的。好像印象中,螺丝孔改到侧面,主轴要锯短一点点,反正这个几分钟的事情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穿过主轴的螺丝不从正面安装,而是从侧面有缝那个孔位穿过是吧

反正比主轴重新开个孔肯定方便很多,这样改好后,大桨夹离十字盘导轨就非常接近了,就是旋翼头很低了,飞机姿态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比主轴重新开个孔肯定方便很多,这样改好后,大桨夹离十字盘导轨就非常接近了,就是旋翼头很低了,飞 ...

好的,我就按这个方案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