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改TG550后3D尾巴抽,快速抖动 的解决案例【彻底解决】

楼主(2019-09-06):
TG520 改 550后,尾桨换上新买的93mm的碳桨,桨的平衡性很好

正常3D没什么问题,就是做刷锅动作时,会偶尔快速来回抽动,很容易炸鸡

尾巴控上的感度一度降到了8(Vbar),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520的尾巴的虚位有2个地方:
1、尾桨沿尾中联方向上的虚位;(红色箭头)
2、L控制臂在尾轴方向上的虚位;(蓝色箭头)

我分析了下,尾中联方向上的虚位,只要虚位大小一样,是不影响的,询问群里的大佬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这个可以排除;
L臂的虚位,我别的机子上也有,但是最多是锁的不太好,没有这种现象发生,所以也可以排除这个问题;
换了一个新的尾中联,现象依旧;为啥要换尾中联,因为我买过几个尾中联,其中有一个一边长,一边短,还有一个有点歪。

那么是不是尾桨的问题,我换上了85mm的尾桨试飞~

OK,问题竟然解决了~
虽然锁的不是非常完美,但是正常3D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要做的:
1、已经买了双推,准备换双推,L臂方向上的虚位还是不爽;会造成感度上不去;
2、还是要上90mm的尾桨,毕竟是550桨了。

练习的话,还是360或是500改470桨的机器很完美;
550有些大,对电池、电包、充电速度各个方面要求高,适合飞熟悉的动作;

-----------------------------------------------------------------------------------------------------------
【解决方案】
1、上双推,减小虚位,这样可以增加尾巴感度,锁的更牢;

2、增加舵机行程,原来是100,后来更换舵机臂,使舵机行程到120~130,完美;
3、配适合的尾桨;520桨配85mm尾桨;550桨配93~95mm尾桨;
4、适当的增加或是减小尾巴博士帽里的P(+5或是-5)进行试飞,找到适合自己机器的P;

已经爽飞,瞬间急上急下也锁的一根棍子,倒飞刷锅也锁的很好,再也没有抽动、抖动、漂的情况。

网友A:
LZ 尾浆夹球头的安装方法与说明书是反的,我的也是这样,尾舵设置里反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尾浆夹球头的安装方法与说明书是反的,我的也是这样,尾舵设置里反一下就好

是么,我去,我装机基本不看说明书的,都能飞~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尾浆夹球头的安装方法与说明书是反的,我的也是这样,尾舵设置里反一下就好

刚去看了下说明书,和我一样。正确的是截图上的晚上回去换正确

网友:
我的KDS5.5用105桨

网友B:
这样装三角补偿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装三角补偿是反的

嗯,下午装正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下午装正确了。

装正确后 飞行有啥区别不? 我不愿拆螺丝胶 还没改呢。
@wangdongjunno1 请问三角补偿会影响啥?

楼主:
求教 tg520 tg550 电池搭配和尾齿轮

引用 网友A:
装正确后 飞行有啥区别不? 我不愿拆螺丝胶 还没改呢。
@wangdongjunno1 请问三角补偿会影 ...

飞了十来个起落,没啥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正确后 飞行有啥区别不? 我不愿拆螺丝胶 还没改呢。
@wangdongjunno1 请问三角补偿会影 ...

正确装法会使尾桨摆动收敛,而错误装法会使尾桨摆动发散

网友C:
哈,我也是昨天装反了。导致大小桨报废,也是520。因为我修正是正得,导致原地打转。你这个需要舵机方向反,修正反,才能飞

网友C:
而且我机器震动700,悬停,尾巴慢摇,咋也整不好。好多人都说有点,不用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我机器震动700,悬停,尾巴慢摇,咋也整不好。好多人都说有点,不用理他。

震动700 ,这么小,按道理不应该。

我的已经彻底解决了。尾舵机加长了舵机臂,让Vbar调参软件的行程到达120~130就OK了
配置:TG520改550,双推,93mm尾桨,5200mah电池
虽然我的震动显示2900+,但飞3D刚刚的,机身感度能上80,倒飞刷锅也能锁的非常好,尾巴一根棍子,急打螺距,也没有任何问题,跟手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装法会使尾桨摆动收敛,而错误装法会使尾桨摆动发散

晕 这么吓人呀,我都飞了 20多个起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确装法会使尾桨摆动收敛,而错误装法会使尾桨摆动发散

对于楼主这种居中的球头位置没有这种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我也是昨天装反了。导致大小桨报废,也是520。因为我修正是正得,导致原地打转。你这个需要舵机方向反 ...

你这太不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楼主这种居中的球头位置没有这种结论

我感觉也是  所以就懒得改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楼主这种居中的球头位置没有这种结论

tg是居中嘛我以为和sab一样是斜的

网友:
楼主玩到这个级别,才知道不顺滑会造成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