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4.0 GPS RESCUE救援模式具体设置//CLI命令解读和测试

楼主(2019-09-06):
Betaflight 4.1更新在即
终于把4.0的GPS RESCUE摸透了

网友:
能整理个文字版么

楼主:
萌新发帖,下次加上

网友A:
问下,我刷的是3.5.7的固件,能否使用这些命令?在3.0固件下,失控保护页里只有简单的勾选项(而且仅一项打勾,没有其它参数可设)。为什么我不刷4.0固件?因为我装的是Y3模式,4.0以上固件都无法正常起飞,要不是左右摆尾就是打筋斗。只有低版本的固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我刷的是3.5.7的固件,能否使用这些命令?在3.0固件下,失控保护页里只有简单的勾选项(而且仅一项打 ...

3.0和4.0的设置确实有区别,特别是地面站失控保护的GUI界面。。。视频里的设置只针对4.0,部分3.0不适用,具体有哪些用CLI看一下,可以在CLI里面进行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