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传详解:fport,sport,软串口用法

楼主(2019-09-06):
先感谢各位大佬打开这篇帖子,写这个帖子只是自己的经验总结。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交流。

随着开源回传lua和遥控器屏幕硬件的发展,遥控器瞬间变身地面站,实时查看各种飞行信息变成了很方便的事情。
最近用opentx玩回传功能的模友越来越多,然而大多摸索着前进,不同的飞控和接收机打开回传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身边很多模友使用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疑问。固写一篇经验帖,不求解决所有模友的问题,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能帮到一些准备用f port,s port的模友。

fport,sport和软串口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fport是frsky特有的协议,一根信号线,一个串口即可包含以下三者:通道控制信息,回传信息和准确的rssi信号显示。作为对比,常用的sbus仅仅包含了通道控制信息,即使是16通输出的rssi信号,实际使用中很多爱好者都发现rssi16的信号值相比遥控器的回传显示rssi偏低导致飞起来总感觉信号差。fport显示rssi并不依靠16通道,相对来说非常精确。

sport也是frsky独有的回传协议,只包含回传信息,需要和sbus同时使用。加上正负极,也就是总共需要接4根线。rssi可以通过sbus16通显示。

软串口功能可以让玩家在不升级飞控硬件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串口。比如把5号电机,6号电机,led接口改成通用串口,供图传调参,sport等设备使用。(不推荐将接收机,gps等设备接到软串口上,因为会较大增加控制延时,同时会占用更多mcu内存。换句话数软串口的存在就是确保接收机,gps,罗盘等设备使用uart这种硬件串口保证良好体验的同时,让玩家兼顾sport,图传调参等更多更能)

FPORT的使用

大体方法如下5步:(下面会贴出每个我使用的接收机开fport的细节,f4v3为例)

1.查看自己的接收机是否支持fport。睿思凯接收机大多需要刷写fport固件。支持fport的接收机如frsky r-xsr,r9slim+,r9mm,frsky Archer rs;
(以下两款接收机不推荐配合f4飞控使用fport,但可以配合F7 F3飞控使用fport功能:jumper r1f 和frsky r9mini);
jumper r1(出厂仅支持sport,适用f4飞控)

2.查看自己的飞控,或者直接询问厂家是否支持fport。emmmm如果厂家懒得回答,以后也可以懒得买他家飞控。以f4v3飞控为例,建议使用uart1的tx1端口连接信号线。

3.焊接飞控和接收机连线,一共三根即可。正负不用讲,飞控要从原来的sbus焊盘改到对应uart的tx端口。接收机要接上对应的fport焊盘。不同的接收机和飞控使用的焊盘不一样,下边我会给出组合供玩家参考。

f4v3为例:
r9slim+使用rx1引出信号  r9mm接收机需要inverted sport引出信号  r-xsr需要从p点引出信号(在接收机电路版上有标注,很好找) 。
引出的信号线推荐连接飞控上的tx1焊盘,其他tx焊盘可能用不了。具体咨询厂家。
f722飞控为例:
r9slim+使用sport引出信号  r9mm接收机需要sport引出信号  r-xsr也从sport引出信号。引
出的信号线推荐连接飞控上的tx1焊盘,其他tx焊盘可能用不了。具体咨询厂家。

查找接收机焊盘用法请使用说明书进行查找。

4.连接地面站

4.1打开地面站设置项里面的telemetry
4.2接收机选项里把sbus换成fport
4.3输入关于半双工和反向的命令行cli
r9mm,f4v3飞控: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N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ave
r9 slim+和r-xsr接收机配合f4v3飞控: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FF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ave
r9 slim+和r-xsr接收机配合f722飞控: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N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ave

不同厂家的飞控,这两句命令ON/OFF可能不一样,如果以上给出的命令不能正常工作,在确保接线和4.1-4.3环节操作正确前提下,可以尝试排列组合这两句命令,一共4种可能性,很快就能试出来。

5.去到遥控器TELEMETRY遥测界面,删除(delete)现有的传感器(sensor),重新寻找新传感器。  对应复制粘贴 inav lua(同样完美支持betaflight 的飞控)进遥控器sd卡,寻找传感器成功后 ,在主屏幕打开遥测 inav lua的界面,即可实时查看飞行器的各种数据。
用f4刷写ardupilot的模友注意,正式版对fport的支持要等到4.1固件,目前仅有latest版本固件可以使用fport。因为使用的人不多,暂时不做详解。模友们有需求的话我再抽空撸一撸。
补充:有关Fport的osd显示rssi方法
接收机fport和飞控通讯的这一根信号线,包含:控制,回传,rssi这三样东西。在osd打开rssi方法如下:
禁用rssi通道且不需要任何遥控器的转发---->直接在osd打开rssi---->这时osd出现rssi50的字样,先别急,进入命令行界面---->输入  set rssi_scale=200  并回车即可---->此时osd将会显示非常精准的rssi值,比16通道映射的更准确。

SPORT和软串口功能的使用

1.sport的使用需要焊接4根线,正负和sbus,sport.

sport这根线单独用来把飞行器的信息从飞控传送到接收机,再由接收机的回传功能传回遥控器屏幕上进行显示。

我常用软串口功能来玩sport。

因为f4v3s飞控的串口本就不多,uart1,3,6我分别给gps,罗盘和接收机sbus. 软串口可以把5号6号电机信号线焊盘改成两个软串口的tx 端供图传调参和sport回传来使用。(至于为什么不用f4v3的uart136 对应fport 罗盘 gps,感兴趣的模友可以自行测试,欢迎跟帖交流)

2.设置软串口,软串口的设置方法betaflight和inav两种固件方法不同,以下分开来讲。

3.打开地面站设置项里面的telemetry

4.去到遥控器TELEMETRY遥测界面,删除(delete)现有的传感器(sensor),重新寻找新传感器。  对应复制粘贴 inav lua(同样完美支持betaflight 的飞控)进遥控器sd卡,寻找传感器成功后 ,在主屏幕打开遥测 inav lua的界面,即可实时查看飞行器的各种数据。

betaflight 软串口的使用

原理就是先使用“resource”命令,查找到想要改成软串口的焊盘对应的定义编号。然后用命令把这个焊盘更改定义为软串口。我常用f4v3的5号六号电机信号口来做软串口。

1.定义软串口:

resource SERIAL_TX 11 XXX

resource SERIAL_TX 12 XXX      (XXX为待定义的焊盘号,需要resource命令自行查找,SERIAL_TX 11和SERIAL_TX 12分别为两个软串口编号)

save

2.打开cpu based soft serial(软串口)

3.打开地面站设置项里面的telemetry,重启设置好端口功能
4.去到遥控器TELEMETRY遥测界面,删除(delete)现有的传感器(sensor),重新寻找新传感器。  对应复制粘贴 inav lua(同样完美支持betaflight 的飞控)进遥控器sd卡,寻找传感器成功后 ,在主屏幕打开遥测 inav lua的界面,即可实时查看飞行器的各种数据。

INAV软串口的使用

1.直接刷带软串口的固件。比如f4v3_s5s6_2ss固件。
2.打开cpu based soft serial
3.打开地面站设置项里面的telemetry,重启设置好端口功能
4.去到遥控器TELEMETRY遥测界面,删除(delete)现有的传感器(sensor),重新寻找新传感器。  对应复制粘贴 inav lua(同样完美支持betaflight 的飞控)进遥控器sd卡,寻找传感器成功后 ,在主屏幕打开遥测 inav lua的界面,即可实时查看飞行器的各种数据。

r1f和F4使用方法(不推荐)

(软串口会占用cpu资源,官方建议尽量pid循环不要开太高,否则飞控运算不过来会出问题)

r1f 使用f4v3飞控,先说bf,选fport,telemetry,cpu based serial port

set tlm_halfduplex=on

  set tlm_inverted=off

resource SERIAL_TX 11 A09

set serialrx_inverted=on

set serialrx_halfduplex=on

再去port里边选中softserial port 1作为接收机端口即可

inav稍微复杂点,因为我没有找到inav修改软串口引脚的方法,所以我们先来备份inav,进cli,输入diff all回车,如图复制下面所有的命令,保存在写字板txt文件,待会刷完固件再恢复就方便了。

现在给飞控重新刷固件,选择f4v3 s5 s6 2ss版本

刷好后。pwm5和pwm6就分别是softserial port 1和2了,我选择ss2这个软串口,所以焊接接收机信号线到pwm6。

连接飞控到电脑,复制刚才的备份到cli,别急,去osd重新上载字体,这样你原来的设置就都回来了。

去port里面选中serial port 2,再输入

set serialrx_inverted=on

set serialrx_halfduplex=on

set telemetry_inverted = ON

set telemetry_uart_unidir = OFF

搞定,欢迎交流

xsr和x4rsb的焊接,用不同的飞控,焊接起来不是很方便

接收机合影(从左到右分别是jumper r1f   frsky xm+ r9slim+ 去掉外壳的x8r)

本来打算附上lua,结果找不到上传附件地方,贴个地址吧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LuaTelemetry/releases/

网友A:
你好 我也是用的r1接收机。f4v3飞控。把r1的f.port接在飞控的sbus上 和串口的tx上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下图是我的设置。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是用的r1接收机。f4v3飞控。把r1的f.port接在飞控的sbus上 和串口的tx上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下图 ...

r1f接收机inav软解我还没试,不过inav和betaflight,f4v3飞控软解的cli不一样,inav你可以先输入这个试试
set telemetry_inverted = ON
set telemetry_uart_unidir = OFF

楼主:
f4v3,r1f接收机,只连接sbus,同样需要选择fport,打开telemetry,然后输入命令行
set serialrx_inverted=on
set serialrx_halfduplex=off
即可起飞。 需要看rssi的话,遥控器收到的回传信号反向再转发给接收机即可。

网友B:
此款近距离会丢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款近距离会丢信号么?

不会,不过我用的t16遥控器。   我之前用x9d,同样xm+接收机,x9d近距离失控,t16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是用的r1接收机。f4v3飞控。把r1的f.port接在飞控的sbus上 和串口的tx上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下图 ...

搞定了,r1f在f4v3 inav 和betaflight 的设置我都成功了,请看一楼更新

网友A:
感谢大佬。inav配r1接收机回传搞定

网友:
精华帖,必须顶一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inav配r1接收机回传搞定

F4V3?飞控?

网友D:
曼巴F405 配xm++    现在搞不出回传信号  该怎么去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曼巴F405 配xm++    现在搞不出回传信号  该怎么去搞呢

曼巴f4没有反向器,用xm++搞sport没戏。f4v3有反向器可以搞。实在想折腾的话,自己外加一个硬件反向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曼巴f4没有反向器,弄不了回传。f4v3可以

那我只要换个飞控就行吧   电调不用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曼巴f4没有反向器,弄不了回传。f4v3可以

我的曼巴是一套的

楼主:
嗯嗯,电调不用换,自己改改线

楼主:
顺口说一句吧,大家买f4v3之前,最好进群问一下哪家店f4靠谱,个别店铺(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就不点名了)的f4v3有明显质量问题,会莫名其妙空中关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电调不用换,自己改改线

那我能把电池的电压显示搞出来不   我不要回传  显示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能把电池的电压显示搞出来不   我不要回传  显示电压就行

不行,因为飞控不能把信息发送给接收机。你看电压用osd呗,或者去咸鱼买个sport转换飞控tx的线,也不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因为飞控不能把信息发送给接收机。你看电压用osd呗,或者去咸鱼买个sport转换飞控tx的线,也不贵

关键字是啥子

网友E:
这相对位置怎么得来的 gps吗

网友F:
楼主好,我使用的R9 Slim+接收机,虽然F.PORT能控制飞机,但是遥控器接收不到飞控的遥测传感器,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G:
楼主的遥控器 opentx 里的这些控件咋弄的呢 ,T16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字是啥子

关键字记不太清了,貌似是pix smartport转接线,群里应该有人在做这个,去问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相对位置怎么得来的 gps吗

遥控屏幕上可以显示相对位置,指向和高度等各种信息,需要gps和罗盘。固定翼加个gp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遥控器 opentx 里的这些控件咋弄的呢 ,T16自带的吗,

在我一楼给的链接里下载第一个zip,解压后选择相应内容拷贝到遥控器sd卡即可。周末有空我再做个详细点的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我使用的R9 Slim+接收机,虽然F.PORT能控制飞机,但是遥控器接收不到飞控的遥测传感器,这是什么情 ...

什么飞控,有没有删除sensor再重新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F4V3?飞控?

对。f4v3。用在固定翼上。今天试了一下。舵机没反应。电机测试 运行正常。飞控上的pwm345没有输出。排除了供电问题。不知道啥情况。有人遇到过着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飞控,有没有删除sensor再重新寻找

已经解决了,换到1号口上好了

网友H:
楼主,你好,我也是用的F4  V3,现在是INAV. 1号端口接了R9MM,3号接的罗盘,6号接的  GPS, 图传没有端口接了,请问一下,软解后图传可以接在PMW5或者6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我也是用的F4  V3,现在是INAV. 1号端口接了R9MM,3号接的罗盘,6号接的  GPS, 图传没有端口接 ...

图传理论上是可以接pm5,6的,不过我的图传是tbs smartaudio协议,去国外大论坛查过,暂时在新版inav上还用不了。如果你是肥鲨等其他协议或者旧版inav,可以试试。

楼主:
补充一下接收机fport直接连接飞控sbus(rx)的用法吧:
选项等设置和前面一楼说的fport用法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把全双工模式打开,也就是
set serialrx_halfduplex=off
如果没有信号,再把set serial_halfduplex改成相反值试试,还不行,就再试试把回传(tlm 或者叫 telemetry)相关的反向改成相反值试试。

我在f4飞控,f3飞控上都验证过了,不管是以上什么接收机的fport,都可以直接连接sbus使用。(当然,飞控不带反向器的就没戏了,比如曼巴f4)
这样的话,遥控器只能看回传信号强度,其它操作信号正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理论上是可以接pm5,6的,不过我的图传是tbs smartaudio协议,去国外大论坛查过,暂时在新版inav上还 ...

谢谢大神回复,再请问一下,用软解端口一定要刷F4 V3 S5 S6  这个固件吗?我现在我用的是2.1的固件,里面显示有一个软端口,我可以输入resource SERIAL_TX 11 A09,打开软端口吗?

softserial port 1 这个软端口 对应的是pwm5  还是pwm6 呢?

楼主:
其它固件情况下我没试过,你自己试一下看看

网友I:
楼主 我用f405 wing飞控刷inav可以直接fport连sbu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我用f405 wing飞控刷inav可以直接fport连sbus吧

只要你的飞控带走反向器(问厂家技术人员),还有对应的带走软串口的inav固件(尾巴有ss标志)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你的飞控带走反向器(问厂家技术人员),还有对应的带走软串口的inav固件(尾巴有ss标志)就行。

就这个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