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尾桨数次,改m3螺丝怎么这么难呢?

楼主(2019-09-07):
500机型,射尾桨数次,实在不敢飞了,受论坛摸友启发桨夹螺丝欲改为m3,购入2.5-2.7钻头、手用到机用m3丝锥7个,但本人愚拙,四个尾中联加工成了这样(火了,窗户甩出去1个),丝锥现在也只剩下了1个,不敢再攻丝了,莫非攻丝这么难,请高手指教!

网友:
粘点肥皂水,攻丝进一点受力大了就退一点,钻两三圈就全退出来清一下攻丝和孔里金属屑。

网友:
攻丝不难,心不要慌,手不要晃。安装时上点螺丝胶。

网友:
先2.7钻头扩大,3M丝锥伺候,应该不难啊。其它就是楼上说的攻牙过程注意润滑和排金属屑

楼主:
就是说啊,攻丝的时候我也加润滑油了,顺时针转一圈再退一圈,转着转着丝锥就断了,其中一个尾中联我还退了火(发黑的那个)也不行!
如果再不行是不是m2的螺丝换成芳生的就不会射桨了?

网友:
没练过的是不容易,首先扩孔要保证垂直度,攻丝也要垂直,你这个还是盲孔攻小直径螺纹,多买些继续练吧。

网友:
其实不太会射桨的,以前飞500就飞越塑料的尾桨夹,加飞越碳纤尾桨,2800转从来没射过

网友:
五楼方法很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啊,攻丝的时候我也加润滑油了,顺时针转一圈再退一圈,转着转着丝锥就断了,其中一个尾中联我还退了 ...

小小的 500 直升机,尾中联 应该是 铝材质哦 。
俺一直使用现成的尾旋翼系统、从未射桨。。。。

网友:
现在应该没必要自己搞这么烦心的事了吧? YT 500X 的尾中联已经用 M2.5 的螺丝了

500 尾中联不是铝制的...

话说我也只看过一架机子尾中联用铝的,叫小钛龙来著的坑货

网友:
我改了5个,废了两个。成功的3个,现在非常满意。报废 丝锥2个。

网友:
我打2.5的孔。

网友:
直接买500x的中联就行了,费那个劲干什么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明天丝锥就又回来了,办法总比困难多,成功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啊,攻丝的时候我也加润滑油了,顺时针转一圈再退一圈,转着转着丝锥就断了,其中一个尾中联我还退了 ...

攻丝谁说是转一圈退一圈?谁说的你去抽他!

网友:
铝件的话,可以钻2.7mm的底孔,用铰刀铰一下,然后用挤压丝锥攻丝

网友A:
500X的中联也会射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X的中联也会射桨了?

旧款 500 自改 470 搭 80 尾桨飞 2700 转定速,超过二百起落

还活得好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攻丝成功,飞行中!

网友B:
都是500射尾桨夹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