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低成本的37g低KV涵道的设计与自量产教程(附3D打印图纸)

楼主(2019-09-07):
******标题******
绝低成本的37g低KV涵道的设计与自量产(适于KV2500以下的电机,标配6寸桨的电机,有3D打印机)
文末附3D打印图纸下载
******目的******
某些特殊飞行器需要特别的桨,如下图:

一般而言有两种方法(1)做大的,将常规桨放进去(2)直接拿涵道。
(1)都有坏处,前者如果要维持比例,那么飞行器要做得大,更重,电机大,电调更大......造成整个系统成本更高。
(2)涵道,市面的涵道价格不算低,而且涵道效率差,电流大要配大的电调

下图对比看看6寸和110mm(约4.33寸)尺寸的差别(大38.5%):

************************************************************************
现在就有第3种解决方案。(3D打印机这一利器,设计合理完全不需要担心强度)
特点1:成本低,效率比涵道高,KV2500左右的容易找到多个价位的电机,电调40A内也是比较普遍,打印件自己打印几乎可以忽略成本。
特点2:适用于原6寸桨约152.4mm的直径,减少为110mm的涵道桨,推力不变甚至略大(需要唇口和等桨长度的涵道导流筒)
特点3:测试2212KV2200测试推力为830g,但去掉涵道筒此桨的推力仅有350g(涵道导流筒很重要,增加大半以上的推力)

01桨曲面

02桨厚度0.8mmX5叶

03上倒圆角

04下倒圆角

05前倒圆角

06后缘

07前缘

08切除切除9.1mm(关键,使得3D打印桨不需要支撑,接触面平整)

09切除110mm以外的部分

10旋转体,涵道导流环具体尺寸

11支柱

12倒圆角

13电机座和加强筋

14导流锥,完成

加几张渲染图

15分解和3D打印

不想画的,自助下载图纸:
图纸下载:百度网盘
文件名:37g中低KV涵道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3Nc2-hqmMu3vJhtEet2bQ
提取码: zkqs

旧链作废,忘了画出线孔了,下面是新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pROFysKc5qmmBTDWxAYCw
提取码: dweh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赞一个

网友:
楼主建模高手呀

网友A:
牛人!!但是普通3d打印强度和精度能达到吗?我之前自己也打过螺旋桨,效果不理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但是普通3d打印强度和精度能达到吗?我之前自己也打过螺旋桨,效果不理想啊。

没有问题,按着3D打印的材料特性来设计,没有任何问题,我都用的很爽了,当然常规桨这么便宜没必要,我是用在买不到或贼贵的特殊桨上

网友B:
这个必须要支持一下。

应该算是独立创新了吧?!

支持支持!!大赞!!!
下周就打印一个LZ的图纸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要支持一下。

应该算是独立创新了吧?!

昨晚测试,这个图纸有点bug,就是有一个方向的强度90%油门有震动比较大,要加一条加强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测试,这个图纸有点bug,就是有一个方向的强度90%油门有震动比较大,要加一条加强筋。

明天去公司打印一下 验证是不是同样震动?
公司只有PLA料 不知道运转起来 会不会出现热软 热变形。

网友:
3D打印的桨动平衡怎么样?感觉也可以用穿越机的桨和电机电调,配上3D打印的涵道桶,又轻又够力

网友C:
目前穿越机有多叶的桨 我买到过5寸5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去公司打印一下 验证是不是同样震动?
公司只有PLA料 不知道运转起来 会不会出现热软 热变形。{:1_4 ...

我的就pla,你看我以前的贴子,所有的包括飞机都是pla,除了电机屁股下面的垫片用abs。 abs耐热会更好,不需要垫片,但是abs打起来很臭

还有,先装配好桨和电机再将涵道筒粘上,要不会有装配误差,桨会磨到涵道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穿越机有多叶的桨 我买到过5寸5叶的

你可以磨到4.33寸(11厘米)装进去看看拉力,但我个人觉得不行,我这个桨叶的弧度和形状,我是参考真飞机上的涡轮叶片,然后一点点改了10次,才能达到现在的效果的。
你看翼尖的都有30度,再加或再减都会变小拉力。

再来看看看这叶片的弧度,我试过拉直了或者改成后略都会变小拉力,就必须是前略-后略-前略的形状。

网友D:
楼主,这种函道配上六寸桨,效率如何,比正常的六寸桨效率要高还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函道配上六寸桨,效率如何,比正常的六寸桨效率要高还是低??

只从桨的角度说,任何用多叶桨去代替2叶桨的都会降低效率。但是如果是我文首所指的特殊飞行器,用2叶桨机体会变大,更重,这整体效率反而是下降。
这涉及到整体效率的话就不能只考虑桨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磨到4.33寸(11厘米)装进去看看拉力,但我个人觉得不行,我这个桨叶的弧度和形状,我是参考真飞机 ...

有测试数据吗?我的感觉是 3D打印螺旋桨的粗糙程度比模具螺旋桨差太多了 强度也有点担心
我查到的多叶桨数据大概是
DA5040 4叶桨 银燕2205 2300KV电机 4S
最大推力1050g 30.75A 15.89V 力效大概2.16g/w
推力518g时 10A 16.4V 力效3.15g/w

网友:
2300kV光敏,尼龙,pla都扛不住吧

网友(2019-10-17):
这个只敢拿来验证空载推力大小,不过实用的话还是ABS强度好些!

网友:
打印涵道还要去做动平衡吧?我计算了一下现在穿越机用的电机基本用5寸三叶桨, 用现成的90mm涵道11叶桨正合适,效率不会降低多少

网友E(2020-09-01):
楼主牛逼 想了解cad画螺旋桨难不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逼 想了解cad画螺旋桨难不难
lz用的是ug,不算特别难,主要是设计思路,软件都是其次的

网友(2020-10-08):
新晋博主一枚,请大家多多关注哦~分析行业局势,解析就业痛点~技术解析,视频教程制作。喜欢请关注
抖音搜索:航模之家

网友:
实物图拿出来看啊

网友G(2020-12-06):
很强啊 赞一个

网友H(2021-02-25):
专业制造飞机杯的节奏

网友I:
有没有stp文件,我看看能不能开个小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