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BL520电机只在油门78%左右位置震动过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07):
此前发帖,亚拓500xt油门过大时候机体震动

换了无数零件,也找不出问题

后来模友都说,可能电机出了问题,结果真的是。

电机在78%油门处出现震动,高了或者低了就没有出现,此油门正是我震动时候飞行的油门。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电机为什么会有过大的震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为什么会有过大的震动呢?

不清楚,只在78%处,其余高了低了也没有

网友B:
是不是因为电机长期处于这个转速,导致这个转速出现共振点?

网友:
可能是轴承问题,不过亚拓马达不好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只在78%处,其余高了低了也没有

换齿轮,小小改变 传动比。
避开 78% 油门 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电机长期处于这个转速,导致这个转速出现共振点?

最后炸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