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OS 46 甲醇发动机

楼主(2019-09-07):
用的是日本OS 46AX II代甲醇发动机,2冲程46级 ,主副油针有点调乱了。请教老友主副油针一般调几圈?谢谢啦!

楼主:
现在副油针将近3圈,主油针近2圈。

网友A:
再找不到说明书的情况下,副针收紧放1.5圈,主针收紧放3圈,打着看看,拔掉点火器熄火就是副针富油再慢慢收副针,主针3圈先别动,副针调好打着拔掉点火器不熄火为止。

网友B:
副油针在化油器什么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副油针在化油器什么地方

风门摇臂轴有个一字螺丝,顺时针贫,逆时针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不到说明书的情况下,副针收紧放1.5圈,主针收紧放3圈,打着看看,拔掉点火器熄火就是副针富油再慢慢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门摇臂轴有个一字螺丝,顺时针贫,逆时针富。

主副油针都是吧?

网友:
不用记多少圈,插根管子对嘴吹,全开副油针,从全通到开始有阻力就是主油针最大位置;副油针在油门全关时几乎顶死就是最小副油针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风门摇臂轴有个一字螺丝,顺时针贫,逆时针富。

是这个螺丝吗?这个内六角螺丝好像是固定摇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螺丝吗?这个内六角螺丝好像是固定摇臂的

不是,昨晚看错了,你的是AX型号,副油针在主油针前面,有个黑色一字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昨晚看错了,你的是AX型号,副油针在主油针前面,有个黑色一字的螺丝。

是这个吗?小一字螺丝,这个螺丝我昨天试了,拧到最里面风门就关不死了

网友:
就是这个一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昨晚看错了,你的是AX型号,副油针在主油针前面,有个黑色一字的螺丝。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主油针关闭后开4圈.先打叫后慢慢收小主油针.到发动机转速最高为止.付油针要在怠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油针关闭后开4圈.先打叫后慢慢收小主油针.到发动机转速最高为止.付油针要在怠速调

能详细说一下副油针调整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副油针调整吗?谢谢

全部拧死,副油针退两圈,主油针退1.25圈

网友:
这么麻烦啊

网友:
OS46是最稳定的机器了,一点不麻烦

网友:
这都调乱了……看一下油路正常不,不正常怎么都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部拧死,副油针退两圈,主油针退1.25圈

网友:
这个发动机太稳定了.主油针开大几圈打叫后收到最高转速就ok.真想不出还要调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