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版的m120d01

楼主(2019-09-07):
超级改版的华科尔m120d01 改此机的目的是为了炸鸡更便宜
  改动如下:
  重头戏是自己画的侧板 脚架 尾垂 水平尾翼
  改了旋翼头一套 九鹰318的旋翼头 九鹰319的十字盘 也就是说改了2mm的横轴替换掉原来的1.5mm横轴了 也可以用m2的螺丝替代横轴。
  改自己画的十字盘导轨 更骚
  改了3mm主轴 空心管 更耐炸了  自己切的3mm主轴
  改了blade 130x的金属A和B伞齿轮 炸鸡也更坚挺
  改了单向轴承  是联动尾巴的 桨转尾巴就转 电机可以不转的
  改了大齿轮 4元一个 随便扫   炸鸡更便宜
  改了三个斜盘舵机 金属齿轮 力量更大 速度也快 更耐炸 尾舵机也是金属齿轮的 尾舵机拉杆改下置了
  改用的是blade 130x的超暴力电机 spin 马达kv8000
  改用电调尾翼斧模型出品的超小电调 启动顺滑
尾巴的滑块用的是blade 130x的滑块 金属骚红色 也可以用其他替代品 用这个红的金属话块有虚位

网友A:
改完这一套话了多钱

网友B:
过程呢   只有一般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这一套话了多钱

旋翼头一套 这个贵点  还有伟力130 亚拓150 旋翼头都是3mm主轴通用的 十字盘也比较贵   主轴 买空心钢管 一米几十块 够炸很久了 顺便在来10cm的外径4mm内径3mm
  blade130x的塑胶A齿轮套在外径4的钢管内 然后在套在主轴上 可以打孔拧螺丝 也可以打螺丝胶
  碳板自己切一套百十来块
  大齿盘4元一个  轴承都是两三元钱的  很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程呢   只有一般图片?

改完发现没有啥制作图片 比较糟糕

网友C:
现在还有人折腾M120,很厉害啊!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人折腾M120,很厉害啊!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呢?

graupner六通道接收陀螺仪一体

网友:
最精致130级别小机~

网友:
这机机真心骚。很棒的小直机。

网友D:
好有沧桑感的型号,当年出的时候苍老师还没***吧?

网友:
很漂亮啊,必须赞一个

网友E:
楼主你好!十字盘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改的?我也想把我的库存机子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有沧桑感的型号,当年出的时候苍老师还没***吧?

那不晓得 应该苍老师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十字盘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改的?我也想把我的库存机子改一下

十字盘是用的九鹰319的 你可以去搜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是用的九鹰319的 你可以去搜搜

十字盘找到了,谢谢!
碳纤机身是用多厚的碳纤板做的?原来的太单薄了,我也想做一份,无奈不会画图。
可否给我一份图纸gzmzsh@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找到了,谢谢!
碳纤机身是用多厚的碳纤板做的?原来的太单薄了,我也想做一份,无奈不会画图。
...

暂时抱歉 图纸不能赠送 要等我把这台名120出掉以后 图纸可以赠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抱歉 图纸不能赠送 要等我把这台名120出掉以后 图纸可以赠送

好的,不急
我也是看到你的机子改得那么漂亮,也想改装一下,摆在家里观赏也是不错的
哈!喜欢的模友赶快出手啊!

网友F:
楼主啥时也出成品套材,造福大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啥时也出成品套材,造福大家呀!!!

成品套件 应该不能 玩这机的人太少了

网友G:
登峰造极了~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登峰造极了~  赞一个!

谢大神夸奖

网友H:
卧槽,特意看了下时间,是本月的帖子。。。。厉害,还能找到M120。。原版碳纤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卧槽,特意看了下时间,是本月的帖子。。。。厉害,还能找到M120。。原版碳纤侧板

没错是新鲜热乎的

网友:
我来接棒搞V120D02S、BLADE 130X了,318A,MCPX BL,N台机同步在造,还是对这种100克左右的机子最痴迷,M2有300克,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卧槽,特意看了下时间,是本月的帖子。。。。厉害,还能找到M120。。原版碳纤侧板

闲鱼还有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找到了,谢谢!
碳纤机身是用多厚的碳纤板做的?原来的太单薄了,我也想做一份,无奈不会画图。
...

图纸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找到了,谢谢!
碳纤机身是用多厚的碳纤板做的?原来的太单薄了,我也想做一份,无奈不会画图。
...

你要是想切碳板 直接发new120pro这个文件名的给淘宝卖家 问他们多少钱就可以 这个图纸还要自己切几个铝柱的 比较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要是想切碳板 直接发new120pro这个文件名的给淘宝卖家 问他们多少钱就可以 这个图纸还要自己切几个铝柱 ...

图纸收到了,谢谢!铝柱这个没问题,我还小车床,可以自己做。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收到了,谢谢!铝柱这个没问题,我还小车床,可以自己做。再次感谢

不客气 你就按照上面的搞吧 不行你发消息问我 我的m120已经出掉了 脱小机坑了

网友B:
看着不错 不过我觉得DFC最好     这种拉杆很容易有干涉  不3D估计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 不过我觉得DFC最好     这种拉杆很容易有干涉  不3D估计无所谓

这种小机子很难搞到dfc的拉杆 只能这样了了

楼主(2019-10-18):
引用 网友E:
图纸收到了,谢谢!铝柱这个没问题,我还小车床,可以自己做。再次感谢

对了 忘告诉你了 碳板的电机座 主轴孔那 要用一个内径3的法兰杯轴承 然后一个平面推力轴承 只用轴承的球面 然后 用个亚拓250的单向轴承座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翼斧电调设置参数发来看看,买了个翼斧电调也是改02S玩,但是启动不太理想
设置卡也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