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拓gp790锁尾没有反应,求问哪位大神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08):
我的亚拓gp790锁尾没有反应了,之前晃动都有尾舵补偿的,现在不知怎么了没反应了,要控控尾舵有反应,调试陀螺仪正反的时候,是有补偿的,求问哪位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控的参数 是不是切到了锁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控的参数 是不是切到了锁定模式

大哥!怎么看是否锁定和解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怎么看是否锁定和解锁啊!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控,天七里是螺距感度,14SG是GY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控,天七里是螺距感度,14SG是GYRO

我这个是福斯i6,里面我也看到了gy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控,天七里是螺距感度,14SG是GYRO

gyro是陀螺仪,请问要怎么设置陀螺仪才能解锁呢?

网友:
数字调大或者是小。

楼主:
好的!我来试下!

楼主:
可以了,是设置打开就行!

楼主:
而且不能定在50

楼主:
可是设置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