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电调重启求解

楼主(2019-09-08):
昨天装好的一台f3p去飞,发现起飞后几秒就失去动力,听到电调气启动音,但舵机还在,只好滑降,之后在地面试车,连续大油门也没有发生问题,地面滑跑也正常,但又试了几次,一上天就出问题。
我怀疑是f3p机身的碳杆网格屏蔽信号,但模友也是相同的装法,没有什么问题。
接收机是富斯ia6,i10控,双天xc-12电调,不知是否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模友,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调到电机的连线如果使用了插接件,问题也许就出在这里,去掉插接件直接焊,注意套上热缩管绝缘,不但可以根除隐患还可以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到电机的连线如果使用了插接件,问题也许就出在这里,去掉插接件直接焊,注意套上热缩管绝缘,不但可以 ...

确实用了,我改一下试试,谢谢,但为什么在地面没有问题呢?

网友:
没准也可能是接收机丢信号又连上了,我收的二手jrxg8带的副厂的接收机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飞着飞着突然没动力,过个一两秒两三秒又有动力了,有时候高度够还能救起来,飞的低的话就掉下来了,换原厂的就没事,以后就不敢用那个副厂的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用了,我改一下试试,谢谢,但为什么在地面没有问题呢?

小功率插接件一般可延轴向旋转,接触电阻大,随着飞行时间的延长在大电流的作用下,会加剧接触电阻猛增导致电机缺项。另一种可能也许是电调过流保护,仅供参考。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还炸过一次机。用替代法全换过了,最后是T插表面的氧化物造成的。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B:
可能是接插件接触不好,也可能是丢信号,电调重新自检。它响那几声的瞬间舵机能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接插件接触不好,也可能是丢信号,电调重新自检。它响那几声的瞬间舵机能控制吗?

直接焊了电机电调,现在还是这样,舵机是一直可以控制,现在试了几次那在手上开油门一切正常,一抛出去没几秒就重启,很奇怪,我再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焊了电机电调,现在还是这样,舵机是一直可以控制,现在试了几次那在手上开油门一切正常,一抛出去没 ...

舵机一直可以控制,应该是电调失步重新自检了。电机的螺丝没顶到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一直可以控制,应该是电调失步重新自检了。电机的螺丝没顶到线圈吧?

看了一下没顶到,可能是电调bec超功率了,他是1A的bec,换了2A的可以了

网友:
十有八九,电调输出bec不够,我遇到过,

网友:
还好是固定翼,如果是直升机就歪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