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充板真的不能用吗?

楼主(2019-09-08):
我在用并充板对几支电池充电时,经常充不平,有一次居然充到了4.36V,其他几组又正常,这样的板子真的不敢用了,各位平时都用什么在充?交流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电池老旧或者是质量不好,多少会有内阻不一样,或者电压不一样的时候。
并联充电我觉得就是内阻大的那个总也充不满。内阻小的那个经常过充。
毕竟在充电器来看,就是一块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不变,内阻小的那个就是充的多,内阻大的那个充的少,平均下来还是一样的。
有钱研究并充板不如把那个钱投资到充电器上、

网友:
可以说,除了买回来测试过一次能不能使用,再就没拿出来过。

网友:
正在使用中

楼主:
效果如何?

网友:
已用了6年余 一直正常

网友B:
现在的做法是:5C快充 或者 两个充电器

网友C:
买个双路充电器他不香嘛,不香就再买一个双路

网友:
尽量别并充,容易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做法是:5C快充 或者 两个充电器

英雄所见略同,我现在有三个充电器一起工作,怕把电池充坏了。

网友:
我宁愿多买个充电器,反正现在艾斯特的也不贵

网友:
308+电包,外场随用随充,省钱、省时、省事,电池还安全

网友D:
自己用的索尼充电器电路板做的平衡充,外加三个电压显示,6组线并充,精准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旧或者是质量不好,多少会有内阻不一样,或者电压不一样的时候。
并联充电我觉得就是内阻大的那个总 ...

你的想法是错的。内阻大的确和内阻小的是并联的,所以两个电池电芯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双路充电器他不香嘛,不香就再买一个双路

买两个单路不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的索尼充电器电路板做的平衡充,外加三个电压显示,6组线并充,精准度还是很高的。

求电路图

网友:
听说要充同样品牌型号 同样使用程度 同样当时的剩余电压的电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电路图

三块板直接串联就可以,主要是那个充电器现在不好买,以前一次买了5个。缺点就是没有充电指示灯,外加几个精度比较高的电压显示就可以了,最好再装个散热风扇。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用,不管新的还是旧的电池,基本都能保持在4.19到4.21之间。因为那个是单块充电的。

网友:
并冲板只能平衡多块电池的平均电压,不能对单块电池单独平衡吧

网友:
真的冲不平衡,如果不是急等着用,尽量别用并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