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哪里毛病?

楼主(2019-09-08):
机机飞一会尾巴就会像抽风一样抽一下抽一下的。刚飞没问题,要等一段时间?是哪里毛病?用的金脑2。请教各位专家

网友A:
降低或者提高锁尾感度试试,也可能是有什么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或者提高锁尾感度试试,也可能是有什么虚位

不像虚位。刚起飞1-2分钟没异常,然后突然抽一下。跟起飞后有规律的金鱼尾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像虚位。刚起飞1-2分钟没异常,然后突然抽一下。跟起飞后有规律的金鱼尾不一样。

我是蓝k8 之前插电的时候飞机没摆稳 结果起飞就乱抽

网友:
我以前有个皮传的也是这样,但是因为是炸到过水里的,后来修好以后就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又换了轴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机械上面那里没有做好吧,还有一种就是舵机的可能在飞的时候电压不稳还是什么的突然拉不住后来又能拉住这样。最后的话我是换了一个大齿盘,就没事了。我的可能是在齿比不对。反正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最后感觉还是不顺手就换了飞机。这都是我的个人经历,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90%都是机械问题,自从学会搞定机械问题,尾巴基本没问题。简单一调妥妥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蓝k8 之前插电的时候飞机没摆稳 结果起飞就乱抽

K8或者早期的Vbar装在250级以下电直基本都有这个通病。
现在的金脑2,pico或者是neo就好很多了。
你提到的问题,估计是锁尾舵机有憋舵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尾波箱滑块的行程比你锁尾舵机的行程短;刚飞的时候还行,长时间,锁尾舵机内电机过热无力,锁不住。
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