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放生了55555555

楼主(2019-09-08):
下了半个月雨,今天天气好,把自制的KT喷火拉出来溜溜,F4V3飞控,刷的APM固件,到飞场后上电,设好433返航,断电测试,正常,关空测试,正常。OK!70油手抛起飞,稳稳地出去了,高度80距离300手切返航,正常!切巡航,开始拉锯,航线稳定,高度稳定1-2-3-4-5-6.......嗯不错600mw的山寨图传还挺给力!!!拿出手机拍照,...7...8...9....10....电压13.5了,4s1p18650 2400mah,再不返航就回不来了,收好手机,这时已经13了,图像也开始糊了,参数还很清晰,切返航……没反应,打副翼,也没反应靠失控了,咋没自动返航呢关控无效,433断电,无效!**!!!???**!!!放生了!!!!图像模糊模糊模糊,最后黑屏又一次提控回家!!!!**!!!!!回去再做一架,看来我没有远航的命啊!

网友A:
在哪放生的,让我去碰碰运气

网友B:
干嘛不装个定位器?这是最后的保证

网友:
还好,飞控 便宜,,图传 便宜,,
电调 便宜,,马达便宜,,泡沫机身也便宜。。

下次继续。。(注意搜 25元 200mW 图传)

下图:150米 距离 信号还是 100% 满满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放生的,让我去碰碰运气

航向是山区,去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装个定位器?这是最后的保证

准备买一个

网友C:
一开始别飞那么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别飞那么远啊

巡航模式飞的,光顾拍照了,结果越飞越远了,总的说飞控不靠谱,没有触发返航,下次一定买个定位器

网友B:
记得,没有定位器,心里永远没底飞控不是百分百可靠

网友:
节哀顺变

楼主:
没用过定位器咸鱼39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没有定位器,心里永远没底飞控不是百分百可靠

前辈,推荐一款定位器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巡航模式飞的,光顾拍照了,结果越飞越远了,总的说飞控不靠谱,没有触发返航,下次一定买个定位器

飞控背锅了,apm是非常稳定的版本,除了老点运行起来很靠谱的!
关键是没电了,飞机返航维持不了高度,掉高就会丢图传和遥控信号,再流弊的飞控也不可能没电还能返航回来。
比较靠谱的做法是手动飞回来,控制好油门,用高度换速度,油门只维持飞机的基本状态,这样说不定还能回来。18650没电的情况下,一大油门就完蛋了

网友E:
不知你的飞控,图传,舵机是怎么供电的,我现在正在装机,这三项都用稳压模块供电,你这估计电压过低飞控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背锅了,apm是非常稳定的版本,除了老点运行起来很靠谱的!
关键是没电了,飞机返航维持不了高度, ...

枫大,我用的是F4飞控,自带BEC,4s18650  13.5v不存在电压低吧,一直到图传黑屏,航向,高度都稳定433失控了,没有触发返航,看着飞机越飞越远,却无能为力,那滋味一个爽啊少抽一包烟,买个定位器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F:
可能丢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的飞控,图传,舵机是怎么供电的,我现在正在装机,这三项都用稳压模块供电,你这估计电压过低飞控掉 ...

f4飞控自带bec,飞控不知咋回事,没返航,一直保持巡航模式,稳稳当当的飞向了远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丢星了

卫星数一直保持10个以上的

网友:
我用的云卓M12L, 丢机了找机和捡飞机差不多了。 入坑到现在一直用的apm,很稳定。

网友:
干嘛不想着换个好点的飞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