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器显示电压不准,可通过改变采样电阻来调整

楼主(2019-09-08):
手上的D10遥控器用好长时间了,电池电压显示总是差0.5v左右,感觉不太爽。不知是因为刷了固件的原因,还是之前也是这个情况。
今天有时间,拆控研究线路,找到了电压显示采样电阻,原来是1M欧的,通过多次试验调整阻值在943K欧左右,电压显示基本符合实际电压。附上手画的电路图,有同样情况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为你的钻研精神和分享精神点赞!!!

网友:
好呀,早就想改了,一直懒得去抄电路,这下省了。谢谢楼主

网友:
关键是那个贴片电阻怎么换下来呢?手艺不好啊

网友:
原厂的要换吗
来自小程序

网友A:
老哥厉害啊,想问下刷了D固件后配合啥样的接收能看到接收机信号强度,必须要买回传模块么? 回传模块没见卖的

网友B:
难道deviation不能软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厉害啊,想问下刷了D固件后配合啥样的接收能看到接收机信号强度,必须要买回传模块么? 回传模块没见卖 ...

这个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deviation不能软件调整?

希望能软件调整,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