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尾桨夹

楼主(2019-09-08):
无摔 定速75%练温柔3d 然后下来一阵后怕

网友:
一直不喜欢塑料件,只有刚刚接触模型时候用过。

网友:
塑料件实在是没有安全感。曾经塑料尾波箱因为轴承坏了发热烫变形,导致皮带跳齿甩尾差点摔机。

网友:
X360和logo目前没问题。360飞了大概300多起落。。logo550SX大概100多起落,都未炸

网友:
尾桨夹一定要换金属,大桨夹炸鸡伤到也要换,这种高速旋转的部件,还是金属靠谱

网友A:
裂口了,必须 马上 换 。。
你估算:尾桨 转速 多少 ??
【按理说 不应该 裂口 。。】

你是不是:尾桨 螺丝 用力 太大 !!
尾桨螺丝的松紧以 尾桨转到:水平的时候,
不掉落就行啦,过分用力 塑料桨夹 容易裂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裂口了,必须 马上 换 。。
你估算:尾桨 转速 多少 ??
【按理说 不应该 裂口 。。】

也有可能是扭太紧 不过我只是刚好平齐自锁螺丝的程度

网友:
现在塑料件的质量实在是太难控制,各种再生塑料原料参与其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不像以前的。所以关键部位和高速高受力部件还是用金属件靠谱些。

网友:
还是升级,金属件吧,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