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5寸,6寸螺旋桨推力测试,采用3S电12V,1806电机kv2280,供参考

楼主(2019-09-09):
五寸5030 三页桨   338g
五寸5045三叶穿越机桨  429g
五寸5*5E马刀桨   233g
五寸5030桨  310g
六寸6*4桨  448g
六寸6X3桨   466g
六寸6X4E马刀桨  390g

网友:
测试了什么?

网友:
测试了推力?数据不准

楼主:
测试了推力,数据基本可靠,在同一条件下至少可以对比!

楼主:
对于玩穿越机和小翼展(1米以下)固定翼飞翼的同志来说,有一定参考意义!

楼主:
比较奇怪的是,同样六寸的浆螺距大的推力小,特别是马刀浆,我一直以为它的推力比6030浆大,实际上更小!难道是在高速情况下,它的优势才能体现!?

网友A:
5-6寸小桨,小功率电机下小螺距的静态推力可能比大螺距的大(电机功率不够)
但换了大功率电机,如70涵道电机,情况可能不一样。

地面测试的静推力,对慢速机参考大,但到高速机领域可能又不一样了。

以前我有架小型滑翔机,用2212KV3500电机,配APC4.5寸桨,全油门时的静拉力估计超过600克以上。

网友:
穿越桨都是按静推力最大设计的,6寸马刀桨在高速下的表现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寸小桨,小功率电机下小螺距的静态推力可能比大螺距的大(电机功率不够)
但换了大功率电机,如70涵道 ...

对,可能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奇怪的是,同样六寸的浆螺距大的推力小,特别是马刀浆,我一直以为它的推力比6030浆大,实际上更小!难 ...

可能螺距太大,电机被“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