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无刷消防船周末下水

楼主(2019-09-09):
恒龙消防船换了无刷电机,免去了经常要换马达的麻烦。
这个周末去跑船了,风和波浪比较大,跑起来还是很轻松。

视频:

楼主:
由于风比较大,水面飘浮的垃圾较多,螺旋桨被水草、塑料袋缠了多次,最后一次在水中间被塑料袋缠上,船失去动力,差点回不来,幸亏风大,慢慢把船吹回岸边

网友A:
这个船我也有··  原版的有刷  为什么开起来好晃·感觉随时都会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船我也有··  原版的有刷  为什么开起来好晃·感觉随时都会侧翻

原版船配的是简单的开关控,方向只有一个档位,油门一个高速一个低速,所以会晃,把控换成比例控就不晃了

网友:
挺好的船型,提高一下配置肯定会更好。

网友:
回转导管舵!!!!!!!

楼主:
甲板和船体接合处密封得很好,很少漏水

网友B:
楼主同款控啊,我已经改成6通道的了。另外问下这个船可玩性怎么样  一直想买个船壳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同款控啊,我已经改成6通道的了。另外问下这个船可玩性怎么样  一直想买个船壳自己改

这个船价廉物美,不大不小,可改造的地方很多,很适合diy,耐玩,抗风。乐迪控也不错,遥控距离很远,还没失控过,有时间也改成六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船价廉物美,不大不小,可改造的地方很多,很适合diy,耐玩,抗风。乐迪控也不错,遥控距离很远,还 ...

改天我也买个空船壳改成无刷的

网友:
良禽择木而栖,小船找好水域。我的船也老是勾水草,是舵勾住不是卷桨里,发现船速慢下来了基本就是这回事,开个倒车再猛冲一下就脱离了。不过脏水还有绿藻什么的,收上来还要冲洗麻烦。

楼主:
缠水草不要紧,最麻烦是缠上渔网,有一次刚把船放下水启动就缠上别人下的渔网,因为事先没看见,又不能用剪刀剪,解了半天才解开,累死人

网友C:
这个船多少钱啊,之前见过,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船多少钱啊,之前见过,没注意看

淘宝上原装船三百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船多少钱啊,之前见过,没注意看

单买船体的话全下来也就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船多少钱啊,之前见过,没注意看

去淘宝买一些散装件回来自己改装便宜很多

网友:
也在关注这个船  搞一个给小朋友玩

网友:
我也是同款控,看中自带陀螺仪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水草的问题啊,我这边水域不干净,都是水草,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