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缺相运行

楼主(2019-09-09):
进口的变频器不管是220V还是380V都是三相的(不知道国产是220V变频器是不是三相),三相的220V变频器我们可以输入单相220V正常运行,那么380V的变频器缺相能否长时间运行或者对变频器有什么危害(短时间测试可以运作)。

网友A:
重载马上炸整流桥,中载长时间炸母线电容

网友B:
输入 缺相 :轻载运行 无问题 。。
你就当是 220V 单相 输入:三相输出吧。

网友C:
国产单相变频器就是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

网友D:
做好散热 没啥问题。要处理好缺相告警

网友:
缺相重载运行直接报警lu。也就是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