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心血来潮,“造”了个无刷电机

楼主(2019-09-09):
最近对无刷电机突然很感兴趣,浏览很多大神们的贴子。无奈非科班出生,很多不懂。我想要个扭矩大的电机,看了各种参数,一头雾水。懵懂的认为,电流大、尺寸大(定转子直径高度)、耐温高、外转子,扭矩大。所以,根据现有的材料,先画个出来吧。不知道,可不可行。看图
全貌
后盖
横剖面
纵剖面
下面介绍下有关的尺寸。
外转子,12n10p。长130(不含出轴长30),直径55.5,轴径8。定子外径40内孔16,高100。n35铷铁硼磁铁,耐温80度,尺寸100*10*5(实际99*9.5*4.8)气隙0.5。
因为电机比较长,所以设计的是转子双支持,且为三个不同尺寸轴承。再来一张更详细的图片

求问各位大侠,这个可不可行。以上设计除底座,前后支持盖、外壳需要定制外(制造应该不难,都为回转件,可以直接车出来),其他均为标准件(定子铁芯为多个叠加,价格较贵)(一直有个疑问,定子高度对电机有啥影响,我想要大扭矩电机

网友A:
我也在准备做。不过是大直径扁平的。
几个建议,1、铁芯最好选用公模的,自己去线切割铁芯不是太划算,看你的铁芯尺寸像是随便画的,不像是常规能买到的截面形状;2、磁铁太厚了,一般2-3mm就够了,而且最好是45uh以上的,你选的35 80度耐温,这个规格太低了;3、你的是长电机,内部发热会非常厉害,感觉散热不是太够,最好有强制风冷;4、绕线后可能会跟你的机构干涉,注意避空尺寸要大,另外出线处空间感觉有点紧张,薄壁轴承可以适当选用更大规格的;

网友:
以上,未必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B:
别的不说,首先,这个电机该怎么装起来

网友C:
外转子一般都不会设计得呢么长,主要发热是线圈,散热是个问题,
外转子大扭力是多极那种盘式电机,KV值都比较低,
按照你这尺寸,功率至少好几千瓦,发热功率至少也有三分一到四分一,跟个热得快似的

网友D:
这么长的外转子还没见过,要大扭矩明显加大直径更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说,首先,这个电机该怎么装起来

给张图,有助于理解吧。

这个是固定底座。
装配以底座为参考,装薄壁轴承,前支撑盖(更正一下,是支撑,不是支持),卡簧、装绕好线的定子,线从出线槽拉出。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准备做。不过是大直径扁平的。
几个建议,1、铁芯最好选用公模的,自己去线切割铁芯不是太划算,看 ...

在此先感谢各位的建议。
关于铁芯选择,都是可以买到成品的,定做费用肯定高。如图
其实这个也不便宜!
槽的大小没有实物,也没找到参照图片,只把关键的外径和内径数据画了,有着两个数据可以定其他尺寸了。
关于磁铁,这个长度的貌似只有这个10宽5厚,估计小了很容易断。还有,越厚磁力越强,对增加扭矩有帮助。这个牌号的磁铁已经不便宜了,试着玩下先
发热问题可以考虑加装散热风扇,不过电机尺寸又得加长了。
里面空间确实是个要考虑的问题,初步打算用粗线绕,空间得进一步确定。出线槽尺寸画的是11*6*4,只画了一个。在保证底座根部强度情况下,也可以再大点,或者小尺寸,多个出线槽。薄壁轴承再大点的话底座根部就粗点,也好出线。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的外转子还没见过,要大扭矩明显加大直径更划算啊

更大直径铁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转子一般都不会设计得呢么长,主要发热是线圈,散热是个问题,
外转子大扭力是多极那种盘式电机,KV值都 ...

说的很对。发热绝对是个大问题。
直径大了,外壳不好弄。。。

网友E:
感觉楼主设计的像高速外转子电机,外径大杠杆长扭矩才大。

网友F:
增加长度而增大的这点扭矩并不可观,不如做扁一点,直径大一点,就类似杠杆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设计的像高速外转子电机,外径大杠杆长扭矩才大。

本来想12n14p的,可是这个尺寸塞不下14块这个尺寸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长度而增大的这点扭矩并不可观,不如做扁一点,直径大一点,就类似杠杆原理

是这样的,不过大直径铁芯真的贵。。。

网友:
现在无刷电机便宜到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不过大直径铁芯真的贵。。。

好货不便宜

网友(2019-10-23):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准备做。不过是大直径扁平的。
几个建议,1、铁芯最好选用公模的,自己去线切割铁芯不是太划算,看 ...

网友:
自己做玩玩可以,想做好比较难啊。平衡难搞。

网友G(2020-06-20):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准备做。不过是大直径扁平的。
几个建议,1、铁芯最好选用公模的,自己去线切割铁芯不是太划算,看 ...

我有个无刷电机是6线圈4磁级的,想改成6线圈8磁级的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无刷电机是6线圈4磁级的,想改成6线圈8磁级的可以不?

可以是可以,但是这个结构要大改啊

网友H(2021-11-04):
进度怎么样了?想看怎么装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