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JI FPV开始,进入穿越无人机的世界吧【本站转载来自什么值得买】

楼主(2019-09-09):
在正式介绍大疆刚刚推出的这款“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之前,我们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FPV穿越机?

一、FPV穿越机究竟是什么?

“FPV”顾名思义,是英文First-person view是缩写,而FPV穿越机就是一种以第一人称视角,通过无人机上的视觉系统进行回传控制的,小型竞速无人机。最高时速可达到每小时120km/h-230km/h,有些达人可让无人机的速度更快。

无人机竞速运动是近年新兴的科技运动,与电子竞技、机器人格斗一起,并称三大“智能科技运动”。通常在比赛中选手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如上图)。

通常目前主流的竞速无人机系统主要由:无人机、电池充电器遥控器以及图传接收眼镜组成。

而无人机主要由:机架、马达及螺旋桨叶、飞控系统、电池、摄像头以及图传系统组成。

DJIFPV飞行眼镜

简单来说作为小白如果想要上手FPV穿越机,不仅需要自主采购所有零部件进行安装,还需要对软件调参以及无线电等相关知识有所了解。因此目前穿越机爱好者在无人机爱好者群体中还属于相当少量的一部分。

二、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又是什么?

体验下尿裤的感觉? 大疆发布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昨晚,大疆创新正式发布了一套用于竞技穿越无人机使用的“DJIFPV数字图传系统”,整套产品涵盖FPV飞行眼镜、图传模块、相机和遥控器设备。相比目前穿越机使用的传统模拟信号图传,大疆创新此次发布的“DJIFPV数字图传系统”大大提高了穿越机图传的清晰度和低延时。系统具备720p/120fps高清晰度高骚机社|赞69评论98收藏135查看详情

我们此前曾对大疆发布的这款“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有所报道。为什么DJI FPV会在穿越机圈中引起很大的轰动,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DJI FPV飞行眼镜可为飞手传输 720p/120fps 的高清、超低延迟数字信号画面。因为传统的穿越机一直使用的是模拟信号进行图像传输,传输质量怎么说呢?就想小时候你家电视搜台时候似的吧。

传统穿越机眼镜端画面

可能有人会问,可我在很多视频站上看到的穿越机视频都很清晰啊?实际上,在飞行中无人机上除了会有一个摄像头作为飞手第一人称操作使用之外,一般还会挂一台GoPro作为视频录制使用。我们看到的画面通常是由GoPro拍摄,而飞手看到的画面一般都如上图。

通过以上两段GIF的展示,相信你已经比较清晰的了解了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对传统穿越机领域做出的革命性创新。而DJI FPV出了拥有高清图传之外,还可以借助高清画面进行赛事实时直播,这也是传统模拟信号无法达到的。

三、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开箱

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主要由DJI FPV飞行眼镜、摄像头及图传模块、遥控器三大部分组成。

DJI FPV飞行眼镜

摄像头及图传模块(已安装至无人机)

遥控器

DJI FPV飞行眼镜看上去与普通的VR眼睛非常类似,重量只有420g。戴在头上的感觉还是相对比较轻松。

DJI FPV飞行眼镜与皮肤接触部分采用了海绵+柔软橡胶设计,内部空间可以满足戴眼镜的操作者直接使用,整体舒适度也相对不错。

DJI FPV飞行眼镜下放可以进行瞳距调节。

DJI FPV飞行眼镜左侧可以插入microSD卡进行眼镜端的视频录制,同时拥有USB-C接口进行扩展。

顶部拥有五纬摇杆进行眼镜内菜单调节使用,同时还有快捷录像按钮以及返回按钮。

DJI FPV飞行眼镜另一侧是音频/AV IN接口以及电源线接口。

这里我们要吐槽一下的是DJI FPV飞行眼镜居然使用的是XT60接口,一般只有常玩航模和无人机的朋友可能才会认识,并且DJI FPV飞行眼镜原包装是没有附带电池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新手小白买来DJI FPV飞行眼镜开箱是无法使用的,你还要买一块XT60接口的锂电池才行。

DJI FPV 天空端的摄像头采用的是有效像素 400 万的1/3.2 英寸 CMOS,恒定光圈为F2.1。

DJI FPV 天空端图传部分(上图银色部分方块)支持microSD卡插入直接录制天空端的视频,使用5.725-5.850 GHz通讯频率进行传输,最多支持8个带宽为20MHz的频道。

DJI FPV 遥控器的整体设计和大疆PHANTOM系列的遥控器类似,操控手感也非常出色。

与PHANTOM系列不同的是DJI FPV 遥控器上方增加了几个“拨杆”造型的三档开关,手感相对生硬。

四、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的组装与调试

由于“骚机社”小编对FPC穿越机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和经验,所以这次体验我们邀请到了位于北京,成立于2014年的TCK fpv无人机竞速俱乐部。他们也是国内最知名的FPV俱乐部之一,曾多次参与国内外重大FPV竞技赛事,拥有丰富的穿越机竞赛组织以及培训经验。

将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与无人机的发射天线安装好,然后与无人机的飞控进行连接。

将DJI FPV天空端摄像头安装到机架上。

焊接DJI FPV 天空端图传与无人机飞控(目前市面已有无需焊接的飞控,如newbeedrone与tmotor)。无人机飞控调参一般使用betaflight软件(https://betaflight.com/)。

无人机上的焊接全部完成,等待最后连接地面站测试。

最后需要将DJI FPV的遥控器、眼镜以及图传连接电脑,使用大疆官方的DJI Assistant 2地面站进行升级激活,全部完成之后就可以起飞了。

五、DJI FPV与模拟图传系统外形对比

本次体验,我们和TCK club主要体验的还是DJI FPV高清图传的画质部分。

要注意的是穿越机的飞行速度普遍非常快,也有一定危险性,因此一定要选择空旷无人的区域进行飞行。这次我们为了体验DJI FPV系统,特意从北京出发驱车三小时找到了一片郊区无人空旷的地方进行试飞。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模拟信号传输的FPV眼镜以及DJI FPV数字图传的眼镜。模拟信号的FPV目前最常用的是FatShark HDO+RapidFire。从体积上来看,DJI FPV的体积要比传统的眼镜体积大很多。

但实际重量上DJI FPV的眼镜要更轻一些,FatShark的眼镜一套大概有900g左右,而DJI FPV眼镜只有420g。

飞手使用FatShark HDO+RapidFire模拟信号眼镜实际飞行。

飞手使用DJI FPV高清图传系统实际飞行。

使用传统模拟信号进行穿越机飞行所有的设备都需要自由组合,遥控器也有更多个性化选择。

DJI FPV高清图传系统可以使用官方的遥控器,当然也支持第三方遥控器控制。

模拟信号在使用时往往还需要眼镜端与图传信号对频,和我们使用老式彩电搜台一个道理……(上图是外接监视器演示对频,眼镜同理)

实际在操作时,模拟信号的操作方式与使用DJI FPV的操作方式并没有太大区别。

六、DJI FPV与模拟图传系统外形对比画质对比

说了这么多,我们实际来看下DJI FPV与模拟图传系统外形对比画质究竟有何不同吧,首先我们使用天空端的图传直接录制了三段无人机飞行时拍下的1080p高清视频,来看下DJI FPV的实际画质。由于DJI FPV可以分别记录天空端以及眼镜端的画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天空端的最高画质素材。

虽然是将视频转换为了GIF格式,但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DJI FPV在实际飞行时的画质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天空端可以录制1080p 60FPS全高清视频,无论是画质还是流畅度都非常令人满意。

这里我们也使用FatShark HDO+RapidFire录制了一下模拟信号画面,由于模拟信号画面只能通过眼镜端进行录制,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实际效果相比DJI FPV的高清画面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在第二张GIF图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信号干扰问题。

最后我们同时对比一下DJI FPV数字高清图传以及FatShark HDO+RapidFire的模拟图传效果,可以直观的看到效果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但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即便是FatShark HDO+RapidFire这种模拟图传效果,依然还是目前穿越机选手最常用的解决方案,而在我们进行测试的时候几名第一次带上DJI FPV眼镜体验的飞手惊呼真的太清楚了。

七、DJI FPV穿越机天空端与眼镜端画质对比

对比了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画面之后,结论已经显而易见了。然后我们又对DJI FPV的天空端与眼镜端画质进行了对比。天空端与眼镜端的区别是:天空端的画面是直接在飞机上进行录制保存,而眼镜端则是飞机上的视频信号传输到眼镜端后通过眼镜内录保存。理论上天空端的画面要好于眼镜端。

我们在一次飞行中保存了天空端与眼镜端的画面,同时进行回放。两段素材的画质区别非常小,如果不进行标注几乎无法分辨哪段是天空端录制的素材,哪段是眼镜端录制的素材。

静帧100%放大。左侧天空端,右侧眼镜端

再苛刻一些的话,我们截取两段视频中的相同静帧进行100%放大对比。这时我们才能发现天空端在细节的画质上是要好过眼镜端的实际画面的。

让我们在看一下两段素材的拍摄参数,眼镜端录制的素材是720P 60FPS的画面,码流达到了20Mbps,而天空端录制的视频则是1080P 60PFS画面,码流达到了42Mbps。整体上看天空端的画质确实已经相当优秀,但是考虑到眼镜端是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传回机内录制,能录制出这样高的画质已经非常出色了。

八、DJI FPV穿越机数字图传系统的一些问题

尽管DJI FPV相比模拟图传大大的提高了穿越机飞手的使用感受,有一种让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的感觉。但在体验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在使用DJI FPV高清图传与模拟信号图传穿越机同时进行飞行时,DJI FPV会出现画面干扰甚至直接断链的情况。

此次DJI FPV可以使用8个通道的信号,也就是说可以实现8机同飞,因此在眼镜端的侧面也会有一个科技感十足的LED显示当前飞手所属频段。但在我们使用时目前国内只能使用4个频段,剩余4个频段需要通过特殊方法解锁才可以。

1.画面干扰:当飞手使用DJI FPV与模拟图传飞机同在同一场地飞行时,通过上图眼镜端录制的视频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DJI FPV的眼镜端出现了信号干扰情况,画面成大面积马赛克样式干扰。

2.飞机断联:同样当飞手使用DJI FPV与模拟图传飞机同在同一场地飞行时,出现的断链问题比较危险。据飞手描述,在正常飞行时,飞手的DJI FPV眼镜端突然提示信号丢失,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直接黑屏出现DJI LOGO画面。飞手随机迅速盲操作调整飞机姿态让飞机水平摔落。

3.曝光问题:曝光现在飞机在飞行时突然进入弱光环境时,整体画面会出现饱和度极速下降,白平衡漂移,噪点增高的情况。曝光问题大部分是属于软件算法原因,通过后续软件升级相信可以得到解决。

这里我们重点要说明的是,DJI FPV信号干扰以及飞机断联的问题都是在使用DJI FPV数字信号与传统模拟信号同飞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在使用两台DJI FPV数字图传同飞时还没有遇到干扰以及断联的情况,因此我们分析主要还是由于模拟信号的干扰导致出现上述问题,所以我们不建议在使用模拟信号飞机飞行时同时使用DJI FPV数字图传。

九、将模拟图传改装到DJI FPV中

但是如果作为一名传统使用模拟图传进行穿越机飞行的老手来说,如果在想使用模拟信号的时候就能用模拟信号,想用数字信号的时候就使用数字信号,是不是只能带两套设备呢?TCK Club的小伙伴这次还直接尝试了改装DJI FPV,使用3D打印重新做了一块眼镜的前面板,并将模拟图传接收设备塞进了DJI FPV!

使用3D打印对眼镜前面板进行重新设计建模

将模拟图传塞到DJI FPV中,并将视频信号与DJI FPV的眼镜连接,加入模拟/数字切换开关

成功魔改了一台既可以使用模拟信号,又可以使用数字信号的DJI FPV

关于魔改的具体方案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TCK club的官方微信号:星奇实验室。直接和他们交流。

十、总结

通过这次DJI FPV的体验,小编从一个穿越机新手已经变成了有冲动自己组装一台的爱好者。DJI FPV能带给我们完全颠覆传统穿越无人机的飞行方式,高清的实时画面甚至能让职业穿越机选手惊呼。尽管目前在数字/模拟信号同时使用时会出现干扰问题,但在我们了解后并进行有效控制的飞行时是可以完全避免这些干扰问题出现的。当然除了穿越机竞速比赛之外,穿越机现在还大量应用在影视制作以及广告制作中,用来拍摄一些具有冲击力的镜头,这也是吸引我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穿越机的乐趣,不妨先动起手来,感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