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春天来了!PP塑料问世,百折不断,重量轻

楼主(2019-09-09):
PP塑料也就是乐扣保鲜盒盖子那种塑料,俗称百折胶,优点就是耐高温,折不断,韧性好。重量轻。

也许是最适合航空模型的一种3D打印机塑料了,小哥我买了试用,哇塞。
太满意了。。。。又轻又耐弯折,吸收撞击太棒了。。。。

价格还实惠,几十块钱一公斤,打印的时候还没有气味。。。。

春天来了!!!

看我打印的起落架塑料座子,各种草地粗暴降落,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坏起落架了。。。。

楼主:
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会用三维软件,机械画图,否则只能哭求他人代劳。。。

打印机不贵,最便宜的貌似两千多一台。

关键还是要会作图。。。。
必须承认,这种材料的打印有点难度:
如果打印件比较大,例如有巴掌以上大,那么收缩率大会导致粘不住床,即使是加热。

胶水很有必要。
如果不用胶水,那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看好了:

使用普通的得力封箱胶带也就是BOPP胶带,透明胶带。
先将底板加热到80度,再把胶带贴上去,只要贴被打印面积即可。

(事先要记得调好打印头间距)

热床持续温度80度,罩住打印机。

那么就很好打印了。   但是也不要傻乎乎的把面包大的东西躺着打,那很蠢的。因为这个材料收缩率很大。

能竖着打印的,就不要躺着。这个材料粘性很强,韧性很强。不管怎么一个姿势打印的,强度都OK。

网友A:
这么给力吗?淘宝搜索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B:
他这个 软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
黑色尼龙就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 软到什么程度呢

说了啊,就是乐扣保鲜盒,你自己去体验一个即可。
这个塑料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透明,啊哈哈哈

下次买透明料子,打印一个透明的头罩玩玩。
耐高温,太适合油动飞机了,一百度没问题啊,直接打印头罩啊,轮罩,喷漆啊。。。。爽!

最烦玻璃钢头罩了,打孔很烦,还容易开裂。

楼主:
尼龙胎难打印了,温度要很高,并且粘合度很差。
尼龙最烦一个缺点:

尼龙几乎是所有塑料里,最吸水的一种,吸水前后的性能还差别超大。
这意味着你买一卷尼龙,一次用不完,务必要注意经常烘干。。。。

难伺候的塑料。。。  除非对强度要求很高的结构件,否则一般不搞尼龙,贼烦。。。

楼主:
况且尼龙比PP塑料要重很多啊。。。韧性也不如PP,价格也贵。。。

尼龙适合打印发动机架子等受力大的结构件。
其余大面积的运用,尤其是外壳什么的,很适合PP塑料,根本炸不烂的,韧性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给力吗?淘宝搜索关键词是什么?

3D  打印耗材  PP

打印机你可以选择  ULTIMAKER  2+

不要选择那种便宜货,龙门结构的开放式的,那个不适合航模爱好者,密封性差,风大。不利于打印ABS和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 软到什么程度呢

0.3毫米厚度的薄片,直接揉搓一分钟,不折断,不开裂,随便搞。
如果打印一根筷子那么粗细,那柔韧度,就和竹筷子差不多。可以弯折,韧性和刚度都有。

楼主:
以后小飞机的起落架,根本可以告别钢丝,直接打印即可。

舵机摇臂,合页,想什么样子就打印什么样子。

以及各种整流罩。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原来用的petg 韧性也很好

网友:
如果耐高温,那如何打印出来?

网友:
感谢LZ分享,

请问下,如果要学会打印,要学习哪几种软件?   好心动

网友:
就搜pp塑料吗,哪个牌子有讲究吗

网友:
好消息,,等这一天好久了

网友:
如果那么简单,你可以批量打印乐扣饭盒了,早就发财了,还做什么模型。

网友:
看的我都想买一台打印机了

网友:
Pp能到13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