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小的降压模块,2S用,靠谱的有推荐吗?

楼主(2019-09-09):
淘宝上常见的比较小的几种。
左边2个其实是一种,芯片是MP1584,这种2S电池不能用。正好手上有一个,这个输入、输出压差要有3V。不然输出电压不稳,甚至还升高。

右边中间的是MP2307,但我看有人反应模块很差,发热、效率低,怀疑是假冒芯片做的。如果是正品,MP2307压差倒是可以到0.5V,很火的3R33就是这个芯片,可惜正品买不到了。

目前打算买个右上角的试试,但不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A:
我用的这个感觉还不错。          LM2596S DC-DC直流可调降压稳压电源模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感觉还不错。          LM2596S DC-DC直流可调降压稳压电源模块板

太大了。

网友B:
2s这么低还要低到多少?,电压差不大串几个二极管算了,要求精准电压的话就用1117或者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这么低还要低到多少?,电压差不大串几个二极管算了,要求精准电压的话就用1117或者7805

稳到5V。电压稳定些还是有些好处的。线性稳压效率低,尤其带舵机多的时候。何况现在DCDC便宜

网友C:
右边中间的我用过,挺好,发热多半是因为输入、输出未加大电容,建议输入与输出都加上100uf以上的电容。
2S如果不考虑效率就用7805这类线性降压得了。

网友D:
右边 上下两种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中间的我用过,挺好,发热多半是因为输入、输出未加大电容,建议输入与输出都加上100uf以上的电容。
2 ...

并联上吗?

网友:
舵机一般都是宽电压输入的吧,都支持2s电压

网友:
电流不到1a,不能用

网友C:
IN+、IN-之间接一个电容
OUT+、OUT-之间接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IN-之间接一个电容
OUT+、OUT-之间接一个电容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 上下两种芯片什么型号

右上的你可以等我买了告诉你。

网友:
回楼主,你未打红叉的两块DC板,一般能承受2A以下电流;只适合HCP100S,XK120或者是亚拓150之类的小飞机供舵机用电。
相反,你打红叉的三块板输出电流会大很多。
怎么用适合你,你自已考虑。

楼主:
东西到了。
虽然评价不好,但mini 360 模块也买了一个(就是右边打红叉,芯片是MP2307的),1.35元。
数据如下,重量1.6克,定到5.03V输出。12V输入时,空载电流10mA;8V输入时,空载电流6mA;6V输入时,空载电流3mA,最小输入电压差0.6V。

右上的模块,2.50元
芯片丝印AGCJ,应该是MP2315,重量1.7克,定到5.03V输出。12V输入\8V输入\6V输入时,空载均小于1mA,最小输入电压差0.3V。

刚测的数据,不过太晚了,纹波就不搬示波器去测了。以后再说。
MP2315、MP2307看手册都是标称3A,都是同步整流。考虑到MP2307这芯片太出名(假冒多),所以非常不看好mini 360 这个降压模块,实测也不好。
另外淘宝上有一家用MP2315做足3A降压模块的,就是贵,要12一个。

网友:
右上角用的是MP2315芯片,好像是MP2307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