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车壳喷漆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请问是不是只能买田宫的ps喷罐喷漆啊,有没有稍微便宜点的漆呢,想搞几个下地的拉力壳,搞太贵的漆又心疼,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漆可以用

买的便宜壳镇楼

<

网友A:
几百几千的车都买了不在乎那点喷漆钱吧,而且一罐可以用好久
<

网友A:
我用的这个~

<

网友:
一罐漆手艺好点可以喷个4 5个车壳,车壳内部提前用洗洁精清洗掉脱模油,有利于着漆
PS漆应该附着力比较好,好像是车壳专用的,色彩也比较多

网友:
三和的自喷漆也可以的,便宜好用, 附着力也不错,颜色也多,最主要是量足。

网友B:
PS漆最好,专门为车壳开发的漆。我以前为了省钱买了多种三和自喷漆,结果不行,普通色不是不均匀就是挂漆,只有镀铬色效果最好,金属银次之,金属金最差,但是下地后沙砾一划磨得一塌糊涂。模型就是烧钱玩意,都能自己搞了厂家还挣什么钱。
<

网友:
上夜光漆。。

网友C:
自喷漆才5块,随便整。便宜的车壳和便宜的车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几千的车都买了不在乎那点喷漆钱吧,而且一罐可以用好久

不是,如果是展示或者跑室内倒不会,主要我喜欢外面公园下地跑,贵漆给磨花了真心疼啊,几百几千的车就算野跑也不会坏,车壳挂花了就刮花了,很心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

好的,回头搞几罐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漆最好,专门为车壳开发的漆。我以前为了省钱买了多种三和自喷漆,结果不行,普通色不是不均匀就是挂漆, ...

确实没毛病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喷漆才5块,随便整。便宜的车壳和便宜的车漆。

其实我主要顾虑的是漆的类型,车壳是软的,普通漆不知道随便弯几下会不会裂开,不过我打算直接买一些试一试了
<

网友:
买透明的壳,喷内层就不必怕啦

楼主(2019-11-02):
引用 网友B:
PS漆最好,专门为车壳开发的漆。我以前为了省钱买了多种三和自喷漆,结果不行,普通色不是不均匀就是挂漆, ...

不是这么说的,田宫自己卖的车壳都是透明的,照你这说法模型厂都卖成品算了干嘛还卖板件呢是不是……
<

网友D:
展示壳和野跑壳分开用,千万不要嘚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展示壳和野跑壳分开用,千万不要嘚瑟

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
<

网友(2020-01-13):
不行了太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