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Toothpick再装牙签机——目标50g,进击!

楼主(2019-09-10):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最近一直在装牙签,前几天装的牙签一直在60g左右晃荡。看着老外牙签机那骚气的重量一直心有不甘。
买~!买~!买~!目标50g~!进击~!这次我选择了横着装的28mm的F4AIO飞控整合了四个12A电调。希望这次能够达成目标。
仍然以foxeer的弹弓4nano为核心装机。用的是格普的幻影机架,这个机架是为foxeer的弹弓4nano尺寸摄像头量身打造的机架,还选用了集成720DVR的一体化图传
第一步还是装电机,剪线。摆放,确定布局位置。
第二步焊线,因为没有购买带插头的电机,所以我焊掉了原装的电机插座,采用直接焊接的放大焊接。这种做法不推荐,焊盘太近,焊线测短路,再重新焊接再测。重复了几次才成功。其他焊点也很小,建议采用压焊的方式。不会的看我老帖。(接线片)
https://mp.weixin.qq.com/s/iEI_THMGGnRFL-NdIVEHlg
测试没问题了,就用硅胶糊上,绝缘。这一步很重要,焊点这么近,不做绝缘,落点灰,落个锡渣就会直接起火。
其他的线我着急了提前焊接好的,很简单,按照说明书焊就行。说明书写的很细不再累述。
注意看,我的图传尖朝前。我的接收机大,为了给接收机腾出位置,只能这么放。这么放摄像头的电源座又碍事。剪掉了一半。应该买更小的接收机或者用焊盘版的foxeer的弹弓4nano。
为了减重我还特意用了JS头没有用常用的XT30.
前几期我说过,小飞机机架自由震动频率高,很容易与飞机震动产生共振,所以减震工作要做好。这个我用的是四螺栓+全减震球的方式。实测减震效果非常好。
超级简单,盖盖子收工。这小家伙颜值相当不错。
上秤一称~!哎呀我去~!没带桨59g?闹哪样啊?比我原来做的那两个还要重!
我就要抓狂了。这不是白花钱了吗~?人家那50g以下的牙签都是怎么做的?
手下先对比我的,我原来蓝色盖子的蓝鲸,用的很多东西都跟这个一样,理论上讲我用了AIO的飞控应该轻一些的。后来对比我发现机架重。这个机架板子要比蓝鲸厚一些。三根铝柱和上板、再加上天线座和撑杆要远大于一个塑料盖子的重量。
再对比别人50g的机子。我用的1104电机6.5g,人家一般都用没屁股的1103电机3.7g,(6.5-3.7)*4=11.2g这就是重量降不下来的原因。电机买错了还跟人家拼重量。
啊~!好在机架够帅。重量没法比了就上个大桨吧。1104动力怎么也比1103要强一些吧。
实测飞行,感觉65mm+1104kv7500应该用3S400mah飞比较合适。我试了一下3S550,重了。2S不够给力。2S的HV比较合适,不过HV寿命会低钱也略贵。
累了~!不搞了~!搞半天重量也下不来。牙签也基本就这重量了。动力强了,还带了720的DVR。重点就重点,认了。

网友:
飞行时间多长?

楼主:
暴力飞3~4分,悬停就不一定了。

网友A:
为什么不买成品机,最轻的成品机只有38g

网友:
小强和大通机架考虑一下,5g-8g机架,另外螺丝最好用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成品机,最轻的成品机只有38g

玩模型有一半的乐趣在于折腾

网友B:
装个gps吧,飞高飞远容易找不到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gps吧,飞高飞远容易找不到北

抓捕无人机很多是看GPS信号的,250g一下算玩具。装了GPS碰到阿sir说不清楚

网友B:
你这个什么牌子电机,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什么牌子电机,好用吗

用的朗宇的1104kv7500挺暴力的,电机比较爆,费电,桨配对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C(2019-10-19):
按照你的推荐配了机器现在飞控有几个问题:1、飞控用USB连接电脑时不能启动接收机必须上电才可以。是否正常?2、一起飞电机就突然停转。3、飞控程序突然就乱了,您是否可以导出配置文件,我导入飞控试试。谢谢您。估计触动了某个保护程序造成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推荐配了机器现在飞控有几个问题:1、飞控用USB连接电脑时不能启动接收机必须上电才可以。是否正常 ...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好解决,我的也是那样。第二个和第三个,我觉得你可以重置一下试试,就在BF第一个页面上。我导出我的设置给您没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F,版本不一样设置不能相互刷。配置不一样 也不能相互刷。你说的问题似乎不像是设置问题。考虑你的飞控有连电或者锡渣,用干牙刷,刷刷飞控试试。仔细看看有没有哪里连电了。

把你BF版本给我,我回去看看和我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C:
谢谢您了,明天处理一下试试,调参是10.6,版本是4.02准备刷4.1非常感谢

网友:
飞控是gep-12-f4您是哪个版本我刷到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模型有一半的乐趣在于折腾

特别赞同你的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了,明天处理一下试试,调参是10.6,版本是4.02准备刷4.1非常感谢

我的也是4.0.2不要刷4.1了,感觉4.1比较肉不如4.0好飞,回家给你发DUMP

网友C:
好的谢谢您了方便时发个设置给我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您了方便时发个设置给我谢谢您了。

# Betaflight / MATEKF411 (MK41) 4.0.2 May  5 2019 / 12:03:05 (56bdc8d26) MSP API: 1.41

# start the command batch
batch start

board_name MATEKF411
manufacturer_id

# name
name FOX-Gep

# resources
resource BEEPER 1 B02
resource MOTOR 1 B04
resource MOTOR 2 B05
resource MOTOR 3 B06
resource MOTOR 4 B07
resource MOTOR 5 B03
resource MOTOR 6 B10
resource MOTOR 7 NONE
resource MOTOR 8 NONE
resource SERVO 1 NONE
resource SERVO 2 NONE
resource SERVO 3 NONE
resource SERVO 4 NONE
resource SERVO 5 NONE
resource SERVO 6 NONE
resource SERVO 7 NONE
resource SERVO 8 NONE
resource PPM 1 A03
resource PWM 1 NONE
resource PWM 2 NONE
resource PWM 3 NONE
resource PWM 4 NONE
resource PWM 5 NONE
resource PWM 6 NONE
resource PWM 7 NONE
resource PWM 8 NONE
resource LED_STRIP 1 A08
resource SERIAL_TX 1 A09
resource SERIAL_TX 2 A02
resource SERIAL_TX 3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4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5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6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7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8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9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0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1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2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1 A10
resource SERIAL_RX 2 A03
resource SERIAL_RX 3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4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5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6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7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8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9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10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11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12 NONE
resource I2C_SCL 1 B08
resource I2C_SCL 2 NONE
resource I2C_SCL 3 NONE
resource I2C_SDA 1 B09
resource I2C_SDA 2 NONE
resource I2C_SDA 3 NONE
resource LED 1 C13
resource LED 2 C14
resource LED 3 NONE
resource RX_BIND 1 NONE
resource RX_BIND_PLUG 1 NONE
resource SPI_SCK 1 A05
resource SPI_SCK 2 B13
resource SPI_SCK 3 NONE
resource SPI_MISO 1 A06
resource SPI_MISO 2 B14
resource SPI_MISO 3 NONE
resource SPI_MOSI 1 A07
resource SPI_MOSI 2 B15
resource SPI_MOSI 3 NONE
resource ESCSERIAL 1 NONE
resource CAMERA_CONTROL 1 NONE
resource ADC_BATT 1 B00
resource ADC_RSSI 1 NONE
resource ADC_CURR 1 B01
resource ADC_EXT 1 NONE
resource BARO_CS 1 NONE
resource PINIO 1 NONE
resource PINIO 2 NONE
resource PINIO 3 NONE
resource PINIO 4 NONE
resource OSD_CS 1 B12
resource GYRO_EXTI 1 A01
resource GYRO_EXTI 2 NONE
resource GYRO_CS 1 A04
resource GYRO_CS 2 NONE
resource USB_DETECT 1 C15

# timer
timer A03 2
timer B04 0
timer B05 0
timer B06 0
timer B07 0
timer B03 0
timer B10 0
timer A00 1
timer A02 1
timer A08 0

# dma
dma SPI_TX 1 NONE
dma SPI_TX 2 NONE
dma SPI_TX 3 NONE
dma SPI_RX 1 NONE
dma SPI_RX 2 NONE
dma SPI_RX 3 NONE
dma ADC 1 0
# ADC 1: DMA2 Stream 0 Channel 0
dma ADC 2 NONE
dma ADC 3 NONE
dma UART_TX 1 NONE
dma UART_TX 2 NONE
dma UART_TX 3 NONE
dma UART_TX 4 NONE
dma UART_TX 5 NONE
dma UART_TX 6 NONE
dma UART_TX 7 NONE
dma UART_TX 8 NONE
dma UART_RX 1 NONE
dma UART_RX 2 NONE
dma UART_RX 3 NONE
dma UART_RX 4 NONE
dma UART_RX 5 NONE
dma UART_RX 6 NONE
dma UART_RX 7 NONE
dma UART_RX 8 NONE
dma pin A03 NONE
dma pin B04 0
# pin B04: DMA1 Stream 4 Channel 5
dma pin B05 0
# pin B05: DMA1 Stream 5 Channel 5
dma pin B06 0
# pin B06: DMA1 Stream 0 Channel 2
dma pin B07 0
# pin B07: DMA1 Stream 3 Channel 2
dma pin B03 0
# pin B03: DMA1 Stream 6 Channel 3
dma pin B10 0
# pin B10: DMA1 Stream 1 Channel 3
dma pin A00 0
# pin A00: DMA1 Stream 2 Channel 6
dma pin A02 0
# pin A02: DMA1 Stream 0 Channel 6
dma pin A08 0
# pin A08: DMA2 Stream 6 Channel 0

# mixer
mixer QUADX

mmix reset

# servo
servo 0 1000 2000 1500 100 -1
servo 1 1000 2000 1500 100 -1
servo 2 1000 2000 1500 100 -1
servo 3 1000 2000 1500 100 -1
servo 4 1000 2000 1500 100 -1
servo 5 1000 2000 1500 100 -1
servo 6 1000 2000 1500 100 -1
servo 7 1000 2000 1500 100 -1

# servo mix
smix reset

# feature
feature -RX_PPM
feature -INFLIGHT_ACC_CAL
feature -RX_SERIAL
feature -MOTOR_STOP
feature -SERVO_TILT
feature -SOFTSERIAL
feature -GPS
feature -RANGEFINDER
feature -TELEMETRY
feature -3D
feature -RX_PARALLEL_PWM
feature -RX_MSP
feature -RSSI_ADC
feature -LED_STRIP
feature -DISPLAY
feature -OSD
feature -CHANNEL_FORWARDING
feature -TRANSPONDER
feature -AIRMODE
feature -RX_SPI
feature -SOFTSPI
feature -ESC_SENSOR
feature -ANTI_GRAVITY
feature -DYNAMIC_FILTER
feature RX_SERIAL
feature MOTOR_STOP
feature SOFTSERIAL
feature OSD
feature ANTI_GRAVITY
feature DYNAMIC_FILTER

# beeper
beeper GYRO_CALIBRATED
beeper RX_LOST
beeper RX_LOST_LANDING
beeper DISARMING
beeper ARMING
beeper ARMING_GPS_FIX
beeper ARMING_GPS_NO_FIX
beeper BAT_CRIT_LOW
beeper BAT_LOW
beeper GPS_STATUS
beeper RX_SET
beeper ACC_CALIBRATION
beeper ACC_CALIBRATION_FAIL
beeper READY_BEEP
beeper MULTI_BEEPS
beeper DISARM_REPEAT
beeper ARMED
beeper SYSTEM_INIT
beeper ON_USB
beeper BLACKBOX_ERASE
beeper CRASH_FLIP
beeper CAM_CONNECTION_OPEN
beeper CAM_CONNECTION_CLOSE
beeper RC_SMOOTHING_INIT_FAIL

# beacon
beacon RX_LOST
beacon RX_SET

# map
map TAER1234

# serial
serial 20 1 115200 57600 0 115200
serial 0 2048 115200 57600 0 115200
serial 1 64 115200 57600 0 115200

# led
led 0 6,12::CTOBVIW:0
led 1 7,12::CTOBVIW:0
led 2 8,12::CTOBVIW:0
led 3 9,12::CTOBVIW:0
led 4 0,0::C:0
led 5 0,0::C:0
led 6 0,0::C:0
led 7 0,0::C:0
led 8 0,0::C:0
led 9 0,0::C:0
led 10 0,0::C:0
led 11 0,0::C:0
led 12 0,0::C:0
led 13 0,0::C:0
led 14 0,0::C:0
led 15 0,0::C:0
led 16 0,0::C:0
led 17 0,0::C:0
led 18 0,0::C:0
led 19 0,0::C:0
led 20 0,0::C:0
led 21 0,0::C:0
led 22 0,0::C:0
led 23 0,0::C:0
led 24 0,0::C:0
led 25 0,0::C:0
led 26 0,0::C:0
led 27 0,0::C:0
led 28 0,0::C:0
led 29 0,0::C:0
led 30 0,0::C:0
led 31 0,0::C:0

# color
color 0 0,0,0
color 1 0,255,255
color 2 0,0,255
color 3 30,0,255
color 4 60,0,255
color 5 90,0,255
color 6 120,0,255
color 7 150,0,255
color 8 180,0,255
color 9 210,0,255
color 10 240,0,255
color 11 270,0,255
color 12 300,0,255
color 13 330,0,255
color 14 0,0,0
color 15 0,0,0

# mode_color
mode_color 0 0 1
mode_color 0 1 11
mode_color 0 2 2
mode_color 0 3 13
mode_color 0 4 10
mode_color 0 5 3
mode_color 1 0 5
mode_color 1 1 11
mode_color 1 2 3
mode_color 1 3 13
mode_color 1 4 10
mode_color 1 5 3
mode_color 2 0 10
mode_color 2 1 11
mode_color 2 2 4
mode_color 2 3 13
mode_color 2 4 10
mode_color 2 5 3
mode_color 3 0 8
mode_color 3 1 11
mode_color 3 2 4
mode_color 3 3 13
mode_color 3 4 10
mode_color 3 5 3
mode_color 4 0 7
mode_color 4 1 11
mode_color 4 2 3
mode_color 4 3 13
mode_color 4 4 10
mode_color 4 5 3
mode_color 5 0 0
mode_color 5 1 0
mode_color 5 2 0
mode_color 5 3 0
mode_color 5 4 0
mode_color 5 5 0
mode_color 6 0 6
mode_color 6 1 10
mode_color 6 2 1
mode_color 6 3 0
mode_color 6 4 0
mode_color 6 5 2
mode_color 6 6 3
mode_color 6 7 6
mode_color 6 8 0
mode_color 6 9 0
mode_color 6 10 0
mode_color 7 0 3

# aux
aux 0 0 0 1300 2100 0 0
aux 1 1 0 1550 1700 0 0
aux 2 2 0 1775 1925 0 0
aux 3 13 1 900 1275 0 0
aux 4 28 1 1750 2000 0 0
aux 5 0 0 900 900 0 0
aux 6 0 0 900 900 0 0
aux 7 0 0 900 900 0 0
aux 8 0 0 900 900 0 0
aux 9 0 0 900 900 0 0
aux 10 0 0 900 900 0 0
aux 11 0 0 900 900 0 0
aux 12 0 0 900 900 0 0
aux 13 0 0 900 900 0 0
aux 14 0 0 900 900 0 0
aux 15 0 0 900 900 0 0
aux 16 0 0 900 900 0 0
aux 17 0 0 900 900 0 0
aux 18 0 0 900 900 0 0
aux 19 0 0 900 900 0 0

# adjrange
adjrange 0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3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4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5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6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7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8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9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0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1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2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3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4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5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6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7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8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19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0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1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2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3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4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5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6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7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8 0 0 900 900 0 0 0 0
adjrange 29 0 0 900 900 0 0 0 0

# rxrange
rxrange 0 1000 2000
rxrange 1 1000 2000
rxrange 2 1000 2000
rxrange 3 1000 2000

# vtx
vtx 0 0 0 0 900 900
vtx 1 0 0 0 900 900
vtx 2 0 0 0 900 900
vtx 3 0 0 0 900 900
vtx 4 0 0 0 900 900
vtx 5 0 0 0 900 900
vtx 6 0 0 0 900 900
vtx 7 0 0 0 900 900
vtx 8 0 0 0 900 900
vtx 9 0 0 0 900 900

# rxfail
rxfail 0 a
rxfail 1 a
rxfail 2 a
rxfail 3 a
rxfail 4 h
rxfail 5 h
rxfail 6 h
rxfail 7 h
rxfail 8 h
rxfail 9 h
rxfail 10 h
rxfail 11 h
rxfail 12 h
rxfail 13 h
rxfail 14 h
rxfail 15 h
rxfail 16 h
rxfail 17 h

# display_name
display_name -

# master
set gyro_hardware_lpf = NORMAL
set gyro_sync_denom = 2
set gyro_lowpass_type = BIQUAD
set gyro_lowpass_hz = 150
set gyro_lowpass2_type = PT1
set gyro_lowpass2_hz = 150
set gyro_notch1_hz = 0
set gyro_notch1_cutoff = 0
set gyro_notch2_hz = 0
set gyro_notch2_cutoff = 0
set gyro_calib_duration = 125
set gyro_calib_noise_limit = 48
set gyro_offset_yaw = 0
set gyro_overflow_detect = ALL
set yaw_spin_recovery = ON
set yaw_spin_threshold = 1950
set gyro_to_use = FIRST
set dyn_notch_range = AUTO
set dyn_notch_width_percent = 8
set dyn_notch_q = 120
set dyn_notch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gyro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gyro_max_hz = 450
set gyro_filter_debug_axis = ROLL
set acc_hardware = AUTO
set acc_lpf_hz = 10
set acc_trim_pitch = 0
set acc_trim_roll = 0
set acc_calibration = -88,62,-199
set baro_bustype = I2C
set baro_spi_device = 0
set baro_i2c_device = 1
set baro_i2c_address = 0
set baro_hardware = NONE
set baro_tab_size = 21
set baro_noise_lpf = 600
set baro_cf_vel = 985
set mid_rc = 1500
set min_check = 1050
set max_check = 1900
set rssi_channel = 0
set rssi_src_frame_errors = OFF
set rssi_scale = 100
set rssi_offset = 0
set rssi_invert = OFF
set rc_interp = AUTO
set rc_interp_ch = RPYT
set rc_interp_int = 19
set rc_smoothing_type = FILTER
set rc_smoothing_input_hz = 0
set rc_smoothing_derivative_hz = 0
set rc_smoothing_debug_axis = ROLL
set rc_smoothing_input_type = BIQUAD
set rc_smoothing_derivative_type = BIQUAD
set rc_smoothing_auto_smoothness = 10
set fpv_mix_degrees = 30
set max_aux_channels = 14
set serialrx_provider = SPEK2048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FF
set spektrum_sat_bind = 0
set spektrum_sat_bind_autoreset = ON
set airmode_start_throttle_percent = 25
set rx_min_usec = 885
set rx_max_usec = 2115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FF
set adc_device = 1
set adc_vrefint_calibration = 0
set adc_tempsensor_calibration30 = 0
set adc_tempsensor_calibration110 = 0
set input_filtering_mode = OFF
set blackbox_p_ratio = 32
set blackbox_device = SERIAL
set blackbox_record_acc = ON
set blackbox_mode = NORMAL
set min_throttle = 1070
set max_throttle = 2000
set min_command = 1000
set dshot_idle_value = 550
set dshot_burst = OFF
set dshot_bidir = OFF
set use_unsynced_pwm = OFF
set motor_pwm_protocol = DSHOT600
set motor_pwm_rate = 480
set motor_pwm_inversion = OFF
set motor_poles = 14
set thr_corr_value = 0
set thr_corr_angle = 800
set failsafe_delay = 4
set failsafe_off_delay = 10
set failsafe_throttle = 1000
set failsafe_switch_mode = STAGE1
set failsafe_throttle_low_delay = 100
set failsafe_procedure = DROP
set align_board_roll = 0
set align_board_pitch = 0
set align_board_yaw = 0
set gimbal_mode = NORMAL
set bat_capacity = 0
set vbat_max_cell_voltage = 430
set vbat_full_cell_voltage = 410
set vbat_min_cell_voltage = 330
set vbat_warning_cell_voltage = 350
set vbat_hysteresis = 1
set current_meter = ADC
set battery_meter = ADC
set vbat_detect_cell_voltage = 300
set use_vbat_alerts = ON
set use_cbat_alerts = OFF
set cbat_alert_percent = 10
set vbat_cutoff_percent = 100
set force_battery_cell_count = 0
set vbat_lpf_period = 30
set ibat_lpf_period = 10
set vbat_scale = 110
set vbat_divider = 10
set vbat_multiplier = 1
set ibata_scale = 210
set ibata_offset = 0
set ibatv_scale = 0
set ibatv_offset = 0
set beeper_inversion = ON
set beeper_od = OFF
set beeper_frequency = 0
set beeper_dshot_beacon_tone = 5
set yaw_motors_reversed = OFF
set crashflip_motor_percent = 0
set 3d_deadband_low = 1406
set 3d_deadband_high = 1514
set 3d_neutral = 1460
set 3d_deadband_throttle = 50
set 3d_limit_low = 1000
set 3d_limit_high = 2000
set 3d_switched_mode = OFF
set servo_center_pulse = 1500
set servo_pwm_rate = 50
set servo_lowpass_hz = 0
set tri_unarmed_servo = ON
set channel_forwarding_start = 4
set reboot_character = 82
set serial_update_rate_hz = 100
set imu_dcm_kp = 2500
set imu_dcm_ki = 0
set small_angle = 120
set auto_disarm_delay = 5
set gyro_cal_on_first_arm = OFF
set gps_provider = NMEA
set gps_sbas_mode = AUTO
set gps_auto_config = ON
set gps_auto_baud = OFF
set gps_ublox_use_galileo = OFF
set gps_set_home_point_once = OFF
set gps_rescue_angle = 32
set gps_rescue_initial_alt = 50
set gps_rescue_descent_dist = 200
set gps_rescue_ground_speed = 2000
set gps_rescue_throttle_p = 150
set gps_rescue_throttle_i = 20
set gps_rescue_throttle_d = 50
set gps_rescue_velocity_p = 80
set gps_rescue_velocity_i = 20
set gps_rescue_velocity_d = 15
set gps_rescue_yaw_p = 40
set gps_rescue_throttle_min = 1200
set gps_rescue_throttle_max = 1600
set gps_rescue_throttle_hover = 1280
set gps_rescue_sanity_checks = RESCUE_SANITY_ON
set gps_rescue_min_sats = 8
set gps_rescue_min_dth = 100
set gps_rescue_allow_arming_without_fix = OFF
set deadband = 15
set yaw_deadband = 15
set yaw_control_reversed = OFF
set pid_process_denom = 1
set runaway_takeoff_prevention = ON
set runaway_takeoff_deactivate_delay = 500
set runaway_takeoff_deactivate_throttle_percent = 20
set thrust_linear = 0
set transient_throttle_limit = 15
set tlm_inverted = OFF
set tlm_halfduplex = ON
set frsky_default_lat = 0
set frsky_default_long = 0
set frsky_gps_format = 0
set frsky_unit = IMPERIAL
set frsky_vfas_precision = 0
set hott_alarm_int = 5
set pid_in_tlm = OFF
set report_cell_voltage = OFF
set ibus_sensor = 1,2,3,0,0,0,0,0,0,0,0,0,0,0,0
set mavlink_mah_as_heading_divisor = 0
set telemetry_disabled_voltage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current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fuel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mode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acc_x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acc_y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acc_z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pitch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roll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heading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altitude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vario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lat_long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ground_speed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distance = OFF
set telemetry_disabled_esc_current = ON
set telemetry_disabled_esc_voltage = ON
set telemetry_disabled_esc_rpm = ON
set telemetry_disabled_esc_temperature = ON
set telemetry_disabled_temperature = OFF
set ledstrip_visual_beeper = OFF
set ledstrip_visual_beeper_color = WHITE
set ledstrip_grb_rgb = GRB
set ledstrip_profile = STATUS
set ledstrip_race_color = ORANGE
set ledstrip_beacon_color = WHITE
set ledstrip_beacon_period_ms = 500
set ledstrip_beacon_percent = 50
set ledstrip_beacon_armed_only = OFF
set osd_units = METRIC
set osd_warn_arming_disable = ON
set osd_warn_batt_not_full = ON
set osd_warn_batt_warning = ON
set osd_warn_batt_critical = ON
set osd_warn_visual_beeper = ON
set osd_warn_crash_flip = ON
set osd_warn_esc_fail = ON
set osd_warn_core_temp = ON
set osd_warn_rc_smoothing = ON
set osd_warn_fail_safe = ON
set osd_warn_launch_control = ON
set osd_warn_no_gps_rescue = ON
set osd_warn_gps_rescue_disabled = ON
set osd_rssi_alarm = 20
set osd_cap_alarm = 2200
set osd_alt_alarm = 100
set osd_esc_temp_alarm = -128
set osd_esc_rpm_alarm = -1
set osd_esc_current_alarm = -1
set osd_core_temp_alarm = 70
set osd_ah_max_pit = 20
set osd_ah_max_rol = 40
set osd_ah_invert = OFF
set osd_tim1 = 2560
set osd_tim2 = 2561
set osd_vbat_pos = 234
set osd_rssi_pos = 234
set osd_link_quality_pos = 234
set osd_tim_1_pos = 2103
set osd_tim_2_pos = 234
set osd_remaining_time_estimate_pos = 234
set osd_flymode_pos = 234
set osd_anti_gravity_pos = 234
set osd_g_force_pos = 234
set osd_throttle_pos = 234
set osd_vtx_channel_pos = 234
set osd_crosshairs_pos = 205
set osd_ah_sbar_pos = 206
set osd_ah_pos = 78
set osd_current_pos = 2496
set osd_mah_drawn_pos = 234
set osd_motor_diag_pos = 234
set osd_craft_name_pos = 2082
set osd_display_name_pos = 234
set osd_gps_speed_pos = 234
set osd_gps_lon_pos = 234
set osd_gps_lat_pos = 234
set osd_gps_sats_pos = 234
set osd_home_dir_pos = 234
set osd_home_dist_pos = 234
set osd_flight_dist_pos = 234
set osd_compass_bar_pos = 234
set osd_altitude_pos = 234
set osd_pid_roll_pos = 234
set osd_pid_pitch_pos = 234
set osd_pid_yaw_pos = 234
set osd_debug_pos = 234
set osd_power_pos = 234
set osd_pidrate_profile_pos = 234
set osd_warnings_pos = 14665
set osd_avg_cell_voltage_pos = 2519
set osd_pit_ang_pos = 234
set osd_rol_ang_pos = 234
set osd_battery_usage_pos = 234
set osd_disarmed_pos = 234
set osd_nheading_pos = 234
set osd_nvario_pos = 234
set osd_esc_tmp_pos = 234
set osd_esc_rpm_pos = 234
set osd_rtc_date_time_pos = 234
set osd_adjustment_range_pos = 234
set osd_flip_arrow_pos = 234
set osd_core_temp_pos = 234
set osd_log_status_pos = 234
set osd_stick_overlay_left_pos = 234
set osd_stick_overlay_right_pos = 234
set osd_stick_overlay_radio_mode = 2
set osd_stat_rtc_date_time = OFF
set osd_stat_tim_1 = OFF
set osd_stat_tim_2 = ON
set osd_stat_max_spd = ON
set osd_stat_max_dist = OFF
set osd_stat_min_batt = ON
set osd_stat_endbatt = OFF
set osd_stat_battery = OFF
set osd_stat_min_rssi = ON
set osd_stat_max_curr = ON
set osd_stat_used_mah = ON
set osd_stat_max_alt = OFF
set osd_stat_bbox = ON
set osd_stat_bb_no = ON
set osd_stat_max_g_force = OFF
set osd_stat_max_esc_temp = OFF
set osd_stat_max_esc_rpm = OFF
set osd_stat_min_link_quality = OFF
set osd_stat_flight_dist = OFF
set osd_stat_max_fft = OFF
set osd_profile = 1
set system_hse_mhz = 8
set task_statistics = ON
set debug_mode = NONE
set rate_6pos_switch = OFF
set cpu_overclock = OFF
set pwr_on_arm_grace = 5
set scheduler_optimize_rate = OFF
set vtx_band = 5
set vtx_channel = 5
set vtx_power = 2
set vtx_low_power_disarm = OFF
set vtx_freq = 5806
set vtx_pit_mode_freq = 0
set vtx_halfduplex = ON
set vcd_video_system = PAL
set vcd_h_offset = 0
set vcd_v_offset = 0
set max7456_clock = DEFAULT
set max7456_spi_bus = 2
set max7456_preinit_opu = OFF
set displayport_msp_col_adjust = 0
set displayport_msp_row_adjust = 0
set displayport_max7456_col_adjust = 0
set displayport_max7456_row_adjust = 0
set displayport_max7456_inv = OFF
set displayport_max7456_blk = 0
set displayport_max7456_wht = 2
set esc_sensor_halfduplex = OFF
set esc_sensor_current_offset = 0
set led_inversion = 0
set dashboard_i2c_bus = 1
set dashboard_i2c_addr = 60
set camera_control_mode = HARDWARE_PWM
set camera_control_ref_voltage = 330
set camera_control_key_delay = 180
set camera_control_internal_resistance = 470
set camera_control_inverted = OFF
set pinio_config = 1,1,1,1
set pinio_box = 255,255,255,255
set usb_hid_cdc = OFF
set rcdevice_init_dev_attempts = 6
set rcdevice_init_dev_attempt_interval = 1000
set rcdevice_protocol_version = 0
set rcdevice_feature = 0
set gyro_1_bustype = SPI
set gyro_1_spibus = 1
set gyro_1_i2cBus = 0
set gyro_1_i2c_address = 0
set gyro_1_sensor_align = CW180
set gyro_2_bustype = SPI
set gyro_2_spibus = 1
set gyro_2_i2cBus = 0
set gyro_2_i2c_address = 0
set gyro_2_sensor_align = DEFAULT
set timezone_offset_minutes = 0
set gyro_rpm_notch_harmonics = 3
set gyro_rpm_notch_q = 500
set gyro_rpm_notch_min = 100
set dterm_rpm_notch_harmonics = 0
set dterm_rpm_notch_q = 500
set dterm_rpm_notch_min = 100
set rpm_notch_lpf = 150

# profile
profile 0

set dyn_lpf_dterm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dterm_max_hz = 250
set dterm_lowpass_type = BIQUAD
set dterm_lowpass_hz = 150
set dterm_lowpass2_type = PT1
set dterm_lowpass2_hz = 100
set dterm_notch_hz = 0
set dterm_notch_cutoff = 0
set vbat_pid_gain = ON
set pid_at_min_throttle = ON
set anti_gravity_mode = SMOOTH
set anti_gravity_threshold = 250
set anti_gravity_gain = 1500
set feedforward_transition = 0
set acc_limit_yaw = 0
set acc_limit = 0
set crash_dthreshold = 50
set crash_gthreshold = 400
set crash_setpoint_threshold = 350
set crash_time = 500
set crash_delay = 0
set crash_recovery_angle = 10
set crash_recovery_rate = 100
set crash_limit_yaw = 200
set crash_recovery = OFF
set iterm_rotation = OFF
set smart_feedforward = OFF
set iterm_relax = RP
set iterm_relax_type = SETPOINT
set iterm_relax_cutoff = 20
set iterm_windup = 100
set iterm_limit = 400
set pidsum_limit = 500
set pidsum_limit_yaw = 400
set yaw_lowpass_hz = 0
set throttle_boost = 5
set throttle_boost_cutoff = 15
set acro_trainer_angle_limit = 20
set acro_trainer_lookahead_ms = 50
set acro_trainer_debug_axis = ROLL
set acro_trainer_gain = 75
set p_pitch = 20
set i_pitch = 33
set d_pitch = 19
set f_pitch = 45
set p_roll = 18
set i_roll = 30
set d_roll = 18
set f_roll = 35
set p_yaw = 17
set i_yaw = 50
set d_yaw = 0
set f_yaw = 0
set angle_level_strength = 50
set horizon_level_strength = 50
set horizon_transition = 75
set level_limit = 200
###ERROR: CORRUPTED CONFIG: level_limit = 200###
set horizon_tilt_effect = 75
set horizon_tilt_expert_mode = OFF
set abs_control_gain = 0
set abs_control_limit = 90
set abs_control_error_limit = 20
set abs_control_cutoff = 11
set use_integrated_yaw = OFF
set integrated_yaw_relax = 200
set d_min_roll = 0
set d_min_pitch = 0
set d_min_yaw = 0
set d_min_boost_gain = 27
set d_min_advance = 20
set motor_output_limit = 100
set auto_profile_cell_count = 0
set launch_control_mode = NORMAL
set launch_trigger_allow_reset = ON
set launch_trigger_throttle_percent = 20
set launch_angle_limit = 0
set launch_control_gain = 40

# rateprofile
rateprofile 0

set thr_mid = 50
set thr_expo = 0
set rates_type = BETAFLIGHT
set roll_rc_rate = 140
set pitch_rc_rate = 140
set yaw_rc_rate = 160
set roll_expo = 0
set pitch_expo = 0
set yaw_expo = 0
set roll_srate = 80
set pitch_srate = 80
set yaw_srate = 80
set tpa_rate = 50
set tpa_breakpoint = 1500
set tpa_mode = D
set throttle_limit_type = OFF
set throttle_limit_percent = 100
set roll_rate_limit = 1998
set pitch_rate_limit = 1998
set yaw_rate_limit = 1998

# end the command batch
batc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