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先预览: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组装实录

楼主(2019-09-10):
世界上有一类模型商品,是专门为那些喜欢复杂结构的玩家而制造的。
历尽千帆,终有一物,尚有一席之地为其而留。
这“一物”,我想就是模型玩家们心中最圣神、最终极的那个选择。

在模型车领域里面,最入门的当属玩具车,无需过多解释,大家都有概念。
再往上一层,就是被归为“模型”概念的车,这类模型车追求的是性能和仿真,它们有一个适于大多数玩家能够接受的价格底线。
假如这类模型仍然不能满足你对细节、性能、功能的极端追求,那么还有一类模型它几乎不考虑成本,而是以追求极端的仿真、极端的性能、极端的功能为主要考量,其可玩性和观赏性都非常高。说它是用造真车的工艺造玩具,是一点都不夸张。
这类模型就是目前价格动辄数万乃至十几万元的工程机械类模型。
5iGCC就是“我爱工程车”的意思,在5iGCC网站你能找到这些产量稀少,可玩性超高,观赏性一流的工程机械模型。

我把这类模型称为:收藏级模型。
所谓“收藏级模型”,就是外观极其仿真、结构极其复杂、功能极其丰富、性能极其强大、价格极其昂贵、产量极其稀少的模型。
所谓“极其”,就是代表最高等级的、难以超越的意思。

收藏级模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定制生产,而非流水线批量生产。
这意味着你可以个性化定制某些外观或者功能,比如:外观颜色,增配你喜欢的灯,增配你喜欢的功能,增配你喜欢的声组,等等。
由于采用个性化定制生产模式,加上细节仿真度高,结构复杂,零件数量多,装调难度高等原因,收藏级模型的生产周期非常慢长,通常需要3-6个月,复杂程度更高的模型,甚至需要6-12个月或一年以上的生产时间。这与普通玩具模型的现货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收藏级模型不仅仅是一个模型或者玩具,它更是一种家居摆设,一件能彰显拥有者不凡品位的艺术作品,令金字塔顶端的超级模型玩家为之疯狂。

这几乎是一种如痴如醉般的执念,
不计层层门槛的千难万阻,
只为获得一心向往的东西而投入。

本案例的主角: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
制造商:Metalhobi

发布时间:2019年9月

伸缩臂叉装车也被称为伸缩臂叉车,是一种具有越野性能带伸缩臂的多用途叉车,最早是在1981年,由法国Manitou推向市场。
它的用途主要有:建筑材料的卸车和短途运输,将建筑材料直接投放到作业点,或给汽车吊、塔吊喂料。工地各种物料的搬运和场地清理整理。使用货叉和吊具搬运块状、条状、不规格形状建材;使用料斗搬运散料、平整地面;使用高空作业平台进行高空安装;使用玻璃吸盘安装幕墙,等等。

Metalhobi的Passionis Telehandler是全球首台按照收藏级模型的标准来生产的伸缩臂叉装车模型。
它不是玩具,也不是普通的模型,而是具有复杂结构、外观细节丰富、功能强大的收藏级工程机械模型。
它的主体结构采用了全金属材料制造,主要材料是钢材,部分零件也采用了铝合金和铜。
它的车身主体大梁采用的是厚度达3mm的钢材经激光焊接拼接而成,驾驶室也采用的是钢材激光焊接工艺。
它的带有两档可遥控变速箱,四轮驱动模式,前后轮均具有转向功能,可实现同步转向和异步转向。
它带有真正的液压系统,力臂伸缩、举升、前支撑腿均采用液压控制,并额外提供了一个液压回路以便安装液压工具。

这台Telehandler伸缩臂装载机模型的工程样机来自于HMK490挖机模型的制造商METALHOBI,它是全球第一台交付到第三方的样机。截至到2019年9月,暂时还无法在官网看到这台机器,因为它上市的时间预计在今年10月。

它的车身主体采用了钢板,材料表面进行了喷砂处理,这是作为全散件版本交付到用户手中时的状态。毛坯材料上的锈迹清晰可见,我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对这些毛胚材料进行表面喷涂和组装调试。
所有表面瑕疵将在后续处理中完全清除。

欢迎和我们一起见证又一台收藏级液压工程车模型的诞生!
抖音/快手toprcworld, 同步更新!欢迎关注!

楼主:
为了让全球爱好者能在第一时间感受Passionis Telehandler的组装过程,观赏该模型的结构工艺之美,以及观赏最终成品的工作形态,Metalhobi将一台工程样机以散件的形式提前给到了5iGCC,这也是Metalhobi首次在商品未上市之前将样机发送给的第三方评测机构。这台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模型样机,将由机器杰克亲手进行组装调试。你将在以下的篇幅中看到这台高度复杂化的工程机械模型,是如何从毛坯料蜕变成一台具有收藏价值的精密模型的。希望大家从观看我的贴子的过程中,感受到机械的美感,感受到创作的乐趣!

上边的照片是我们刚收到的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模型时的状态。
全散件版本,所有零件都需要玩家自己组装和调试,这其中还包刮表面涂装。
金属零件绝大部分都是毛坯材料,表面只进行了喷砂处理,这有利于提高漆面的附着力。
部分零件的表面有锈迹,原因不明,不过这些是可以忽略的,当进行完涂装处理后,这些瑕疵都会被掩盖掉。

下面简单介绍Passionis Telehandler散件版本的基本配置情况:
散件版含有全部的结构件,这个不必多说,结构件必须要完整,才能最终变成成品。
前后车桥都含有差速器,但是不带锁,也就是说差速器是一直在工作的。车桥是以总成形式提供的,无需组装。
带一个二档波箱和分动器的集成体,驱动电机是无刷电机,这个动力系统是以总成的形式提供的,无需组装。
带有一个由无刷电机驱动的油泵。
随产品还提供了两个无刷电调,以及换档舵机。
整车液压驱动部分的油缸、油管、接头、5位换向阀(换向阀已安装好了舵机和油嘴)都是标配。
除此之外,标配还提供了灯组,但是不含光源。建议使用LED贴片作光源。

需要自备些什么部件呢?以下简单说一说。

1. 遥控设备。要玩转这台模型的最基本功能,至少需要9个通道。控制项目包括:5位换向阀(这就用掉了5个通道)、油泵驱动、行驶驱动、前转向、后转向,刚好9个通道。如果你还想控制灯光、声组、冒烟器等功能,则最多有可能会用到16个通道。推荐使用的遥控器是ScaleART出品的SA-1000、5000、MiniCOM,至少搭配CM-1000接收机(玩基本功能)或搭配CM-5000(在玩基本功能的情况下还有足够的通道支持玩灯光、声组、冒烟器等扩展功能)。SA系统遥控器的液压工程模型的油泵/换向阀精细混控调节功能,是其最强大的功能之一,能够让液压模型具有非常好的控制手感。

2. 两个至少25kg级别的标准舵机,用于前驱动桥和后驱动桥的转向控制

3. 灯光控制器。可控制的灯有:近光灯、远光灯、转向灯、倒车灯、示宽灯、刹车灯等。如果你使用了SA遥控系统,这里推荐使用SA的总线灯光控制器(Universal Bus module roof with indicator),有了它灯光的系统的布线、设置和使用就简单多了。如果使用的是普通遥控器,使用普通的攀爬车灯光控制器也是可以的。

4. 光源。推荐使用LED贴片。

5. 其他:电池、充电器,以及其他你想扩展的功能设备(如声组、冒烟器等)

楼主:
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模型散件版本,其所有零件都需要进行涂装处理。
这对普通模型玩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涂装处理,一方面是为了对零件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也会增强美观度,让外观更具个性。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喷涂相应的颜色,让你的爱车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喷涂经验和喷涂设备,建议找一家靠谱的汽修厂为你进行喷涂代工。
模型车上面的零件体积细小,且数量较多,代工操作一定要留意保管,小心遗失。

全套油缸和铜管
采用黄铜制造
表面经过了喷砂处理利于喷漆附着

车桥是以总成件形式提供的无需复杂的组装和调试

表面经过了喷砂处理利于喷漆附着

首先喷涂一层防锈底漆

再喷涂显色漆

给个特写你看看

伸缩臂内臂的最初状态
它是采用钢材制作的,经激光焊接成形。
来时的样板表面有少许锈迹,这些瑕疵会影响心情。
但是一旦掌握了表面处理工艺,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首先进行除锈处理,然后喷涂一层防锈底漆。

然后喷涂黑色表漆,等干透后进行遮盖处理,因为这个伸缩内臂有两个颜色。

颜色交接处使用专用的遮盖纸,其余部分用A4打印纸遮盖即可。

前端喷涂激光绿(中联重科的标准色)

等漆干透后去除遮盖即成

伸缩臂外臂同样采用的是钢材制造,经激光焊接成形。
表面有锈迹,需要进行处理。

喷涂防锈底漆

喷涂一层白色打底漆
喷涂浅色面漆,必须使用白色漆打底,否则会影响最终效果

再喷涂激光绿面漆

外臂套内臂的效果

臂上的LOGO是厂家标配的贴纸
贴上之后整体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车身主体大梁,采用的是厚度达3mm的钢板拼接,同样采用了激光焊接工艺。
这个车身的结构强度非常高,拿在手里也是感觉沉甸甸。

喷涂防锈底漆

喷涂深灰色面漆

驾驶室,钢材制造的,激光焊接工艺
做工非常精细(请暂时忽略锈迹)

喷涂防锈底漆

喷涂面漆

接下来处理防撞网和车门
这些零件都是钢制的

喷涂防锈底漆

喷涂面漆

车门的激光焊接点有凹坑,我们进行了找平处理,见上图中箭头所指位置

喷涂防锈底漆

喷涂面漆

前支撑腿零件的开箱样子

喷涂防锈底漆

喷涂面漆

轮毂是铝合金材料制造而成的
出厂时表面进行了喷砂处理

喷涂红色面漆

装上轮胎

楼主:
铜制压铸的零件

喷涂之后

压铸工艺制造的配重模块

喷涂之后

前铲和快接模块

喷涂之后

喷涂之后

油泵仓的最初状态

这是喷涂完成后的状态

这喷涂了白色底漆的发动机仓

这是喷涂了激光绿面漆的状态

过于细小的零件处理过程就不逐一展示了
这张照片完成基本涂装后的状态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所有零件完成最终涂装后的状态。

楼主:
工程机械模型的驾驶室是细节最多,也是结构最复杂的装置之一。
在进行完表现涂装处理之后,首先对驾驶室进行装配。
驾驶室的装配分为两大板块,一是结构件,二是灯光电路。

先从结构件的组装开始:

以上所示就是驾驶室的全套结构材料

这是车窗“玻璃”的边缘装饰纸

贴好之后就是上图这样
材料不是真正的玻璃,而是透明的亚克力(有机玻璃)

全套贴纸处理完成后的状态

驾驶室的仪表台和操作台都是采用3D打印成型的
3D打印零件表面同样进行过喷涂处理

安装就位,贴上仪表台上的表盘等操作界面

安装驾驶室前面板

完成

安装驾驶室后面板
在布线的时候,这块面板需要暂时拆下来

安装后窗玻璃

安装前挡风玻璃
前挡是有弧度的,而玻璃是平面的

对有机玻璃进行热压弯处理之后再用胶水粘贴

安装侧玻璃

安装车门铰链

安装完成

开门时的状态

驾驶室结构件全部安装完成
接下来进行灯组的安装和布线,操作难度较高,以下方法供您参考

楼主:
前文已提到,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模型的散件版本是不含光源的,
所有的发光体都需要自己准备。我推荐使用LED贴片做光源。
我使用的是由3V电压驱动的暖白光LED贴片。
为了使布线更美观和更便于隐藏,我使用了很细的漆包线。
这种线看起来像一根普通的铜线,但它的表面是绝缘的,而且非常细,大约只有头发丝那么细。

把电线焊接在LED贴片上

再把LED贴片用胶水固定在灯杯里面

电线从后背穿出来

打孔安装旋转工程灯(这个灯不是标配,根据自己喜好选配安装)

安装完成后的样子

前大灯灯罩内涂镀铬漆进行表面反光处理

这是处理完成后的效果

亮灯的效果

安装好灯面罩后的效果

再次开灯的效果

把相机快门提高后拍摄到的灯面罩的纹理效果

测试平台

前大灯采用并联方式进行处理,把四根电线正正/负负相对,汇合成两根电线。
绿色的贴纸是遮盖纸,起到固定电线和保护电线的使用。

接下来安装后灯(倒车灯)
同样的,使用了LED贴片。
这里电线没有使用细的漆包线,而是黑色的胶管线,粗度较大,主要目的是模拟真实的电线。

用胶水把LED贴片固定在灯杯里。
灯杯里的反光效果也是后期做的,出厂标配没有这种效果。

把灯杯用胶水固定在顶板上
然后把电线剪短,剩余长度刚好够裸露在外面

然后再焊接极细的漆包线在电线上进行线路延长

注意进行绝缘防护

两个尾灯都处理完成后的状态

为尾灯安装灯面罩

装好后的状态

然后把旋转工程灯的电线进行外观处理

同样的,使用了极细的漆包线来进行线路的延长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3组线(共6根),功能分别是:前灯、后灯、旋转工程灯

套热缩管隐藏

穿管

为什么不在驾驶室内再加一个照明灯呢?
在当前步骤加灯是最容易的,因为可以一次性布线。
如果以后再想加灯,难度就更高了。

我们准备了COB LED模块,该模块同样的是3V驱动的,暖白光
漆包线采用黑色热缩管进行美化处理

把顶灯固定在驾驶室顶部

布线

固定好顶盖

4组线(共8根)从缝隙里穿过来

穿出来后套热缩管加以保护

上边的热缩管用胶水固定

4组电源线留着备用
后续采用总线解码器来进行灯光控制解码,以正确地驱动这些灯组。

楼主:
最后把方向盘安装到仪表台上

标准的安装方式是胶水固定
但这个位置用胶水固定难免不够牢固
于是我们采用了先打孔,然后再用顶丝进行固定的方式

这样就十分牢固了

完成

网友:
羡慕呀,期待进一步的发展。

网友:
老外都玩的好先进啊 羡慕

网友:
先进先进先进

网友A:
metalhobi都有哪些产品车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alhobi都有哪些产品车型?

HMK490挖机HMK640轮装
液压叉车
液压叉装车

楼主:
驾驶室的前挡风玻璃的安装是有难度的
因为涉及到热弯处理
建议多准备几块前挡材料练手和备用
一旦操作失败还能立即重新再来

所谓热变处理,就是把有机玻璃加热后施加一定压力使之弯曲成需要的弧度。
这个操作是纯手工的,就看对材料特性是否熟悉,以及火候是否把握得当了。

这是在经过了3次失败之后,最为成功的一片经过热弯处理之后有前挡。
在处理之前不要贴边框装饰纸。

安装仿真雨刮器

安装驾驶室防撞网

安装后视镜

大功告成!

楼主:
Passionis Telehandler叉装车采用的是四轮驱动形式
前后两个车桥都带有差速器,并且两个车桥都带有转向功能的驱动桥。
前后转向桥可以同步转向,也可以异步转向,从而适应复杂的工作场景。
前桥与大梁采用的是硬连接方式,后桥也大梁采用的是摆动连接。

上图所示为前部转向驱动桥的全部零件

首先安装挡泥板支架

安装挡泥板

安装轴头盖板

拧紧螺丝
没有适合的套筒,就用M3内六角螺丝倒过当套筒用

完成

安装车轮

完成

安装转向连杆

转向连杆安装完成

后桥的主要零件

同样的,先安装挡泥板支架

安装转向支臂

完成

在摆动支架上进行削切处理,以使它的活动范围更大

安装舵机支架

安装轴头盖板

安装车轮

完成

换个角度

后桥和前桥

网友:
希望德国的这些模型能授权中国厂家来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大家都能买得起!不然的话只能看着流口水。。。

楼主:
准备好以上零件,这些零件是蹬车软梯的零件。
金属件全部采用黄铜压铸制造,仿真度极高,经过喷涂之后,效果更美观

先预装好软梯
旁边的零件是微型无刷油泵
这个零件在这个安装环节可以暂时不用安装

将软梯固定到车架上
图片上黄色箭头所示的供油管在这里暂时不用安装

接下来安装后驱动桥的摆动固定支架

上图所示黄色箭头位置,为手工削切之后的效果
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可使后桥的摆动范围更大(会呈现出更好的扭腰效果)
当然,这只是一处个性化的改装,是否喜欢,因人而异

由于后桥是摆动桥,它与大梁会有一个接触摩擦面,金属于金属的硬碰硬始终是不好的。
在这里,我们为它贴上特氟龙胶带,以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

安装好之后的样子
前后支架固定好之后,我发现后桥摆动阻力非常大
这意味着前后支架的间距可能过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将零件进行了加工处理

经过喷涂后的效果
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前后支架对车桥的夹持纵向夹持力就变小了,车桥摆动非常顺滑

这是最终安装完成后的效果
为了便于测试和调试,后支架的螺丝暂时还没有拧紧,会在后续拧紧它

最后提醒大家,别忘了在滑动摩擦面加注润滑脂

前驱动桥的安装非常简单
固定好上图箭头所指的螺丝即可

这类型的工程机械的原型车就是没有悬挂和减震系统的,就像轮式装载机一样,前车桥和大梁采用的是硬连接方式,后车桥采用摆动架方式。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也就不要觉得奇怪了。

前后车桥完成安装后的效果
前后桥都带有转向功能

这是由无刷电机驱动的变速箱

首先准备好换档舵机

安装舵臂

先把换档舵机固定在车桥上
这里的螺丝要用上图这种工具才能拧

安装完成之后是这样的

然后用四颗螺丝固定变速箱

这是完成后的效果

楼主:
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的车轮驱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车桥与车身是硬连接的,没有悬挂系统,其中后桥是采用的摆动架方式,以利于四轮贴地。原型车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2. 前桥和后桥都只有驱动能力,它是4x4的,底盘的离地间隙也较高,具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3. 前后车桥都具有转向功能,可实现异步转向和同步转向,以便在复杂工作环境里运行。

接下来的内容,将进行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的前后车桥的安装,以及转向系统的安装。

注意:
本节内容仅为试装,并不是最终的安装。
因为在接下来的液压系统安装步骤,是需要拆掉车桥才更方便安装的。

准备好后转向舵机的支架
舵机使用25kg以上力量的标准舵机就可以了
这台模型车对舵机不挑剔,可根据自己喜好或预算多寡来选择
舵机不是标配

把舵机安装在支架上

用舵机检测器校准舵机中立点

固定舵盘的螺丝需要磨薄处理,否则可能会剐蹭转向拉臂

安装就位

准备好尼龙管和螺丝

剪一段合适长度的尼龙管套在螺丝上,如上图所示

这个操作有利于提升工作精度,降低磨损
这是后桥的转向系统,到此就算安装完成了。

前桥的转向舵机,需要把信号线改短,以利于后期布线所需

改短之后的样子

电机电极做绝缘处理
由于该款舵机的长度比标准舵机略超出3mm左右,因此舵机后盖必须拆除后才能安装。
如果你不打算这样处理,建议使用短身舵机,或Futaba规格的标准舵机。

把舵机安装到车架上

安装转向拉杆

拉杆进行喷涂处理

这样看上去就更美观了

想看组装视频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机器杰克老师的抖音号:TopRcworld
以上安装步骤在抖音上都有视频回放,千万不要错过哦!

楼主:
Passionis Telehandler伸缩臂叉装车模型的油箱是采用激光焊接而成的,材质是全金属。
虽然安装完成之后这个油箱是藏在车架中间的,并不容易被看到,但它的仿真度依然很高。

这是油箱的全貌

油箱上各关键部位的功能说明见上图
在安装到车架上之前,需要把出油管和回油管预先连接到油箱上
透明管为出油管
黑色管为回油管

这是安装完成后的效果

油箱盖可以随时从侧面拧开

裁剪合适的出油管(吸油管)长度

然后把出油管(吸油管)连接到油泵的吸油嘴上
油泵上连接的黑色管子,则是出油高压管,这根管子在这个步骤里,也需要先连接到油泵上,另一头的长度暂不确定无需裁剪。

楼主:
以下内容,非常重要!
伸缩臂叉装车模型集成了5回路液压控制系统,该系统的安装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会过于复杂。
为了让大家克服安装上的困难,亦或者能让你对拥有复杂液压系统的模型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我将把这台模型的详细的液压控制系统的安装过程公布出来。

备好前铲快接模块的相关零组件

以上是装配完成后的样子
这个零件很简单,就不作过多介绍。

伸缩臂,内外壁存在滑动摩擦。
对于模型车来说,我不建议通过加注润滑油的方式来降低摩擦。
这里推荐一种材料:特氟龙胶带
它能够有效的降低摩擦系数,而且也比较耐用。

只在关键摩擦面上贴上特氟龙胶带

当内臂安装就位后,这些胶带就会被自然遮挡,不会影响美观。
实际测试之后发现,它的工作是很可靠的,能令内臂伸缩更顺滑,大幅度降低磨损。

准备好伸缩臂内管和前铲俯仰控制油缸

伸缩臂内管,含有四根油管。
其中2根为一组(一个回路),分别提供了:一个扩展回路和一个俯仰控制回路

将扩展回路的两根油管连接在油路快接头上

接下来准备安装俯仰控制油缸

这是安装完成后的样子

楼主:
接下来准备将前铲快接模块安装到伸缩臂上面
请准备好以上零件

先安装盖板,然后再安装快接模块

拧紧螺丝

盖板安装完成
盖板除了有装饰作用,也对结构起到加强的作用

前铲快接模块也安装完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伸缩滑动油管也需要贴上特氟龙胶带。
贴好之后,这些金属油管就不会与管内臂硬碰硬的摩擦,起到很好的保护使用。

把伸缩臂外臂套上去

把滑动油管支架固定在外臂上

成品效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