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X9D PLUS开机为什么老报SD卡的警?

楼主(2019-09-10):
请问开机老是抱SD卡的警是什么意思?怎样消除?我已经插了一张8G的卡并且从官网下了2.2系统的语音包!开机有英文语音播报!

网友:
固件版本不匹配,匹配值2.3V0019。

网友A:
他在提示你放入v0019版本的文件,但你却放了其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在提示你放入v0019版本的文件,但你却放了其他版本。

但是官网没有这个版本的SD卡压缩包下呀?

楼主:
官网有可以下载的最新版本都只有2.2.4

网友:
最新稳定版只到2.2.4。
2.3版目前属于nightly builds。你的遥控器刷的就是这个版本。如果你可以下载2.3固件那也可以下载对应的sd卡文件。网站上是可以下载的,用companion软件也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