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问题

楼主(2019-09-11):
解锁启动后,起飞,怎么老往我(控制者)的斜后方向飞?有时候前面的两电机桨已经离开地面了,后面的两个电机和级臂还在地面上。就跟“袋鼠”站着一样,这该如何解决。不是应该竖直起飞吗?
是不是“感度”问题?或是电机怠速设置的太低了,我为了安全电机怠速一般设置“最低”。

网友A:
感度就默认不要动,起飞要利索,很慢推油门会不稳,地面效应。。

网友:
校准一下油门形成,推油门感觉要离地的时候要果断再加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就默认不要动,起飞要利索,很慢推油门会不稳,地面效应。。

好多人跟我说起飞要利索,无奈,不敢啊,新手!~~

网友B:
你没校准IMU吧??保持机子在地上水平再接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人跟我说起飞要利索,无奈,不敢啊,新手!~~

在草地上试一试啊,新手也是要过这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人跟我说起飞要利索,无奈,不敢啊,新手!~~

用姿态模式就行,别用手动模

网友C:
我刚玩的时候也是不敢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校准IMU吧??保持机子在地上水平再接校准,

没校准过啊,调参软件显示IMU正常,还用较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玩的时候也是不敢起飞

感觉一起飞螺旋桨会打到地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校准过啊,调参软件显示IMU正常,还用较准吗》

首次要校一次 IMU,还要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次要校一次 IMU,还要校准罗盘

我不知道为什么,指南针总是校准失败啊。在楼下不行,附近的小花园也不行。
第一步是可以的,第二步校准完成总是红灯不停的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为什么,指南针总是校准失败啊。在楼下不行,附近的小花园也不行。
第一步是可以的,第二步校准 ...

按图所示校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为什么,指南针总是校准失败啊。在楼下不行,附近的小花园也不行。
第一步是可以的,第二步校准 ...

只有红灯闪烁,还是两下红灯,一下绿灯,校准完毕后,就会正常闪烁姿态或GPS灯状态

网友:
用GPS模式和ATT模式起飞,不要用手动模式,手动模式经常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一起飞螺旋桨会打到地上啊

起飞的时候往一个方向偏吧?如果是,建议起飞果断点,多给点油,如果是一边离地一边着地,那你继续调。

网友:
用过超10个V2的我。。以经验来看先换上大疆电调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是飞控本身质量问题了。这个是没法解决的。只能换飞控。V2飞控比软多的毛病就是一边偏着飞。读取GPS出错。转向失控等。。但有部份naza V2特别可靠。不管是起飞还是。失控返航都非常可靠

网友(2019-11-17):
飞控水平校准,必要时用水平仪。开GPS模式时,飞控默认参数起飞。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找出啥问题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找出啥问题来了?

解决了,是机架问题,机架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