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72M段高频头咨询帖

楼主(2019-09-11):
手上有个12FG,因为TM-14高频头丢失,后配HK版72M区域码不匹配,但是神奇的确实使用了几天,Y因为我设置过频率什么的,但是放置几天后突然就

就想着参照大神的改区域码帖子,结果读取的数据有出入,并且修改后并没有任何反应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468
望还有在使用这款高频头的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
再高级的航模高频头,10几年下来还是会频偏的,所以我也不坚持FM了。飞机一多,哪怕接收机买的到,晶体也买不到了。

网友A:
假如是区码不对  只能改控了  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是可以改变区码的  我看之前你说高频头是日本的  那就把控改成日本区码 我也收了一个二手14mz是国行的 它的原主人就是把控改成美国区码了  就是为了用美国的72m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区码不对  只能改控了  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是可以改变区码的  我看之前你说高频头是日本的  那就把控 ...

工行模式是需要降级的吧,目前应该是控的软件版本太高了吧3.0的系统可能区码什么的都有调整,所以导致有问题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行模式是需要降级的吧,目前应该是控的软件版本太高了吧3.0的系统可能区码什么的都有调整,所以导致有 ...

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