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d机动力问题

楼主(2019-09-11):
翼展一米零八   起飞重量700克左右   需要多大的电机和桨才能做三d各种动作? 请各位大神说说

网友A:
卖空机的一般都会推荐一下动力的,我直接搬来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空机的一般都会推荐一下动力的,我直接搬来就用。

可是推荐的是2212  买了飞机的朋友说动力不足啊

网友:
2216 够充足

网友B:
好盈2212拉力有1.1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2212拉力有1.1公斤

我去看看  我想用郎宇2216 不知道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看看  我想用郎宇2216 不知道行不

2216也可以,重一点,费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也可以,重一点,费电一点

哦 但动力很足吧

网友C:
2212的很勉强,16的就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的很勉强,16的就稳妥

OK 那就来16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但动力很足吧

动力是很足,电池也会很烫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推荐的是2212  买了飞机的朋友说动力不足啊

我的1米轻木yak也是用2212,不过首飞就因为铰链问题炸了,没能感觉出动力大小。现在1米2的复合泡沫机用了个大很多的电机,13X6.5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米轻木yak也是用2212,不过首飞就因为铰链问题炸了,没能感觉出动力大小。现在1米2的复合泡沫机用了 ...

有飞行视频发上来欣赏欣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是很足,电池也会很烫手

哦 只是烫手 不烧就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飞行视频发上来欣赏欣赏呗

单飞的,哪有视频啊,也就是基本练习。1米2用的亚拓35X电调,大热天也不超过50度,电机和电调都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飞的,哪有视频啊,也就是基本练习。1米2用的亚拓35X电调,大热天也不超过50度,电机和电调都测过。

一般单飞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D:
都已经700克了,2216起步吧。

没有足够的功率余量,是没法做3D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已经700克了,2216起步吧。

没有足够的功率余量,是没法做3D动作的。

是的 就按各位大神说的去做

网友E:
2216十寸桨起步吧,2212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6十寸桨起步吧,2212不行的。

ok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是推荐的是2212  买了飞机的朋友说动力不足啊

用2216吧,推力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2216吧,推力蛮大的

嗯 已经买了郎宇X2216

网友G:
起飞700克的3D机肯定是2216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起飞700克的3D机肯定是2216了啊

ok 大神们都这么说  就这么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