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mini冲浪者飞不起来

楼主(2019-09-11):
我的80翼展冲浪者,炸鸡好多次了,都是抛出去一头栽地下。螺旋桨旋转方向和桨叶安装方向头正常,马达和电调都是标配,会不会电池太重,推荐电池1600mah,而我的是1800mah,是电池太重飞不起来吗

网友:
两手拖住重心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机翼前缘不超过三分之一,试一下

网友:
这个飞机起飞低头严重推力线一定要调好,我用的3s 2200mah电池,要使劲拉升降舵才飞得起来。

网友:
重心点在机翼碳管后面1cm地方!厂家教程不精准

网友:
头重不重,要无动力抛飞来检查。

很大可能是推力线问题。

网友:
如果桨叶安装正确,电机合适有力,没有理由飞不起来,就算是重心、水平尾翼没有调整到最佳,也能飞的。油门推到最大,斜着往上扔出去,拉高就飞起来了再减小油门。

网友:
放弃吧切实不好飞

网友:
这个飞机是推力线的问题,电机不要那么翘,勉强能飞,但油门偏大始终会低头

网友:
腰推的机型,都这样,起飞的时候,最大油门,如果平飞发射,机子下沉,主要是腰推机推力线是往下的,起飞速度慢,机翼的升力小,如果机本身比较重,飞机就下沉.
腰推机正确发射方式,油门到底,30度向上发射,如果机子装载比较重,人助跑一下,水平尾翼稍微打一下上升舵,才能安全起飞.
前拉的机型情况好的多,虽然推力线也是有一点下拉的,但角度要小的多.

网友:
飞不起来首先从推力线和重心两方面下手

网友:
80翼展的小飞机需要1800的电池吗。。。

网友:
这飞机真心难飞,我的和楼主一个情况

网友:
重心,升降舵控制方向,还有螺旋桨和电机KV是否配套。

网友B:
1800的电池不重,我还在机头配了个5角的硬币才刚刚好,重心就在机翼碳杆位置,80%油门,带住升降抛出去就可以了,这机起飞到不难,而是因为没开方向舵,我的起飞后会老是往右拐,要把副翼左调5-6个点才能平飞

网友:
1800的电池不重,我的还在机头配了个5角的硬币才刚刚好,这机重心就在机翼加强杆处,80%的油门带住升降舵头顶抛出就可以了,因为这机没开方向舵,我的起飞后会不停地往右拐,要把副翼向左微调5-6个点才能保持平飞,调好了还是比较好飞的,还有就是这飞机舵面较小,只能休闲飞飞,做动作不行

网友:
这飞机太难飞了,我就飞起来两次,后来买了欧蓝斯767-1非常好飞

网友C:
800设计有问题,机身前部过短,重力中心对了,但超重,不好飞,只得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设计有问题,机身前部过短,重力中心对了,但超重,不好飞,只得放弃。

我现在明白了,这飞机其实就是起飞难,推力线有问题。 得用大力往前或斜上方抛,油门50-60%。只要起飞成功,很好飞

网友(2020-10-21):
滑跑起飞会不会好点?

网友:
这个飞机应该是650mah的3s飞啊

网友(2020-12-06):
这飞机很尴尬,我用的1806 5寸桨 1300电池,飞起来挺好的,就是起飞总螺旋,飞机炸几次,机翼和机身连接不紧密,来回晃,所以起飞总是螺旋,准备改皮筋大法,把机翼固定紧,60%油门,举高平抛,微微打升舵,等升起来就可以随意操作了,巡航35%油门,能飘20分钟。

网友:
这个飞机推力线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往下调,从侧面看去电机轴线要穿过机翼气动中心,而且还要有左推,不然飞起来机身会向左侧横滚。我在电机座下面用硬质片垫,来调整拉力线,改动以后很好飞,还有就是把机头割开挖掉一些泡沫,1300电池塞到最前面,重心刚好。

网友:
改一下就行了,推力线下调一点,然后把控制升降舵的舵机放到机尾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0的电池不重,我还在机头配了个5角的硬币才刚刚好,重心就在机翼碳杆位置,80%油门,带住升降抛出去就可 ...

轮胎店里的轮胎配重块不香吗?

网友:
一个情况,放着吃灰的路过

网友(2021-08-27):
是啊 我的装好了 用的1300的电池 死活拉不起来啊真是没脾气啊 冲浪者x8不跟他一种构造吗?

网友:
腰腿机 不好飞,主要就是推力线不对,,推力线要穿过飞机重心。并且看是左旋还是右旋,再选择左推还是右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