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搞了架小白板P40之二

楼主(2019-09-11):
看了a23036兄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9983&highlight=P40被勾引了,立马下单我也搞。
根据a23036兄的介绍,我选了两架一样的P40,以便组件通用做炸机备品。
开箱就免了直接装机加个乱飞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原厂建议是手抛起降,因为不喜欢手抛,也没有条件草降,还不喜欢追飞机,所以起落架必须有,转向也不能少。

起落架必须有

起落架必须有

转向也得有

转向也得有

楼主:
平尾垂尾舵机安装

平尾垂尾舵机并排安装

平尾垂尾舵机并排安装

楼主:
原设计垂尾固定无方向舵,不想到处捡飞机,改。
这是尾轮改装构造,仅供参考。

尾轮

尾轮

楼主:
附送的电机架是配套2208之类的孔距,想装的轻一点,觉得2208大了,所以选了朗宇的X2206KV1900的电机,能轻20来克。问题是和原配电机架不配套,改。材料是一节PVC管子
因为要装桨罩,所以给2206换了根长轴

原配电机架

原配电机架

改装电机架

改装电机架

材料是一节PVC管子

材料是一节PVC管子

楼主:
装机完毕的样子

楼主:
涂装很麻烦的,还是先试飞吧万一不好飞呢,万一炸了呢

楼主:
试飞结果出乎意料,非常好飞!,都说小机怕风,当天风速有四级了,并没有多大影响。首次试飞装的桨罩,出现的问题是这原厂桨罩太重还不平衡,导致电机异响振动大。建议:不装桨罩似乎更好,还能减重10几克。须知小机对重量很敏感的。
照例报一下配置:桨:7吋两叶(对我这水平来说太快,后改为6吋);电机:朗宇X2206KV1900;电调:不知名二手15A;电池:富力3S500mAh;舵机:银燕4.3克四颗。

楼主:
既然试飞成功了,那做为后备箱常备机,涂装是必须的。没有喷漆设备,只能是装修店买的自喷漆了
先涂装成这个样子

有色差,还得再喷几层

有色差,还得再喷几层

少喷多次

少喷多次

自我感觉喷的还可以的

自我感觉喷的还可以的

飞机小,红底好辨识一些

飞机小,红底好辨识一些

楼主:
这可是著名的P40啊,当年飞虎队可是声名远扬,所以,鲨鱼嘴是必须的,迷彩也得有。
手头只有绿、红、黄、白、黑这几种常用自喷漆,因陋就简,有啥就喷啥吧

楼主:
总结:飞行有无穷的乐趣,附带而来的装机修机折腾,亦有无穷的乐趣欢迎加入DIY的行列,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A:
我有一架这家的白板p51,装的2208 3s800,飞起来非常暴力

网友B:
非常不错,飞的很好。涂装个性化。

网友:
P40 P51都是二战的成名机型,设计都比较合理,所以装配如果没问题,都很好飞.飞机虽小,抗风也是必须的,毕竟机型合理.楼主飞的也不错,是老手.

网友C:
喜欢小鸡鸡,请问机身哪家买的

网友D:
起落架太好了,特别是改的后轮转向。本来我也打算装的,想想我这边很难找到柏油路玩飞机,草地居多就没装。

我建议啊,嘴巴里面舌头上面那一部分涂成黑的,加大与白牙颜色的反差,用黑色马克笔就行
眼睛加大,半椭圆形,红色眼珠,黑色眼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太好了,特别是改的后轮转向。本来我也打算装的,想想我这边很难找到柏油路玩飞机,草地居多就没装。 ...

回去就改!你画的漂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小鸡鸡,请问机身哪家买的

天捷力出的。你淘宝搜    白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架这家的白板p51,装的2208 3s800,飞起来非常暴力

X2206KV1900已经能上3S、8吋桨的,所以用2206已经足够暴力了,这机装上起落架最多能装7吋桨,降落时稍有低头都容易蹭桨。2208除非更高KV,否则没必要。
打算用4S飞试试

网友:
这颜色太将就了吧

楼主:
漆确实是因陋就简的,不过这颜色还真不是我将就的

网友:
我也整一架

网友:
飞机好整,飞场不好找;船也好整,小河不好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漆确实是因陋就简的,不过这颜色还真不是我将就的

机腹的大红色,还不如留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腹的大红色,还不如留白

留白还简单了,这机小,还挺快,这不怕一不留神失态嘛,想着红的炸眼,好分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太好了,特别是改的后轮转向。本来我也打算装的,想想我这边很难找到柏油路玩飞机,草地居多就没装。 ...

说干就干,照你画的改了下,确实威猛多啦

网友F:
6、7寸的反扭会不会大了点?我的P51用2206kv1900,4S650电池,5051桨,动力特别爽

网友:
真帅啊,成功被传染

网友:
很不错,后起落架改装的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6、7寸的反扭会不会大了点?我的P51用2206kv1900,4S650电池,5051桨,动力特别爽

7吋桨地面反扭有一些影响跑直,6吋地上天上基本都没影响。这机设计有右下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飞的很好。涂装个性化。

过奖了,飞还是新手阶段,相比较,修机装机还有些自信,从小喜欢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X2206KV1900已经能上3S、8吋桨的,所以用2206已经足够暴力了,这机装上起落架最多能装7吋桨,降落时稍有 ...

高kv才能竞速,我2600k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高kv才能竞速,我2600kv的

这个马达是以前留下来的,就直接用了。旁边的BF109打算绕个2750kv的装上去

楼主:
涂装后的视频,这个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kv才能竞速,我2600kv的

2600kv的话6吋桨得2212以上才能带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kv的话6吋桨得2212以上才能带动了吧

2208偶尔推一推全油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马达是以前留下来的,就直接用了。旁边的BF109打算绕个2750kv的装上去

BF109好飞不?想再整两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BF109好飞不?想再整两架

109还没飞,P51飞的很爽

网友G:
涂装做得好,不错,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涂装做得好,不错,好手艺

好真谈不上,自喷漆不好控制,喷的很粗糙。这机的好处是放车里随时找块空地就能飞,而且发现可能是轻的原因吧,很耐重降。我一般在一片棉花地路边上飞,好几次栽地里了,捡出来揪掉挂在起落架上的叶子,继续飞!啥事没有

网友H:
楼主能否把尾部方向改造方面多拍几张照片看看,准备买个p47按你的改!另外请教下这个能用2205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否把尾部方向改造方面多拍几张照片看看,准备买个p47按你的改!另外请教下这个能用2205电机么?

2205级别肯定能用,关键看多大KV配多大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否把尾部方向改造方面多拍几张照片看看,准备买个p47按你的改!另外请教下这个能用2205电机么?

当时没有拍太多。很简单,你应该能看明白了。就是个塑料合页,把中间的轴抽掉,用尾轮钢丝代替,舵角粘在合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否把尾部方向改造方面多拍几张照片看看,准备买个p47按你的改!另外请教下这个能用2205电机么?

你这P47在哪里买?

网友:
盐城那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P47在哪里买?

这个照片看尾轮没有和垂尾联动??你没有搞尾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照片看尾轮没有和垂尾联动??你没有搞尾翼??

有的。装个轮子只用来地上跑那岂不有点进水了。仔细看。这两张是改的过程中拍的,你要求多发几张才找出来的。前面有改完的图

网友(2019-11-29):
尾轮改造,亮点!

网友I:
我有一架这种小的塞斯纳白板机 但是不知道选什么电机 大神请求一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架这种小的塞斯纳白板机 但是不知道选什么电机 大神请求一下帮忙

大神不敢当
不知道你的塞斯纳多大翼展不好乱说。这个P40翼展是700mm,我用的是2206 KV1900的电机,配的6吋桨。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0-02-14):
顶一下,盐城的飞机我都看过,觉得还不错~主要是合适懒人不用组装,随便用贴纸贴一下也行

网友:
玩过这系列的怂猫和奶瓶,这家标配的2212电机我用4s好抛,标配的5寸2叶桨转速太高时常自己解体,毛病是反扭大不好调,
现在这个标配电机给板机用了,叠加俩5寸桨形成4叶也还没烧

网友J(2020-04-13):
楼主有试过不用垂尾用副翼转弯吗?我不怎么想开垂直尾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试过不用垂尾用副翼转弯吗?我不怎么想开垂直尾翼

原版就是没有开垂尾的。我因为需要用来给孩子练起降,所以装了起落架。开了尾翼并装了尾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版就是没有开垂尾的。我因为需要用来给孩子练起降,所以装了起落架。开了尾翼并装了尾轮。

了解,感谢!我昨天试飞了一下同一家店的f4f,反扭好大,想想怎么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了解,感谢!我昨天试飞了一下同一家店的f4f,反扭好大,想想怎么改吧~

这机1500-1900KV用六寸两页桨足以,速度已经很快了。厂家推荐是5吋桨。桨不要用的太大反扭就不大。

楼主:
这机我常年放在后备箱,不占地方好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1500-1900KV用六寸两页桨足以,速度已经很快了。厂家推荐是5吋桨。桨不要用的太大反扭就不大。

嗯嗯,学习了,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了解,感谢!我昨天试飞了一下同一家店的f4f,反扭好大,想想怎么改吧~

我飞的这家的PC21,用的4.1X4.1桨,KV3500的2212,3S2700,桨速178KMH,装2mm的钢丝腿,速度150总是有的,飞得很爽。
一开始是打算做手抛机草地飞的,可惜扔飞机手艺不到家,出手桨失速炸了,后来心里没谱才改的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飞的这家的PC21,用的4.1X4.1桨,KV3500的2212,3S2700,桨速178KMH,装2mm的钢丝腿,速度150总是有的, ...

可以的可以的,感谢!

网友J:
想再请教一下前起落架是用胶粘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再请教一下前起落架是用胶粘上的吗??

是的,他配的有座,你开合适的孔插进去粘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他配的有座,你开合适的孔插进去粘上

嗯嗯!感谢,我的f4f今天也终于可以飞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嗯嗯!感谢,我的f4f今天也终于可以飞了,嘿嘿

别光嘿嘿。发成功改装心得

网友L:
请教楼主  这架小P40的重心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  这架小P40的重心在哪里?

离前缘根部32mm。建议你翻过来端重心。下单翼从机翼下面端不稳定,翻过来端上表面容易找准。

网友:
大佬可以帮忙看一下吗?万分感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0%A1%B0%D7%B0%E5

网友M:
请问 你调的飞机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0-05-13):
引用 网友M:
请问 你调的飞机重心在什么位置?

就在你前面一个帖子刚说过。有打这几个字的功夫早都翻到了^_^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你前面一个帖子刚说过。有打这几个字的功夫早都翻到了^_^

哈哈 没主要看

网友N: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喷漆的?特别是牙齿怎么弄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前缘根部32mm。建议你翻过来端重心。下单翼从机翼下面端不稳定,翻过来端上表面容易找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喷漆的?特别是牙齿怎么弄得?

自己画的自喷漆喷到盖子里,毛笔蘸着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