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36的问题

楼主(2019-09-11):
     冷却水进不去,怎么办?加水泵可以吗?
      推荐个金属齿舵机6s10000毫安时的电池重不重?

网友A(2019-10-14):
不可能进不去。
jx100内的舵机
重,6s 5000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进不去。
jx100内的舵机
重,6s 5000为好

谢谢。冷却水确实进不去。我已加了水泵,还没测试

网友(2020-05-17):
进水口堵了吗

楼主:
已经解决。管路过长导致压力损失大,只有高速时才能出水。加装水泵后完美解决。水泵用遥控开关控制

网友:
本身就要跑高速时才出水,速度越高,水压越大。

网友(2023-03-12):
一点必要没有,这不是仿真船速度慢要加水泵吸水散热,竞速的你合理布置管线,吸水舵上来的水压完全够了,你这么干除了加重重量,还多了水泵故障完全不进水烧电设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