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穿越机!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我的配置和价格是否合理?

楼主(2019-09-12):
准备入穿越机!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我的配置和价格是否合理?

网友:
这设备很爽了。。。。话说我有个9成新的mark2 5寸机架,要不要看看?

网友A:
现在的人都太有钱,一说入门就往高了配,结果炸几下挂了心里又想退坑了。我觉得,穿越机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飞控电调可以选择比较稳定的,其它怎么便宜怎么来,毕竟入门就在不断的炸鸡耗损中度过,所以你出门必须带上2-3台飞机备用,再有就是普通的电机啊桨啊和贵的新手也感觉不出来,而且2205比2306更适合入门,所以就是新手入门除了飞控电调其它的怎么便宜怎么来,初学一天不懂要废多少桨,你这桨太奢侈,土豪另说,不在极速表现下新手感觉不到30块一套和3块一套的区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找本地的人带一起玩,这是捷径

网友B:
第一架飞机是用来炸的,配置没必要这么好吧?不如配个便宜的,把眼镜升级到03。。。

网友:
可以换MARK4机架     我已从mark2换mark4。 mark4空间觉得比mark2空间利用率大一些。

网友:
大佬 2手整机考虑下?价格可谈哦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509

网友:
找个草地,慢点飞,rate 调低一点

网友:
机架可以换MARK4,  我是从MARK2换到了MARK4   MARK4的空间利用率高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人都太有钱,一说入门就往高了配,结果炸几下挂了心里又想退坑了。我觉得,穿越机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

正解,尤其是摄像头,一上来就卡录,4K,新手根本不要指望拍什么大片,换个好点的图传都比好的摄像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人都太有钱,一说入门就往高了配,结果炸几下挂了心里又想退坑了。我觉得,穿越机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

谢谢大神的宝贵意见!我不是土豪了!只是不想走弯路搞重复配置!这也很浪费钱!我以前飞油直和固定翼的!当时可以倒飞悬停了!不知道飞穿越机上手会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架飞机是用来炸的,配置没必要这么好吧?不如配个便宜的,把眼镜升级到03。。。

03的眼镜比新款02好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尤其是摄像头,一上来就卡录,4K,新手根本不要指望拍什么大片,换个好点的图传都比好的摄像头好。

这个配置里面的图传不好吗?请帮我推荐下你觉得好点的图传!

网友:
设备很爽了

网友:
感觉黑羊图传比你这个靠谱

网友D:
5寸机架 需要上900m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寸机架 需要上900m接收机吧

店家说这个图传加眼镜可以有一公里的距离了

网友:
大疆三件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寸机架 需要上900m接收机吧

对了!请问下!我还买了个GPS模块是不是当遥控关机或者型号弱的时候飞机会自动按设定高度返航?

网友:
tank图传还不好?

网友E:
建议先飞模拟器,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穿越机的

网友F:
电机你选错了,这个应该是转子的价格,f40 Pro 3是159一个

网友G:
新手建议买rtf的套机,不然出问题自己装机不好找问题^O^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你选错了,这个应该是转子的价格,f40 Pro 3是159一个

这是f40 普通版,就是这个价格吧 我也在用 炸了很多次 电机没坏过 价格便宜很抗用,

网友H:
玩直机玩的6的玩穿越机小菜一碟,我是见识过,你只要稍微适应一下第一视角就好。03比02好的不是一点,我是都用过,03视角大画面大接收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玩直机玩的6的玩穿越机小菜一碟,我是见识过,你只要稍微适应一下第一视角就好。03比02好的不是一点,我是 ...

谢谢大神指点!我已经下单03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我已经下单03了!

新款03o  oled屏,和老款一个价2899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款03o  oled屏,和老款一个价2899

是的我是这个价格买的这款!新款的跟老款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这个价格买的这款!新款的跟老款的有什么区别?

分辨率从800*600变到了oled的1024*768,然后头戴升级了下,还有可以适应宽脸和窄脸颊,有rssi显示,一大堆。我想买然而木得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人都太有钱,一说入门就往高了配,结果炸几下挂了心里又想退坑了。我觉得,穿越机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

正解!没准几分钟就飞丢了。

网友:
配置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只是新手入门不太建议使用高配,建议先组个能飞的,等熟悉手感后再升级。MARK2机架,个人感觉挺耐炸的。

网友:
平头哥228贵了,某鱼有一些160左右的,nd镜可以不要。而且两颗电池和两套桨不够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你选错了,这个应该是转子的价格,f40 Pro 3是159一个

那个电机太贵了!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飞模拟器,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穿越机的

谢谢!我已经定了DR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建议买rtf的套机,不然出问题自己装机不好找问题^O^

我买虽然买的散件但是商家收100元带组费帮我组装调试好了再发过来!

网友:
你还差个摄像头转接座,平头哥是19mm的,mark2要大一些。 tank图传基本等于没有售后,自己衡量吧

网友:
这个贴很适合我打算入手的人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请问下!我还买了个GPS模块是不是当遥控关机或者型号弱的时候飞机会自动按设定高度返航?

你搜一下相关帖子  穿越机自动返航 设置比较麻烦,主要是BF飞控的各种设置。

网友I:
现在新买设备的话真没必要再选模拟设备了,直接dji fpv走起,何况还是5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新买设备的话真没必要再选模拟设备了,直接dji fpv走起,何况还是5寸机

DJI一整套FPV下来要6000多!太贵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一整套FPV下来要6000多!太贵了呀!

03这种模拟设备很快就要淘汰了,不如一步到位,其实仔细算算并不贵,差不多就fatshark价格,但飞行感觉真是差太多了,飞过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