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高清天空端接线方法

楼主(2019-09-12):
各位大侠好,最近订了一套dji FPV套装,一个眼镜两个天空端的那种。

现在问题来了,dji HDL是必须要dji遥控器才可以的吗?

我之前用的是tbs crossfire nano接收机,uart两根线已经连到飞控上了。看dji的接法,天空端要连到飞控的另一个uart上,那那根HDL线怎么连呢?如果兼容非dji遥控器的话。

谢谢!

网友A:
如果用自己的遥控器,就只接电源和gnd就好了,要用原来的接收机,但建议dji的遥控器,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自己的遥控器,就只接电源和gnd就好了,要用原来的接收机,但建议dji的遥控器,稳定一些

谢谢,不过我觉得飞控跟天空端还是要通讯的吧,不然飞行时间和信号强度等信息怎么显示?难道是纯图传,除了图像啥都不显示吗?

网友B:
不用DJI的遥控器就不接HDL那根线呗.....
目前只能显示电压 信号强度是图传自身的...
你要明白一点数字图传的OSD和咱们现在的模拟的OSD不是 一个显示方式..模拟的必须在穿越机上就合成好然后发回来..
但是数字的可以把图像和 osd数据都取回到眼睛端以后 再合成...这就是为什么dji的天空段要接串口的原因...
目前肯定是智能显示电压...但是不排除未来和bf沟通好以后 dji升级固件把其他数据也接过来一起显示....
而且就算bf不主动做这个操作..dji也可以自己调教bf的代码来做到这个效果..只不过目前 要显示电压还必须是bf4.1的版本才支持...
所以要想真的等到dji的眼镜可以显示其余的信息的时候怎么也要一两个版本以后..外加dji是不是乐意干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DJI的遥控器就不接HDL那根线呗.....
目前只能显示电压 信号强度是图传自身的...
你要明白一点数字图 ...

谢谢,基本明白了,就是说用3.x固件的还不能显示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基本明白了,就是说用3.x固件的还不能显示电压

目前是这样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这样的的

多谢爵爷

网友:
我目前用3.5.3固件,接串口线后,是能显示动力电总电压的!  并不是4.1以上才行
是总电压,不是单片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基本明白了,就是说用3.x固件的还不能显示电压

3.x 可以显示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C:
那如果用自己的控,另外装接收器,UART_RT/TX两条线也不用接吗?这两条线是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用自己的控,另外装接收器,UART_RT/TX两条线也不用接吗?这两条线是什么用的?

要接啊,数据通信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接啊,数据通信接口

看dji的安装视频,就是我接tx/rx,bf上也不用设置这个端口的通信协议,我不用dji控,这tx/rx到底传输了什么?眼镜上显示的只有动力电压,这个数据不用通过tx/rx就能获得,信号强度也是视频信号的,和控rssi没关系,飞控自稳手动模式,飞行时间,电压什么一概看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dji的安装视频,就是我接tx/rx,bf上也不用设置这个端口的通信协议,我不用dji控,这tx/rx到底传输了什 ...

tx rx接口要打开对应的端口的MSP和波特率115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x rx接口要打开对应的端口的MSP和波特率115200

搞定了,可以显示时间和电压,解锁也有提示

网友(2019-11-19):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可以显示时间和电压,解锁也有提示

请问是怎样搞掂的?我用DYS F4飞控,用futaba接收,RX1被接收的S-BUS占用了,我应该怎样接线呢?谢谢

网友:
如果不用大疆的控,只要把最后两根线空着,即棕色GND和黄色DJI HDL。其它都接上。
因为接上其它的线你可以获取解锁时间,电池电压,还可以通过眼镜调节飞控的PID值等等,MSP端口是可以调节飞控参数的。
在眼镜上调节PID值等参数很方便的。

网友(2020-02-16):
咨询一下,接飞控的OSD的TX,RX?

网友:
接下来会出dji的f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