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机890元的F3A值得入手吗?

楼主(2019-09-12):
最近看到迪乐美厂家在做促销,标准的F3A空机价格890,还是油电两用的。很是心动,不知道各位有啥看法,值得入吗?

看了下某宝,之前价格1416,现在新链接是890

内部轻木的结构是这样的,肯定比传统的蒙皮要耐摔耐炸了。

不知道各位什么看法?值得入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一炸就废!

不炸的情况下呢?有一定飞行基础,刚开始准备搭个飞控

网友B:
除非各部总成有单卖的,否则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炸的情况下呢?有一定飞行基础,刚开始准备搭个飞控

有基础就更不能用飞控了,那个只能保持航线稳定,没法帮降落的。飞机重要的是手感,同样的姿态,拉杆量的多少就提示了离失速有多少,飞控就把这些全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各部总成有单卖的,否则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现在单卖各部分总成的商家太少了吧。。。主流模型厂像FMS的也不会单独卖哪一部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基础就更不能用飞控了,那个只能保持航线稳定,没法帮降落的。飞机重要的是手感,同样的姿态,拉杆量的 ...

主要是考虑如果失速可以一键救机,还没玩过这么大的飞机

网友:
买买买, 手慢无的节奏啊

网友B:
我闲鱼就看到个600块的2100翼展3D空机,一样没后文了还不如那个,而且救机肯定是3D的比3A好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闲鱼就看到个600块的2100翼展3D空机,一样没后文了还不如那个,而且救机肯定是3D的比3A好救。

不太想玩纯泡沫的飞机,没有B格。而且这款可随意电改油,以后想升级油机也不用在换飞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想玩纯泡沫的飞机,没有B格。而且这款可随意电改油,以后想升级油机也不用在换飞机了

2米1还泡啥沫,轻木的。固定翼能飞到电改油的,已经是高手高高手了。

网友C:
轻木机炸了修理起来只是难度有点大也不是不能修,不管玩什么修复模型是每个玩家的必修课土豪除外,炸机对于玩航模的人来说是常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只要自己高兴怎么好玩怎么玩

网友:
你要考虑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米1还泡啥沫,轻木的。固定翼能飞到电改油的,已经是高手高高手了。

虽然我不是高手…但是店家那有这款飞机的电改油的案例分享

楼主:
已经咨询过了出厂有配标准舵机和桨,手上有80A电调,外加买一个原配电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木机炸了修理起来只是难度有点大也不是不能修,不管玩什么修复模型是每个玩家的必修课土豪除外,炸机对于 ...

谢谢指导,轻木修复难度确实比较大。之前玩小轻木鸡摔一下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我不是高手…但是店家那有这款飞机的电改油的案例分享

新飞机当然能改,但你几次飞行之后飞机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了,还能让你再拆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飞机当然能改,但你几次飞行之后飞机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了,还能让你再拆装一次??

哈哈哈!这个也是,除非每次都是完美降落了

网友:
如果飞3a还要考虑炸机建议再从基本功练起,无论是框架加蒙皮还是全蒙版结构都不耐炸。另外太冷门的机型还是不太敢尝鲜,如果有人飞了以后发现性能很好再去关注稳妥一些,毕竟一架3a寿命可能会长到几千的起落,好的飞机会让练习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