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版维宏卡无法用常闭对刀解决办法。

楼主(2019-09-12):
D版维宏卡无法用常闭对刀解决办法。
我的D版维宏找不到对刀设置中active low的设置选项,也就无法正常使用常闭对刀仪。成品常开对刀太贵,本着diy省钱原则用了74HC04模块反相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测完美。
接线如下图:

网友A:
软件本身可以设置反相的吧,要按一些特殊组合键才能激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本身可以设置反相的吧,要按一些特殊组合键才能激活的。

能给详细说下设置方法吗?
我用的5449版,按照高手的指点,愣是没找到设置的地方。只好用此下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详细说下设置方法吗?
我用的5449版,按照高手的指点,愣是没找到设置的地方。只好用此下策了

我用的是正版,正版是在IO端口的界面选中要切换的端口然后按ctrl+Alt+Shlft 就可以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正版,正版是在IO端口的界面选中要切换的端口然后按ctrl+Alt+Shlft 就可以反相的

多谢多谢指导。希望有人能用的上。可惜我的用不了,怎么按也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指导。希望有人能用的上。可惜我的用不了,怎么按也没反应。

刚刚试了,要三个键按了然后右键才能调出菜单的。
很少用所以忘了。
再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了,要三个键按了然后右键才能调出菜单的。
很少用所以忘了。
再试试呗。

多谢,多谢
下班后回去再试试,d版到底是d版,界面比你正版的也简单不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了,要三个键按了然后右键才能调出菜单的。
很少用所以忘了。
再试试呗。

再次表示感谢了
设置成功
ctrl+Alt+Shlft三个键按下的同时点鼠标右键,然后就出来菜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了
设置成功
ctrl+Alt+Shlft三个键按下的同时点鼠标右键,然后就出来菜单了

哈哈,那就好。我以为你是卖这个板子的开始不打算回复的,免得拆人家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就好。我以为你是卖这个板子的开始不打算回复的,免得拆人家的台

哈哈,个人玩家,,刚入了两台雕刻机玩,什么也不懂。
为了用手头的常闭对仪问过了有几十个人,还有两个号称维宏砖家。结果都没解决,最后只好用了硬件反相这个笨办法。
没想到您轻松就给解决了难题。
再次表示感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就好。我以为你是卖这个板子的开始不打算回复的,免得拆人家的台

没经您的同意我就把方法做成图片发到几个雕刻群里了,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就不撤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经您的同意我就把方法做成图片发到几个雕刻群里了,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就不撤回来了

不客气哈,没事的。
大家都是玩家交流一下开开心心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经您的同意我就把方法做成图片发到几个雕刻群里了,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就不撤回来了

兄弟,我也喜欢玩雕刻机的,可以拉我进雕刻机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也喜欢玩雕刻机的,可以拉我进雕刻机群吗?

肯定可以的,我先加您qq,然后拉进去。
我的,738428229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可以的,我先加您qq,然后拉进去。
我的,73842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