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LY格式电池 相同参数 为啥有两种 规格?

楼主(2019-09-12):
RFLY格式电池 相同参数 为啥有两种规格?

电池容量 放电倍率都相同,一种重量是740克,另外一种重量是680克,

到底那种更好呢?

680克

680克

740克

740克

网友A:
应该是标的有问题,我买过两块,实测应该是680g左右,看你的头子。
电池还可以,就是充电只能1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标的有问题,我买过两块,实测应该是680g左右,看你的头子。
电池还可以,就是充电只能1C

只能1C 吗?   那外场不急死了。现在杂牌电池都支持5C

网友:
他写错了,5300的是740g的,只有这一种

网友B:
这破电池正常使用五个起落过后就废掉了,强烈建议不要购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破电池正常使用五个起落过后就废掉了,强烈建议不要购买

啥,这么差吗,还心水了很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啥,这么差吗,还心水了很久

那个哥们儿肯定没有买过。我买过两块,用了半年了,没有减容没用鼓包,飞80 90涵道,还可以。容量也没有怎么虚标
你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0164&_dsign=ec7750f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哥们儿肯定没有买过。我买过两块,用了半年了,没有减容没用鼓包,飞80 90涵道,还可以。容量也没有 ...

这个可以5C快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5C快充吗、

应该是不行的,我专门问了卖家,说的1C充电。
要不然,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网友:
这电池很好用,飞直机买过4块 5300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我专门问了卖家,说的1C充电。
要不然,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哦。1C的充电速度,确实太慢,外场用不了
我就奇怪,我买的别的格式上面都用黄底标签写“5C”,这个咋没写。我还以为现在5C充电是标配了
还好我买了男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1C的充电速度,确实太慢,外场用不了
我就奇怪,我买的别的格式上面都用黄底标签写“5C”,这个咋没 ...

男爵我也买了 5200 70C内阻容量都可以,而且便宜的多。
就是现在他们暂停业务了。以后还得买这个了,轻。
外场用双通道充电器,1C也有5.3A,也就20-30分钟,还行。

网友:
不会吧,只能1C?一直5c外场用

网友:
5300电池不可能600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