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计算固定翼重心的好方法吗?

楼主(2019-09-12):
有什么计算固定翼重心的好方法吗?各位大佬!

网友:
很大的机器吗

网友:
上网搜Zagi 三角翼重心的计算软件

网友:
固定翼不需计算,标准值距前缘翼弦长的20-30%,双翼机一般在下翼的前缘处,如要计算3轴重心就复杂了,航模也没有必要。

网友A(2021-05-21):
我有一个问题,我做的缩小探险者多次飞行得出重心居然在机翼后缘30%处,求解怎么回事

网友(2021-10-12):
航模重心一般在飞机对称面内吧,也就一个重心的前后位置需要确定吧,实物模型可以通过吊线法测的重心位置,数模的话可以在catia内给通过赋予部件材料估算模型重心位置。实物模型还可以通过电池位置调整重心位置吧

网友B(2021-12-05):
用重心计算公式。用两个支点支撑飞机机翼,调整位置直到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重心计算公式。用两个支点支撑飞机机翼,调整位置直到平衡。

啥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我做的缩小探险者多次飞行得出重心居然在机翼后缘30%处,求解怎么回事

或者先试试无动力滑翔吧。

网友:
机翼前缘1/3差不多就在这前后移一下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