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9-09-12):
大家的穿越机的电池是多大的,最大滞空时间是多久。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数据供我参考,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不同轴距的机器用的电池容量自然不同,不过合理的搭配一般都是三五分钟的样子,保证机动性以及最舒适的手感

网友:
得看多大的穿越机,多大的电机,所匹配电池也不同时间也相应不同。你这问题问的不对

网友:
电池容量越大,体积和重量就越大。你的电机做功得费力拉起电池。有些时候,电机做的功还抵不上重量消耗的功多。所以,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看你的配置~~~决定用什么电池合适~

网友:
相对来说轴距略大 停留时间越久,,,

网友:
要滞空可以入大疆,要速度与激情才玩穿越机

网友:
2205,1550电,210机架,慢飞8分钟也可以

网友:
看轴距和配置

楼主:
还是空杯电机发热是问题

网友:
优雅 567g 10分钟